[維修工具] 今天新做好了一台 C245 主機,結果以前 DIY 的吸錫主機也同時間燒了

楼主(2026-02-14):
使用 DIY 的設備要小心提防,DIY 的設備不如廠製機沒經過市場與眾人使用驗證充滿了不確定性,故障的風險極高常常需要維修保養。
雖然組裝的零件成本較低,但考慮到組裝工資與罷工停擺的救援還是很不划算,業餘自己玩玩可以千萬不要放在產線上。

今天利用空閑時間又組裝了一台 C245 烙鐵主機,150W 的小體積容易攜帶使用,安裝過程很順利沒碰到困惱。

結果正準備收工在整理桌面時發現旁邊的 DIY 吸錫手柄整個頭都紅了趕快斷電。
溫度降下來後仔細一看整個頭都歪了部分塑膠都融了,這可是日本原裝 T12 吸錫頭,心疼啊這個組件要價一千台幣。

整台 DIY 的吸錫主機拆開後發現就是主控板上頭的 P-MOS 打穿,這讓電源不受控直接灌到發熱芯上頭。
我手邊沒有這麼小顆的 MOS 只好等過完年再來買(T12 吸錫頭也要買),心情不美好了停工待料中。

常用工具如烙鐵一定要有備援,玩 DIY 的更要多備援幾台與關鍵料件。
有什麼辦法可以防止這種燒壞烙鐵頭的事故嗎?

网友A:
這是有出套件給人DIY嗎?
現在的電動工具很多,我是覺得改成插電動工具電池也不錯。
是用那顆P-MOS?編號說一下,或許碰巧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有出套件給人DIY嗎?
現在的電動工具很多,我是覺得改成插電動工具電池也不錯。
是用那顆P-MOS?編號說 ...

HSBB4115 40V 39A 13mOhm,有這顆也沒用貴貴的 T12 吸錫頭還得從國外買進來。

電動工具電池現在有充電器那頭的接點與外殼(不知叫什麼名稱),買來鑽幾個洞裝上控制板就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SBB4115 40V 39A 13mOhm,有這顆也沒用貴貴的 T12 吸錫頭還得從國外買進來。

這規格很普通,只是封裝是PRPAK,這種封裝的MOSFET 這幾年應用很多,在電池保護板也很常見,我明天問修筆電的朋友有沒有?
吸錫頭當然是肯定沒有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規格很普通,只是封裝是PRPAK,這種封裝的MOSFET 這幾年應用很多,在電池保護板也很常見,我明天問修筆 ...

別問了!過年了一切都停擺,郵差快遞也都休息,過完年再ㄧ起買就好。

网友:
新年好
老大主動積極 加持過零件會比較穩妥

网友B:
Duke大,这个参数的低压MosFET应该不难找。一些小电器、电脑主板上应该也能找到。其实体积稍微大点应该不影响整体安装。像俺一般在家里总收纳些废旧料板,可以解决不时之需。
只是,您的Hakko吸锡头报废了的确很可惜了。

说起这种由MosFET当闸门的控制系统俺一直觉得不靠谱。一旦MosFET短路(断路烧掉倒是无妨),电源直击负载“灵魂”,非常容易毙命。因此,在DC-DC电路中,我努力避免使用Buck电路,因为这种电路也存在上述危险行为,万一MosFET短路,后边的低耐压、高价值负载直接Over,造成的损失让人心疼。
现在市面上笔电的供电系统同样存在此类问题,20V的电压在Buck过程中,只要一路MosFET掉链子,CPU、GPU等高价值目标瞬时被秒杀,那时就是自己大出血的日子了。
所以,还是想想怎样做好风险管理为妙。像您这样的电路里,最好有个过载保护或者过热保护比较妥当。
希望Duke大早日修复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別問了!過年了一切都停擺,郵差快遞也都休息,過完年再ㄧ起買就好。

想一想你說的對,不管有沒有這段時間都無法寄給你,所以我就沒有問了。

不過早上我過來倉庫這裡收拾昨天未完的東西,我就收到1包要我自己看看有沒有?
PRPAK3X3 封裝要近幾年才有,還真的挑到幾片有PRPAK3X3。

▼QM3016AM

▼QN3001M3E

▼SP8009EL

▼TPCC8073

真是可惜都是N-Ch,而且筆電的耐壓值都是30V 左右,看來你只能等過年後淘寶買。

网友:
引用 网友B:
Duke大,这个参数的低压MosFET应该不难找。一些小电器、电脑主板上应该也能找到。其实体积稍微大点应该不影 ...

PRPAK或稱PRPAK3X3,這種封裝的MOSFET 小電器應該還不常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ke大,这个参数的低压MosFET应该不难找。一些小电器、电脑主板上应该也能找到。其实体积稍微大点应该不影 ...

沒錯有些設計電路的不考慮這些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這種危險,要是真的無法避免這種架構的就只能用更好更可靠的元件來儘量降低此機率。

就因為這是很普遍的 MOS 規格所以很多廠家都能提供包含中國的半導體廠也行,都已經發生這種事也知道原因後就只是想買顆新 MOS 來更換嗎?當然不,換顆歐美大廠與規格更高的才會更保險一些,或是整塊控制板都不要了換個比較有口碑的控制板也是個方法之一。

昨日新做的 C245 主機就是用中國討論區內比較有風評的控制板而我是第一次買來用看看,其中有個設定選單有限制輸出功率的選項這是我之前用其他商家沒看過的差異,讓你可以使用較小功率的電源而不讓電源過載(C245 額定功率是 180~200W 之間我只搭配了較小體積的 150W 電源)。

同一片故障的控制板可自己判別是 T12 還是 C245,結果接 T12 燒掉了這時馬上切換到 C245 卻沒事只有螢幕熄掉像沒過電一樣。
原因就是我也是搭配了 150W 的電源,控制板的 MOS 短路接到 C245 時也讓電源進入過載而切斷電源輸出才保護了 C245。
而同個電源與控制板接到 T12 時對電源而言是輕輕鬆鬆,對 T12 而言卻是一直在加熱而無法控制關掉電源,除非電源也能對 T12 來限制功率進入保護模式。

我現在也想不到更好的方法只有想到乾脆不要再用 T12 系統,既然 T12 的吸錫頭要重買為何不買 C245 的吸錫頭不是更好嗎還不怕控制板的晶體管短路。
可惜目前還看不到能買的下手的非原廠吸錫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一想你說的對,不管有沒有這段時間都無法寄給你,所以我就沒有問了。

不過早上我過來倉庫這裡收拾昨天 ...

感謝老大的有心,其實我有點心灰意冷想打掉重練,花個萬把塊買個大廠製品也是可能之一,就剛好過年這幾天什麼都不能做的時候讓我好好的想一想是原機修理還是換個系統更好。

网友C:
"有什麼辦法可以防止這種燒壞烙鐵頭的事故嗎?"

T12吸錫頭手柄接頭改線,接Geeboon HC24的恒溫主機,內部參數T12有功率限制選項。
還有該牌不是強調保護措施完善(短路,漏電,斷電換芯....等等保護),順便驗正一下真假。

下列股溝編的,隨機參考看看:

控制器驅動元件P-MOS為什麼容易擊穿
控制器驅動元件中的
P-MOSFET 容易擊穿(損壞),主要源於其物理特性、電路位置以及驅動需求的特殊性。以下是造成 P-MOS 容易失效的幾個關鍵原因:
1. 柵極電壓(Vgs)過壓擊穿
這是最常見的損壞原因。P-MOS 常作為「高側開關(High-sideSwitch)」,其源極(S)連接高電壓電源。
  • 驅動複雜性:為了導通 P-MOS,柵極(G)電壓必須降至低於源極(S)一定數值。如果電路設計不當,導致 G 極電壓過低(負向電壓過大),超過了 Vgs 的最大額定值(通常為 ±20V),柵極絕緣層會被電場擊穿。
  • 靜電感應(ESD):P-MOS 的柵極阻抗極高,極易受靜電影響。若無適當的保護電阻或穩壓管,感應的高壓會直接燒毀氧化層。

2. 開關切換時的「雪崩擊穿」
當控制器關斷 P-MOS 時,電路中的感性負載(如馬達、發熱芯電感、長導線)會產生巨大的反向電動勢(電壓尖峰)。
  • D-S 過壓:如果這個尖峰電壓超過了 P-MOS 的漏源電壓額定值(Vdss),會觸發「雪崩崩潰」,導致電流失控並燒毀元件。

3. 熱失控與負載過載
  • 內阻與發熱:在相同矽片面積下,P-MOS 的導通電阻(Rds(on))通常比 N-MOS 大 2 到 3 倍。這意味著在流過相同電流時,P-MOS 的發熱量更高。
  • 惡性循環:隨着溫度升高,Rds(on) 會進一步增大,導致發熱量增加。如果散熱不足,會引發「熱失控」,元件因結溫過高而永久性擊穿。

4. 米勒效應與半導通狀態
當 D 極電壓劇烈變化時,會通過寄生電容(米勒電容)將干擾耦合到G 極。
  • 如果驅動電路的控制能力不夠強,P-MOS 可能會長時間停留在「線性區」(半導通狀態)。此時管子承受高電壓與大電流的乘積,功耗極大,極易導致瞬間燒毀。

5. 柵極懸空
在電路啟動或控制器初始化期間,若 G 極處於懸空狀態,環境噪聲可能使 P-MOS 進入隨機導通狀態,導致意外的高電流通過,進而引發擊穿故障。

如何預防?
  • 在 G-S 極之間並聯一個 12V-18V 的齊納二極體(穩壓管)以限制電壓。
  • 在 G-S 極之間接一個 10kΩ 左右的上拉電阻,確保在無信號時 P-MOS 保持關斷。
  • 在 D-S 極之間增加 TVS 二極體或續流二極體,以吸收感性負載產生的電壓尖峰。

維修 T12焊台 控制板
維修
T12 焊台控制板(尤其是出現燒紅或不加熱故障)時,重點通常集中在 P-MOS 功率開關及其周邊驅動電路。T12 屬於典型的「高側驅動」,電源透過 P-MOS 送往發熱芯。
以下是針對 T12 控制板的維修重點與常見故障點排查:
1. 核心元件排查:P-MOSFET (常用型號如 AO4407A, SI4435, IRF9540)
當 T12 發生燒紅不受控加熱時,P-MOS通常已經擊穿。
  • 檢查方法:用電表二極體檔測量 D(漏極)與 S(源極)。
    • 雙向導通(阻值接近 0),說明 MOSFET 已擊穿,必須更換。
    • 故障誘因:T12 在抽插烙鐵頭時若發生短路,或電源電壓超過      24V 太高,最容易燒毀 P-MOS。

2. 驅動級故障:三極體或驅動 IC
P-MOS 的柵極(G)通常由一個小功率 NPN 三極體(如S8050 或 MMBT3904)或專門的運放/驅動器拉低來開啟。
  • 故障現象:若驅動三極體擊穿短路,會導致 P-MOS 柵極始終處於低電位,進而使 P-MOS 持續開啟導致烙鐵頭燒紅。
  • 維修建議:更換 P-MOS 的同時,務必檢查前級的驅動三極體是否正常。

3. 感溫回饋電路:運放 (常用 LM358, AD822, SGM822)
T12 的發熱芯與熱電偶是串聯的,控制板在停止加熱的間隙測量熱電偶電壓。
  • 故障現象:若運放損壞或外圍電阻變值,控制板會誤判溫度(顯示 Error 或持續顯示 000)。
  • 關鍵零件:檢查與 T12 正極相連的取樣電阻(通常是 1k-10kΩ 之間)和運放周邊的濾波電容。

4. 針對「燒紅」故障的維修清單
  • 測量電源電壓:確保供電在 12V-24V 之間。若使用改裝電源,電壓過高(如超過 26V)會導致 MOS 過熱。
  • 檢查 G-S 護航電阻:P-MOS 的 G 極與 S 極之間應該有一個上拉電阻(通常 4.7k-10kΩ)。若此電阻開路,P-MOS 會因為干擾而誤導通。
  • 增加保護:若頻繁燒 MOS,建議在 G-S 極之間並聯一個     12V-15V 的穩壓二極體,防止柵極被瞬間高壓擊穿。
  • 手柄接線檢查:確認航空插頭的 5 芯線沒有短路,特別是發熱芯正極與外殼(接地)之間。

5. 常見顯示狀態與對應維修
  • 顯示 Error:通常是感溫迴路開路。檢查烙鐵頭是否插好、手柄內接線是否斷開、或運放輸入端異常。
  • 溫度跳變劇烈:檢查 T12 烙鐵頭尾部觸點是否氧化,建議用橡皮擦清理;或檢查板子上的濾波電容是否乾涸。
  • 開機即燒紅:90% 是 P-MOS 擊穿,10% 是控制單元(MCU/運放)故障導致輸出訊號異常。

維修提醒:
在更換完元件後,第一次通電測試請使用限流電源或串聯一個燈泡,防止電路仍有短路導致新換的 P-MOS 再次瞬間報廢。

控制板是 DIY 的數位顯示的 OLED 2.1S 方案
針對
OLED 2.1S 數位方案(通常基於 STM32 或 STC 晶片)的維修,這類電路比早期的「白菜白光」精確,但 P-MOS 損毀的機制更為複雜,因為它涉及高頻的PWM 調製
在 OLED 2.1S 板子上,P-MOS 損壞與燒紅的具體排查步驟如下:
1. 核心元件檢查
  • P-MOS 型號:常用的是 AO4407ASI4435AOD403(TO-252 封裝)。
    • 檢查:斷電狀態下,測量 D、S 極。若電阻趨近於 0,則是 MOS 擊穿,這會導致 24V 直通發熱芯,造成燒紅。
  • 驅動三極體/光耦:MCU 不能直接驅動 P-MOS,中間通常有一個 S8050MMBT3904(SOT-23)小三極體負責將 G 極拉低。
    • 故障點:若這個小三極體擊穿,P-MOS 的 G 極會被永久拉低,導致持續加熱。

2. OLED 2.1S 方案特有的「感溫取樣」問題
此方案在 PWM 關斷期間進行 ADC 取樣:
  • 取樣電阻與運放:通常使用 LM358SGM822(低失調運放)。
    • 若運放損壞,MCU      會讀到錯誤的溫度(例如始終顯示 20°C 或低溫),MCU 為了達到設定溫度,會強行將 PWM 輸出佔空比開到 100%,導致燒紅。
    • 排查:進入選單查看「ADC 原碼」或「即時電壓」,若溫度數值完全不跳動,則是運放部分故障。

3. P-MOS 頻繁擊穿的深度原因
如果您更換了 MOS 後又很快損壞,請檢查以下兩點:
  • G-S 偏置電阻(上拉電阻):在 P-MOS 的 G 極與 S 極(24V)之間應有一個 4.7kΩ 或 10kΩ 的電阻
    • 若此電阻虛焊,G 極電位會處於不確定狀態,導致 MOS 進入「半導通區」,發熱極大導致燒毀。
  • PWM 頻率過高/驅動能力不足:OLED 版的驅動波形邊緣若不夠陡峭,MOS 在開關切換瞬間功耗很大。建議在 G 極串聯的電阻(通常是 10-100Ω)檢查是否有異常變值。

4. 針對 T12 手柄與接線的檢查
OLED 2.1S 具有較強的偵測功能,但硬體短路仍是致命傷:
  • 振動開關與 NTC:檢查手柄內的震動感應器是否短路到加熱線。
  • 航空插頭:2.1S 常用的 5 芯接口中,若 V+(加熱正極)GND(地線)PE(外殼地) 發生瞬間碰撞短路,P-MOS 幾乎瞬秒擊穿。

維修建議步驟:
  • 更換 P-MOS:更換 AO4407A 等原型號,並檢查前級三極體。
  • 清理焊錫與氧化:2.1S 板子零件密集,檢查是否有細微焊渣導致短路。
  • 無頭測試:不插烙鐵頭開機,測量航空插頭的 1、2 腳(加熱端)。
    • 正常:電壓應為 0V 或極低(僅有微弱的取樣脈衝)。
    • 異常:若直接輸出 24V 穩定電壓,說明 MOS 或驅動電路仍有問題。
  • 校準設定:修好後,進入 2.1S 隱藏選單(通常是長按旋鈕),重新進行 Voltage(電壓)校準Cold Junction(冷端補償)     設定,確保控溫邏輯正確。

注意: 如果 MOS 擊穿導致過 24V 大電流,有時會順著電路反向燒毀 MCU 的 GPIO 腳位。如果更換了MOS 和三極體後,G 極依然無法受控,可能需要更換主控晶片。

网友:
HAKKO電動吸錫器是可以投資一台,我上一台用了20年依然正常,其中幫我省下的時間與風險不計其數

楼主:
剛才去物色了一下新的吸錫器,先看 JBC 的:
這有兩個問題,這兩款全新手柄不含主機台幣將近兩萬元超過預算,目前的眾多第三方控制板可能不支援這兩個型號。

好吧!就去找我曾經用過的 Weller 吸錫系統,多年不變的結構唯獨吸錫頭沒有 Weller 烙鐵頭的耐用,我也有原廠控制板能夠支援發熱器與溫控只要再加裝吸氣幫浦。
全新的手柄也要台幣一萬元那就來找二手良品,這需要機運與時間是急不得的。

對了我還有一組 T12 吸錫頭沒在用(下圖上側),先找出來用撐過這段時間。
原本燒壞的吸錫頭(上圖下側)原本就有個大問題,吸錫時要同時搖動元件的短腳才能吸的乾淨,但是這款的脖子(也就是融化的地方)太軟無法有力的搖晃,所以燒壞也就算了也不想再買新的了。

這兩組 T12 吸錫器一個是頭太大密集電路不好吸,另一個是脖子太軟無法用力,這款 Weller 吸錫器的缺點原本就是沒有休眠的完全是靠材料硬扛下來。
所以想來換用 JBC 系統,不知何時才會有山寨版本的上市讓我能體會一下?

關於那控制板上頭燒壞的那顆 P-MOS 原本想要找歐美品牌的來替換結果歐美牌的掏寶都沒貨,只有去國外零件商買或只能在掏寶買相同的型號。
PRPAK 3x3 不是通用標準封裝型號,要用 MLPAK33, DFN8 3X3, PQFN 3.3X3.3, PowerQFN 3X3, DFN-3333, PDFN 3X3 等等各個廠家的不同封裝編號才找的到。
拿到零件後我再來仔細端看控制板線路到底是設計不良還是少裝零件才會讓 P-MOS 損壞,我個人認為應是 P-MOS 的 40V 耐壓不夠讓發熱線圈的反電動勢打壞了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麼辦法可以防止這種燒壞烙鐵頭的事故嗎?"

T12吸錫頭手柄接頭改線,接Geeboon HC24的恒溫主機,內部 ...

這是我用的控制板的說明,也是號稱什麼保護都有鍍金的線路板又怎樣,結果就是 MOS 擊穿了!防在哪裡?

這就是不是大牌子有無經過市場與客戶驗證的結果。
沒辦法,吸錫主機貴啊只能自己搭來省點錢!

閒魚找到一個 3D 列印的,要再來當白老鼠嗎?學費只要兩千多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才去物色了一下新的吸錫器,先看 JBC 的:

新購看要不要考慮寶工這款,價格不高
不過效率比近代一體式發熱蕊(C245)或高頻頭導熱速度稍慢

Pro'sKit SS-331 Desolder Station Review

买了一台二手电动吸锡器!花了三百块,大家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購看要不要考慮寶工這款,價格不高
不過效率比近代一體式發熱蕊(C245)或高頻頭導熱速度稍慢

這種傳統槍把型的以前用過,不喜歡!原因是吸錫熱通道太長容易堵錫要常清理,好用的吸錫手柄通道都很短所以我上面找的都是短脖子的選手。

通道要越短越好而且不能彎曲,否則天天在堵錫清錫渣就夠忙了。

我自製的主機體積夠小吸力也夠強所以可以不用換掉,預算可以全給吸錫手柄用,目前第一選擇還是 JBC 系列,第二選擇是 Weller 吸錫手柄,這樣我就還能繼續使用自製的吸錫主機。
我這塊燒壞的控制板也只能燒壞 T12 而 C245 是沒有燒壞,所以修好板子後還是會繼續使用,以後就盡量使用 C245 而 T12 就慢慢的淘汰不用了。

可惜是目前的預算買不到全新的 JBC 吸錫手柄,只能到買二手 JBC 吸錫手柄或山寨品,我還會再繼續觀望一段時間這陣子就由另一隻 T12 吸錫手柄先頂著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才去物色了一下新的吸錫器,先看 JBC 的:

看到這個
聯想到,找根c470大馬蹄烙鐵與這合體
配合GEEBOON HC24焊台當吸錫器

改一改應改很有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個
聯想到,找根c470大馬蹄烙鐵與這合體
配合GEEBOON HC24焊台當吸錫器

這款是吸錫烙鐵的基本款,有看到許多移植的案例都是用相同的吸錫頭與吸錫桶,我這個 T12 款我是覺得不好用是因為熱容太大 T12 的功率不足,C245 的功率就足夠了不需用到 C470 的大功率。

這些零部件在閒魚都能找到,所以很容易就能 DIY 了。

网友A:
我查了一下淘寶或閒魚賣的C245 控制版的手柄接頭都是俗稱"空口接頭"公座,這樣原本極博星跟WEMON 的手柄就不能用了,再等看看有沒有人做出來可以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淘寶或閒魚賣的C245 控制版的手柄接頭都是俗稱"空口接頭"公座,這樣原本極博星跟WEMON 的手柄就 ...

DIY 的控制板大都是用 GX12 空中接頭可能是沿用以前的 T12 的接頭,但其接點定義就非常混亂,要 DIY 的人就要先看清楚接線方式。

原廠 JBC 與極博星是採用相同的相同的插拔接頭,正式名稱不知道但可以用 JBC 插拔接頭來找到此零件,雖然其體積較大但方便拔插是其優點。

JBC 與極博星的接點也不確定是否相同可以相互混用,接點內還有一隻協議腳在於讓主機判斷焊頭是哪個型號,陸製的烙鐵主機至少比原廠 JBC 多支援了 T12 這個系列。

想要共用主機最簡單的方法是多買隻不同接頭的手柄,或是將 DIY 的主機裝上 JBC 插拔接頭來統一口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淘寶或閒魚賣的C245 控制版的手柄接頭都是俗稱"空口接頭"公座,這樣原本極博星跟WEMON 的手柄就 ...

老外電子發燒友
有推崇一款穩定開源的JBC相容套件
PCB gerber檔/電路圖/BOM表/MCU程式作者還有持續更新/3D列印外殼程式都完備的資源
除了有DIY資源,也有販售成品或DIY套件(對我而言售價不便宜就是)
手柄接頭完全相同JBC與Geeboon,手中現有手柄可直上

AxxSolder 3 - Open source DIY soldering station for JBC cartridges, 9-24 VDC and USB-P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5uLvEM9wpY

SDG #358 AxxSolder - Open Source JBC Soldering Syste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ZwsewFl4gk

其實真要動手的話
只要做一個5轉6pin接頭也可適用 "淘寶或閒魚賣的C245 控制版"
例如 :純發熱接線,航空金屬接頭-5pin 與 塑膠JBC-6pin。實際接線時別忘了休眠線也要接上(參考之前發過的HC24 pinout說明)

Geeboon不同主機對應的手柄接線,也稍有 "差異",實際作轉接線前要確實核對過

下列隨機參考資訊
AxxSolder
是一個基於 STM32 微控制器的開源焊接站系統,專為驅動 JBC 的 C115、C210 和 C245 烙鐵頭(cartridges)而設計。該項目由 Axel Johansson 開發,提供比原廠 JBC 工作站更經濟且具備高度自定義能力的替代方案。
核心功能與版本
AxxSolder 目前主要有三個版本,最新的 AxxSolder 3 支援多種電源輸入與手柄類型。
  • 兼容性:支援 JBC NT115T210T245 手柄。系統會自動檢測手柄類型,並調整對應的 PID 參數與最大功率限制(C245 為 130W,C210 為     65W,C115 為 22W)。
  • 雙版本設計
    • 工作站版 (Station):通常與 JBC ADS 底座結合使用,適合固定工作環境。
    • 便攜版 (Portable):採用更緊湊的 3D 列印外殼,適合外帶使用。
  • 電源供應:支援 9-24V DC 輸入或 USB-C     Power Delivery (PD)
  • 智慧模式:具備與 JBC 相似的「待機(Standby)」與「睡眠(Sleep)」功能,當手柄放置在底座或便攜版的金屬觸點上時,會自動降低溫度或停止加熱以保護烙鐵頭。

硬體規格
根據作者在 GitHubHackaday 上發布的資訊,主要硬體規格如下:
  • 微控制器 (MCU):STM32G431CBT6(早期版本為 STM32G431KB)。
  • 顯示器:2.0 吋 320x240 彩色 IPS TFT 螢幕(AxxSolder 3 版本),顯示設定溫度、實際溫度、即時功率長條圖及輸入電壓。
  • 溫度控制:透過 0.5ms 的加熱間斷期進行高精度的熱電偶電壓採樣,並使用 PID 演算法 進行控制。
  • 推薦電源:固定使用時推薦 Meanwell LRS-150-24 供應器,可提供充足的 150W 功率。

取得與組裝
  • 開源文件:電路圖、PCB 設計檔(KiCad)及韌體源代碼均在     GitHub 上以 GPL-3.0 協議公開。
  • 購買管道:若不想自行採購零件與焊接,可在 Tindie 商店 購買已組裝並測試完成的 PCB。
  • 外殼:用戶可根據官方提供的 CAD 檔案自行進行 3D     列印
該系統因其精簡的介面、極短的開機預熱時間以及對昂貴 JBC 設備的高效模擬,被一些嵌入式工程師評為目前最出色的開源焊接站之一。

geeboon 手柄可否直接連結使用
Geeboon 的手柄(如 T245、T210、T115 系列)可以直接連結 AxxSolder 使用
。因為 AxxSolder 是基於 JBC 標準設計的開源系統,而 Geeboon 的手柄與接頭規格通常與 JBC 及其主流相容品牌(如 Aixun、Sugon)保持一致。
連結與相容性細節
在使用 Geeboon 手柄搭配 AxxSolder 時,請注意以下幾點:
  • 接頭規格:Geeboon 的手柄通常使用標準的 6 針(6-pin) 接頭。AxxSolder 3 電路板提供的插座通常也能直接插入這些手柄。
  • 自動檢測:AxxSolder 具備自動檢測手柄類型的功能。它透過檢測接頭內部的特定引腳連接(如 T210 引腳 5 與 6 短接,T115 引腳 3 與 5 短接)來識別手柄類型,並自動調整功率限制與 PID 參數。Geeboon 的手柄若符合此電路規範即可自動識別。
  • 休眠座配合:許多用戶會將 Geeboon SDC02 烙鐵架(休眠座) 與 AxxSolder 搭配使用。只需將休眠座的信號線連接至 AxxSolder     PCB 上的對應位置,即可實現拿起加熱、放下休眠的功能。

常見問題與排除
根據使用者回饋,若連結後無法正常運作,可檢查以下部分:
  • "No Tool" 報錯:若螢幕顯示偵測不到工具,可能是因為副廠烙鐵頭(如極博星自產頭)與手柄內部的觸點接觸不良,建議重新插拔或更換原廠 JBC 烙鐵頭測試。
  • 線序檢查:雖然大多數 Geeboon 手柄遵循標準,但仍建議在通電前確認其接頭引腳定義(發熱體、熱電偶、接地)是否與 AxxSolder 的開源圖紙一致,以確保安全。

總結:Geeboon 手柄在物理接口與電氣特性上均具備高度相容性,是 AxxSolder 理想且高性價比的配件選擇。

AxxSolder有沒有負面反饋文章
針對 AxxSolder 開源焊接系統,目前在 Reddit、EEVblog 以及 GitHub 的討論中,負面或具挑戰性的反饋主要集中在
ESD 安全、組裝門檻 以及 硬體相容性 這幾個面向:
1. ESD 安全與接地風險 (最主要的負面反饋)
  • 熱電偶與接地衝突:在 EEVblogGitHub Issue 中有用戶指出,對於 C245 烙鐵頭,其熱電偶與發熱體共用一條線,當開關管(U3)導通加熱時,烙鐵頭會直接與 VCC(如 24V)導通,這導致烙鐵頭在 0V 與 24V 之間快速切換,對於處理極敏感的 ESD 元件 存在風險。
  • 電源選擇要求:作者明確指出,若要實現真正的烙鐵頭接地(Protective Earth),必須使用 浮動輸出(Floating Output) 的電源供應器。若使用非隔離的廉價電源,可能會產生漏電壓,甚至燒毀電路。

2. DIY 難度與零組件採購
  • BOM 複雜度:部分資深玩家在 EEVblog 反饋 AxxSolder 雖然功能強大,但 BOM 表(物料清單)複雜,且部分關鍵元件(如特定型號的 STM32 或顯示螢幕)在零售市場(如 AliExpress)可能難以採購,建議從 Mouser 等大型供應商購買,但成本會因此提高。
  • 自製接頭耐熱問題:有用戶反映早期版本的 JBC 連接器 若採用 3D 列印材質,其熔點過低,操作不慎容易導致塑料熔毀。

3. 副廠相容性問題 (針對 Geeboon 等品牌)
  • 引腳定義不一致:儘管 Geeboon 等品牌聲稱相容,但作者警告部分 中國製 JBC 克隆手柄(如某些版本的 AiXun T210)內部的引腳短接定義不同(例如應短接引腳 5-6,但克隆品卻短接 1-6),若未經檢查直接插入,可能導致     系統誤判手柄類型,進而因功率限制錯誤而損壞烙鐵頭。
  • 自動檢測失效:較舊的硬體版本可能無法自動檢測 T115 手柄,需要手動或透過更新硬體來解決。

4. 軟硬體維護成本
  • 與市售成熟產品(如 Geeboon TC22 或 AiXun T3A)相比,有用戶認為 AxxSolder 的效能雖然出色,但對於非開發者來說,沒有顯著優於一體化商業機型,且需自行承擔 3D 列印外殼的磨損問題。

總結建議:如果你打算使用 Geeboon 手柄,建議在第一次通電前,先 不插入烙鐵頭 並觀察螢幕顯示的手柄類型是否正確,以避免因引腳定義差異造成的硬體損壞。
您是否已經擁有 Geeboon 手柄電源供應器,需要確認具體的接線定義嗎?

已經擁有 Geeboon 手柄
既然您已經擁有
Geeboon 手柄(通常為 6 針接頭),要成功連結AxxSolder,最關鍵的步驟是確認手柄內部的引腳短接定義,以確保 AxxSolder 能夠正確識別手柄類型並提供正確的功率。
以下是將 Geeboon 手柄連結至 AxxSolder 的具體檢查與操作建議:
1. 確認手柄識別引腳 (Identification Pins)
AxxSolder 依靠手柄接頭內的特定引腳短接來判斷插入的是哪種型號。如果短接錯誤,系統可能顯示 "NoTool" 或因輸出功率過大而燒毀烙鐵頭。
  • T245 手柄:標準定義為 無任何引腳短接
  • T210 手柄:必須將 Pin 5 與 Pin 6 短接
  • T115 手柄:通常需要將 Pin 3 與 Pin 5 短接
    • 注意:部分 Geeboon 或 AiXun 等克隆手柄可能短接了錯誤的引腳(例如 T210 短接了 1 與      6),這會導致 AxxSolder 無法識別。建議先拆開手柄接頭外殼檢查,若不符請手動更改跳線。

2. 物理連接檢查
  • 接頭規格:Geeboon 手柄多使用標準 6 針航空接頭,與 AxxSolder PCB 上的插座相容。
  • 烙鐵頭安裝:Geeboon 的手柄有時需要極大的力道才能將烙鐵頭完全插入底部。如果沒有插到底,AxxSolder 會報錯 "No Tool" 或 "Tool Err"。
  • 休眠功能:若您有 Geeboon 的 SDC02 休眠底座,可將底座的信號線直接連至 AxxSolder 控制板的 Standby Sleep 引腳。當手柄金屬部分接觸底座時,系統會自動降溫。

3. 第一次通電安全步驟
  • 不插烙鐵頭:先將手柄連結 AxxSolder 並通電,觀察螢幕顯示的手柄類型(T245/T210/C115)是否與手柄相符。
  • 手動切換(若有必要):如果自動檢測失敗,部分 AxxSolder 韌體版本允許在啟動時按住旋鈕進入選單手動選擇手柄類型。
  • 檢查電源:Geeboon 手柄在 T245 模式下功率可達 130W 以上,請確保您的電源(24V DC 或 PD 65W+)足以支撐。

總結建議:Geeboon 手柄與 AxxSolder 是「硬體相容」的,但由於克隆手柄的內部跳線可能與 JBC 原廠規範不同,請務必先確認 Pin 5/6 (T210) 或 Pin 3/5 (T115) 的短接情況,再插入昂貴的烙鐵頭進行加熱。

補充內容 (2026-2-22 09:19 PM):
原著網頁連接 : https://www.pcbway.com/project/s ... oller_c4cbb2ae.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DIY 的控制板大都是用 GX12 空中接頭可能是沿用以前的 T12 的接頭,但其接點定義就非常混亂,要 DIY 的人 ...

我倒覺得5pin的 GX12 航空接頭 比 6pin的JBC塑料接頭好拆裝
5pin的材料好像是電木也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覺得5pin的 GX12 航空接頭 比 6pin的JBC塑料接頭好拆裝
5pin的材料好像是電木也更耐用 ...

GX12 航空接頭也是塑膠的還是那種很不耐熱的塑膠,溫度高一點或加熱時間久一點就焊點就會東倒西歪無法使用而報廢。
曾用過日本製品品質好很多但是很難買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GX12 航空接頭也是塑膠的還是那種很不耐熱的塑膠,溫度高一點或加熱時間久一點就焊點就會東倒西歪無法使 ...

漲知識了
以前接觸過的機器,印象中 "感覺" 那個黑色插頭是電木
原來市售品也是有不耐熱的塑膠材質選項

閒磕牙又亂問了一下股溝 :  結論是,航空插頭應該還是有電木材質的商品可選購。

GX12 航空接頭
GX12航空接頭是一種
直徑12毫米的圓形螺紋連接器,以其堅固、可靠和易於安裝的特性而廣泛應用於各種工業和電子領域。
主要規格與特性
GX12系列接頭由金屬外殼和膠木絕緣內芯製成,提供耐用性和穩定的訊號傳輸。

規格

說明

類型

航空插頭/插座,公母對接式或面板安裝式

螺紋直徑

12 毫米 (M12)

芯數選擇

提供 2、3、4、5、6、7 芯等多種配置

額定電壓

通常為 125V 或 250V AC (取決於具體型號)

額定電流

通常為 5A (取決於具體型號)

耐壓

1500V AC (50 Hz)

絕緣材料

膠木 (Bakelite)

接觸材料

鍍銀銅

終端類型

焊杯式接線 (Solder cup)

工作溫度

-50°C 至 +70°C

應用領域
GX12航空接頭最初應用於航空航天領域,因其在振動和惡劣環境下的穩定性,現已廣泛應用於民用和工業領域。
  • 自動化系統:用於連接步進馬達和其他設備到控制箱。
  • 機械設備:在CNC機床等設備中提供訊號和電子連接。
  • 通訊與儀器儀表:應用於電腦、導航、郵電通訊等多種儀器和儀表中。
  • 影視製作:也可用於舞台音響、燈光等文化領域。

購買選項
在台灣,您可以在各大線上購物平台(如蝦皮購物、露天市集、樂天市場)找到各種芯數和安裝類型的GX12航空接頭。

膠木 (Bakelite)是電木嗎?
是的,
膠木 (Bakelite)就是俗稱的電木 [3]。它們指的是同一種材料。
電木是一種歷史悠久的熱固性酚醛塑膠,由比利時裔美國化學家利奧·貝克蘭(Leo Baekeland)於1907年發明,並以其公司名稱命名為 Bakelite [3, 2]。
主要特點:
  • 優良的絕緣性:電木最著名的特性之一是其卓越的電絕緣能力,因此被廣泛應用於電氣開關、插座和其他電子元件中 [3]。
  • 耐熱性:它是一種熱固性塑膠,這意味著一旦成型並固化後,即使再次加熱也不會熔化或變形,這使其適用於高溫環境     [1, 3]。
  • 耐化學性:能抵抗多種化學物質的侵蝕。
  • 機械強度:具有良好的硬度和強度。

應用範圍:
由於這些特性,電木在早期被大量用於製造各種產品,包括:
  • 電器零件
  • 收音機和電話外殼
  • 廚房用品(如鍋具把手)[1]
  • 珠寶和玩具

總結來說,膠木是正式的材料學名稱,而電木則是基於其「絕緣木頭」的特性而衍生的普遍俗稱 [2]。

插頭材料只有電木嗎? 因為焊接蕊線時,出現黑色頭被熔化內部pin針有點歪斜
航空接頭的絕緣內芯材料
並不只有電木 (Bakelite),市面上常見的還包括 PPS (聚苯硫醚) 等工程塑膠。
如果您在焊接時發現黑色內芯「熔化」且 pin 針歪斜,這代表您手中的接頭絕緣材料極大機率是 普通塑料 (如 PVC 或低階工程塑膠),而非真正的電木。
為什麼會熔化?
  • 材料差異
    • 真正的電木 (Bakelite):屬於「熱固性」塑膠,特性是 遇熱不熔化,只會因極高溫炭化。如果您的接頭一熱就變軟、pin 針位移,那它肯定不是電木。
    • 普通塑膠/劣質材料:許多便宜的 GX12 接頭為了降低成本,使用普通的熱塑性塑膠,這類材料熔點低,烙鐵一碰就會像蠟一樣熔化。
  • 焊接時間過長
    • 即使是耐熱較好的材料,如果烙鐵停留時間過長(例如超過      3-5 秒),熱量會透過金屬 pin 針傳導到內部,導致支撐結構軟化,進而使 pin 針歪斜。
如何挽救與預防?
  • 輔助固定:焊接時,先將公頭與母頭 對插在一起。這樣即使內部的塑膠軟化,對面的孔位也能幫忙固定     pin 針不移位。
  • 預先上錫 (Tinning):在正式焊接前,先分別為線材和 pin 針的焊杯「單獨上錫」,這樣正式對接時只需短暫加熱即可完成,能有效縮短加熱時間。
  • 確認工具:使用溫度可控的焊台(建議 350°C 左右),並使用助焊劑 (Flux) 讓焊錫快速流動,減少加熱負荷。
  • 更換高品質接頭:建議購買時明確詢問賣家絕緣芯是否為 「電木」「PPS 耐高溫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DIY 的控制板大都是用 GX12 空中接頭可能是沿用以前的 T12 的接頭,但其接點定義就非常混亂,要 DIY 的人 ...

我有問過極博星的人技術人員,極博星的手柄及發熱芯都能跟JBC 共用。

我是想學你手搓一台245,但是我要接5串電動工具的電池,手柄接頭不統一就比較遺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GX12 航空接頭也是塑膠的還是那種很不耐熱的塑膠,溫度高一點或加熱時間久一點就焊點就會東倒西歪無法使 ...

牛有屯了快30年的GX12 (4Pinx2, 8Pinx1)
放了30年還這個樣子... 應該不是太差的東西...
有需要, 您再跟牛說!

PS: 有缺螺絲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問過極博星的人技術人員,極博星的手柄及發熱芯都能跟JBC 共用。

我是想學你手搓一台245,但是我要 ...

幾乎市售獨立購買的控制板都是用 4 or 5Pins GX12 接頭,想用極博星的接頭當然也是可以,只要先拆掉 GX12 再用短線來連接 JBC 插拔接頭就可以,這小製作應該難不倒您吧!

我是看過對岸有許多人在賣用工具機電池組裝好的 C245 主機成品,只是接頭都是 GX12 的,其實我也很擔心 GX12 電流只有 5A 對於 C245 而言是太小了,能改成 JBC 插拔接頭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有屯了快30年的GX12 (4Pinx2, 8Pinx1)
放了30年還這個樣子... 應該不是太差的東西...
有需要, 您再跟 ...

您這是 GX16 16mm 直徑的接頭這是最常見的從很早很早就有許多設備在用這種接頭。

GX12 我也是這幾年才在陸製的烙鐵上看到,我看到其品質很差就有多買幾顆來備用,曾想過自己更換成高品質鍍金音頻接頭來用,目前是還沒碰到 GX12 使用中燒熔的情況,如果有早就準備好要替換的接頭了。
就是 XLR 接頭這我用很多,看規格可以到 6~7 安培沒問題,有許多國際大廠生產其外觀品質比 JBC 插拔頭還要更好也是直接插拔,缺點就是體積大了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有屯了快30年的GX12 (4Pinx2, 8Pinx1)
放了30年還這個樣子... 應該不是太差的東西...
有需要, 您再跟 ...

感謝超級牛,不過我就是希望手柄都共用,真是固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幾乎市售獨立購買的控制板都是用 4 or 5Pins GX12 接頭,想用極博星的接頭當然也是可以,只要先拆掉 GX12 ...

對!我找到的控制板都沒有跟極博星一樣的,看能不能買到電路板直接就Layout 同款插座,不用再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我找到的控制板都沒有跟極博星一樣的,看能不能買到電路板直接就Layout 同款插座,不用再改的。 ...

您再努力找,我至今沒看過。
不然去找開源的資料再來自己畫板子,想用什麼零件接頭怎樣的板子尺寸與大小都能很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