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再次試試UV 膠固化效果

楼主(2026-02-15):
天地不容客上次有寄幾個小感應燈給我,其中有3個可能被快遞摔到有破損,這個我就不拿來送人了,因為功能還好的,想說自己用也無所謂,花了一點時間黏看看?

▼我先用瞬間接著劑從側邊黏是黏不住的,裝上面板直接崩開。

▼再用瞬間接著劑黏一次,裂痕裡面外面都用UV 膠光固化。

就像葉小釵的刀疤對吧!不過好像黏住了,面板裝上去也沒事,換上電池我看多久會再度開裂?

网友A:
如果再斷裂,可以考慮訂書針大法。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392-1-1.html

上某寶買UV膠,暈,分類好多。什麼要黏硬材質,軟材質......

最扯的是,我決定要買擠壓式+一個硬化手電筒,結果寄來一個擠壓式的+針筒式手把。只有手把哦。
一查價錢,手把比手電筒貴,我就......算了。
再下一次,多花錢買一管針筒式的。好像也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再斷裂,可以考慮訂書針大法。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392-1-1.html

好!有ㄇ字形釘子卡著應該很牢固。

网友B:
的确是这样。UV胶里的套路很深的,就像一个菜的调味比例,可以千变万化。就像瞬干胶、AB胶那样,市面同样存在名目繁多的品种,但真正使用起来,差别不是太多。
但有一点要提一下的,UV胶好不好,要看它“干”了以后,有没残留粘粘的东西。在网络上,俺看到有网友特地测试了不同的UV胶,都不同程度存在此类问题。
这看起来像是组份不均匀或者固化不均匀造成的残留。俺之前用UV胶尝试密封经常在室外使用的物件,在外用了一段时间后,UV胶粘接处也开始发粘,即使长期在太阳暴晒下,也不再会固化,挺让人失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这样。UV胶里的套路很深的,就像一个菜的调味比例,可以千变万化。就像瞬干胶、AB胶那样,市面同样 ...

沒錯。俺是高分子專業的,高分子又叫聚合物,微觀上就是長鏈的大分子。泛稱為............塑膠。
AB膠就是兩種小分子,加在一起會產生反應,變成大分子。
UV膠則是靠UV起始劑,照紫外光以後它就會活化將小分子交聯成大分子。
UV起始劑的種類與劑量,可能就是造成後續硬化物性的關鍵。
還有一個關鍵因素,應該是UV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再斷裂,可以考慮訂書針大法。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392-1-1.html

蝦皮有一家原料廠在賣!
有硬的!價錢也不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蝦皮有一家原料廠在賣!
有硬的!價錢也不貴!

是的,感覺蝦皮賣家靠譜多了,因為不好會被退貨
我一開始也是蝦皮上買,的確也不錯用,
不過那家是專門用來黏水鑽的,用力摳還是會下來。我再來找找看其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感覺蝦皮賣家靠譜多了,因為不好會被退貨
我一開始也是蝦皮上買,的確也不錯用,
不過那家是專門 ...

https://tw.shp.ee/1AEDWS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这样。UV胶里的套路很深的,就像一个菜的调味比例,可以千变万化。就像瞬干胶、AB胶那样,市面同样 ...

你說的是對的。
我以前只會用光固化綠油、白油等等,這種目的是在做阻焊、絕緣用的,要刷的薄才能固化,表面也沒有硬度,鑷子一刮就掉,太厚還固化不了。
我目前的UV 固化膠不是我買的,是leo.rain 給我的,聽他說是他朋友的公司過期報廢後給他的,他試過也是能用......,他也把他買的UV 膠跟UV 燈一起借我測試。

leo.rain 自己買的簡稱A款,他朋友送的簡稱B款,UV 燈用同1支測試,A款上膠後,UV 燈一照,約3秒鐘起了一點白煙,我照了10秒用鑷子試硬度已經硬化,用手摸看看是乾燥的,為了保險我照了1分鐘。
B款上膠後,UV 燈照不會有煙,大約10秒後用鑷子試也是硬的,但是用手摸有油漬,我照了1分鐘後再試也還是有油漬,擦掉油漬再照1分鐘,表面就乾燥了,為了保險我再照1分鐘。

我不知確定B款是不是過期導致出油的問題?或是B款UV 膠要照更多時間才行?
因為leo.rain 經常要用UV 膠,所以就把A 款跟UV 燈拿回去了,B款就送給我玩,我會再找東西來試。

UV膠用一段時間後會發黏的問題,就有機會再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是對的。
我以前只會用光固化綠油、白油等等,這種是在做阻焊、絕緣用的,要刷的薄才能固化,表裡 ...

对的。从俺个人感觉来看,凡是“速干”的胶,都不怎么靠谱——不知俺的直觉对不对。
像AB胶,有的配方是短时固化,有的则固化时间比较长。因而应用的对象或者场景都不同。不管怎样,短时就能固化的始终觉得不那么牢固,就像那种快(瞬)干胶一样。
如果不那么赶时间,俺还是喜欢固化时间长些的。毕竟,好的果实都是用时间去换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