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用超級(法拉)電容還可以怎麼用?

楼主(2026-02-16):
收到一個汽車用法拉電容:銘牌

量容量超過20mf.無法量,這樣電容是好的嗎?正上方連接點;

電路板沒連接電容,用電供輸入12.3v,蜂鳴器有聲音,顯示10.3v,負載電流0.7A。

請問這個電容是好的嗎?

我汽車已經有加掛;磷酸鋰鐵電池,用的也滿意,不想用在車子上,還有甚麼用途?

网友:
…不想用在車子上,還有甚麼用途?

UPS 備份: 接不斷電系統, 提供幾秒到分鐘斷電保護, 高溫環境佳. 適合家用電腦、路由器.
太陽能緩衝: 穩定太陽能輸出, 儲過剩電、補不足電. 適合家用太陽能板或小型逆變器.

网友A:
要先確定電壓可以到12v,不然只會拉低電池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確定電壓可以到12v,不然只會拉低電池電壓。

3分鐘就充到13.8V,停止充電25秒就掉至12V,50秒就掉至9.9V,蜂鳴器開始叫。

网友A:
引用 楼主:
3分鐘就充到13.8V,停止充電25秒就掉至12V,50秒就掉至9.9V,蜂鳴器開始叫。

這樣的自放正常嗎?我是沒用過,要不拿個容量不足的電池是是看能否啟動汽車或機車?

网友:
改一下做點焊機,回充快,電流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的自放正常嗎?我是沒用過,要不拿個容量不足的電池是是看能否啟動汽車或機車? ...

原來pcb板子上的兩個電解電容全壞了,16v100uf.及50v2.2uf,難怪空的板子通電,負載電流0.7A。

換新後比較正常了,再掛上電表玩玩看,應該當點焊機還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