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X506HM 電路板擊穿問題

楼主:
趁著過年有空, 打算換一下筆電的記憶體

沒想到只是換個記憶體, 主機板居然就燒起來

瞬間火光冒出後就滅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靜電?

有拔掉充電線並關機, 但沒有拔除內接電池

當下心裡很 XXX, 馬上用棉花棒清潔灰燼..

接上電源線後開機, 可以進到 Window 10

想求助的是, 我後續該怎麼處理?? 拿膠把洞補上?

清理後的主板

放大

當時正在插入的記憶體

還好記憶體上, 有貼上原廠附的散熱片或保護片?
這個有用電錶量過, 是不導電的..
保護片也夠厚, 沒被擊穿, 還好還好..

感謝各位大德協助..

网友:
先說我的推測: 應該是記憶體模組上灰色物質阿斯到主板(VA與GND短接到)

可開機,應該沒有什麼大礙。

可能變壓器內的電荷還存在部分電壓。

對照點位圖與照片的相對位置,EMIC51沒置件;

但這個VA往上追線路是接到背面串接N MOSFET接往PF5000保險,最後接到PCN5000連接變壓器的連接器(VAIN+_1)

我不知道你是直接拔除變壓器的連接還是只有拔除AC插頭?!

所以以上推測就當作參考。

主機板網路清晰大圖

楼主:
感謝大大費心協助查找電路圖..

抱歉非本科, 只在大學時修過三學分的電路學
我看完的理解是這樣,
主板上有 VA 和 GND 正負兩支 pin 在那個位置,
我安裝記憶體時去觸及, 造成兩支 pin 正負短路..
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擺放桌子比較小, 所以只能拔除所有接線才好翻面,
所以是關掉排插電源後, 再拔掉筆電上的變壓器電源接頭,
看到噴火時, 我以為完了,
這次讓我換記憶體時有陰影了...
雖然還能用, 但是不是有需要在擊穿口上塗些東西防止氧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費心協助查找電路圖..

抱歉非本科, 只在大學時修過三學分的電路學

1. 要安裝記憶體,所以這是最有可能的操作。

2. 理論上移除adapter之後再將電池斷電,靜置幾分鐘。

再來操作會比較不會出意外。

燒的地方,其實可以不要動它,本來就是沒有裝MLCC。

若有松香或烙鐵的話,松香加熱滴上去覆蓋做絕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