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itoKala Lii-500 18650 充電器奇怪問題??

楼主(2026-02-18):
手上一台 LiitoKala Lii-500 充電器, 也用了多年了.
最近一個奇怪問題....
第四槽 (B4) 位置, 偵測有無電池異常, 有時沒電池機器會以為有. 或是插入電池卡在某種模式...
拆開沒什麼發現....

其他三槽功能似乎正常, 而且即便第四槽亂跳其他三槽也不受影響.

有找到線路圖, 或許是偵測電池的機轉異常??

有沒有大大有經驗的??

楼主:
在俄羅斯論壇, 似乎有人說是 Q12 MOSFET故障... 反正它四組都一樣, 明後天來互換看看.

网友A:
这类带活动槽的充电器,滑动接触点的电阻大且不稳定。可笑的是,竟然还带有内阻测试功能,而且还是两线制……
俺手里有一台BT-C3100,也是如此,内阻测试基本是摆设。
先从接触问题检查下,没问题再深入。

从电路图上看,channel4与1略有不同,想必channel2、3也不同?每个通道元件也不怎么多,有图纸逐一检查也不难。
祝早日完修!

楼主:
剛剛互換了MOSFET, 結果一樣, 錯誤還是在第四槽.
俄羅斯網站有提到 U5 U6 可能故障, 他的故障狀態跟我的類似.
我互換了 U5 U6 (同晶片), 結果錯誤換方式呈現了.... 或許押對了. 等料來試試看.

网友:
股溝蝦問回覆,參考看看

根據您提供的
LiitoKala Lii-500 電路圖(圖號 XSL-Lii500A-A3D),針對第四槽(Channel 4)出現「誤判有無電池」或「數值亂跳」的異常,以下是基於電路原理與常見硬體故障的易損檢查點建議:
1. 電池偵測與採樣電路(最優先檢查)
在電路圖右下角的 Channel 4 區域,負責偵測電池狀態的關鍵零件最容易因髒污或損壞導致誤判:
  • 分壓採樣電阻 (R19, R45):這兩顆電阻(圖中標示於 B4+ 與 B4- 之間)負責將電池電壓傳回主控。若 R45(連接到地)阻值偏移,或焊點因電池漏液腐蝕產生漏電,會導致主控端偵測到虛假電壓,造成沒電池卻顯示有電。
  • 濾波電容 (C18):跨接在採樣線路上的小電容,若性能下降(ESR 變大)或漏電,會失去濾除雜訊的功能,導致螢幕電壓數值亂跳。

2. 充放電切換功率管(易損點)
  • 充電控制 MOS (Q11 - FQP30N06):負責控制第四槽的充電電流。若 Q11 擊穿(短路)或半擊穿,即使沒電池,電路也可能與電源線路相通,讓主控產生誤導。
  • 放電控制 MOS (Q25 - A1SHB):在「測試模式」下負責放電。此管若熱損壞,會導致電路邏輯混亂,使其卡在某種模式無法切換。

3. 多路復用器 (MUX) 信號路徑
電路圖中心上方的 U5/U6 (HCF4051) 是信號切換晶片:
  • MUX2 / MUX4 (對應 Channel 4):U1 主控晶片透過這些開關輪流讀取四個槽位的電壓。如果 HCF4051 的特定通道(如接腳 4 或 5)受損,會導致第四槽的信號與其他槽位混疊,或產生浮動信號導致偵測異常。

4. 物理與外部因素
  • 負極滑軌與彈簧 (B4-):雖然電路圖未畫出物理結構,但電路圖中的 B4- 接點連接著滑軌。滑軌積塵或生鏽會產生接觸電阻,這是 Lii-500 報錯 "Null" 或誤判最常見的非電路因素。
  • NTC2 溫度感測器 (5k):位於 Channel 3/4 附近的熱敏電阻。如果該零件短路或接觸不良,基於安全保護機制,充電器可能會鎖定或亂跳以示警告。

建議維修步驟:
  • 清潔:先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刷洗 B4 槽位的正負極片與內部     PCB 上的焊點(特別是 MCU 到該槽位的路徑)。
  • 測量:在斷電狀態下,測量 R19 (1k) 與     R45 (1M) 的阻值是否正確,並檢查     Q11 的 D-S 極是否短路。
  • 補焊:對 Channel 4 區域的零件進行補焊,排除虛焊導致的信號干擾。

注意: 由於 Lii-500 的主控晶片 (U1) 直接處理採樣信號,若上述外圍零件皆正常,則可能是 U1 內部的 A/D 轉換通道受損。

手邊有萬用表,我們可以針對電路圖中 Channel 4 的關鍵路徑進行具體的數值量測。這類「沒電池卻顯示有電池」或「電壓跳變」的問題,通常與採樣分壓電阻控制 MOS 管有關。
請在不插電、不放電池的狀態下進行以下量測:
1. 檢查電壓採樣電路(核心嫌疑點)
這是主控晶片判斷有無電池的關鍵路徑。
  • 量測電阻 R19 (1kΩ) 與 R45 (1MΩ)
    • 找到電路圖右下角 B4+ 附近的 R19,確認其阻值是否為 1kΩ
    • 找到連接到地的 R45,確認是否為      1MΩ
    • 關鍵點:如果 R45 阻值變大或開路,採樣點電位會漂浮,導致沒電池時產生「懸浮電壓」,讓機器誤判有電池。
  • 檢查濾波電容 C18
    • 用萬用表電容檔(若有)檢查其是否短路。若無電容檔,用電阻檔量測應為無窮大;若阻值很小,代表漏電,會導致信號亂跳。

2. 檢查功率開關管(MOSFET)
MOS 管若擊穿,會讓電流迴路異常,干擾偵測。
  • 檢查 Q11 (充電 MOS)
    • 量測 Q11 (FQP30N06)D (漏極) 與 S (源極) 之間。正常應不導通(或僅有二極體壓降)。若電阻趨近於 0,代表擊穿,會導致電池偵測邏輯錯誤。
  • 檢查 Q25 (放電 MOS)
    • 量測 Q25 (A1SHB) 的極間電阻。此管負責放電模式,損壞時會導致槽位卡在特定模式。

3. 檢查信號路徑隔離(多路開關)
  • U5 (HCF4051) 的接腳檢查
    • 對應 Channel 4 的信號是由 U5 的 Pin 4 (MUX2)Pin 5 (MUX3) 負責。
    • 量測這幾個腳位與地 (GND) 之間是否有異常短路,或與相鄰腳位橋接。

建議檢測順序表:

零件位置

標稱值

檢查目的

R45

1MΩ

若開路或阻值過大,會導致偵測點電位漂移(主因)

R19

1kΩ

確認信號傳輸路徑完整性

Q11

(MOS管)

D-S 極是否短路導致供電干擾偵測

C18

(電容)

是否漏電導致電壓顯示亂跳

實戰技巧:
您可以將量測到的 Channel4 零件數值,與旁邊正常的 Channel 1 (對應零件如 R11, R12) 進行對比。如果兩者量出來的阻值明顯不同,那就是故障點所在。
您可以先量測 R45 (1MΩ)R19 (1kΩ),這兩顆最容易因為受潮或受損導致您描述的現象。量測結果正常嗎?

网友:
感觉Google越来越牛啤了。从一张原理图就可以将电路分析得头头是道,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带活动槽的充电器,滑动接触点的电阻大且不稳定。可笑的是,竟然还带有内阻测试功能,而且还是两线制… ...

有些多插座的充電器說明書會註明當多孔一起充電時,某些Ch 有優先權,像我家的4Ch 充電器是Ch1跟Ch4優先,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總功率的問題。我原本有台XTAR VC4四槽充電器就是這樣設計。

另一台NITECORE SC4 充電器每Ch 預設2A 充電,這樣4Ch 同時使用至少需要8A,從充電器體積我看它頂多就3A,反正不夠就分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