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模組接觸不良」不可以再用橡皮擦擦拭了

楼主(2026-02-19):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DXNGoa576/

話說我前陣子才把幾支DDR4擦了擦~是滿多橫向刮痕

网友:
記憶體廠的保固現在都是終保,但總是會換代的時候,現在他們想推D5,所以對舊代的產品就會吹毛求疵,我最近又逛了逛朋友的回收場,也撿了不少的記憶體,當然D3我只撿8G的,D4的就全掃,D5的還沒見過,以朝代來說,D3 4G的使用時間較久,氧化當然會嚴重些,但是ˋD3也快被淘汰了,那些D3 4G的撿再多也用不上了,D4的還好都是好的,有幾支撿到時開不了機,我放在LED燈條上利用熱量除溼,經過一天後也可開機了,所以自己用的記憶體,不開機了,直接送修吧,不要用橡皮擦去擦了,多擦個幾次,鍍上去的金子就被擦光了,顏色就會淡了許多,不再是較深的黃色,而是偏亮的米黃色。

网友:
如果在保固期,就别自己搞。如果过了,那随便。金手指时间一长,插拔多了,小小接触点的那层薄薄的镀金就会损坏,用不用橡皮擦也就无从谈起了。
如果是接触问题,俺一般就用橡皮或者酒精擦,之后涂上薄薄一层WD40之类的防锈油脂,近似永绝后患。

网友:
我用pentel橡皮擦是擦不出刮痕的,能擦出刮痕應該都是用偏硬的橡皮擦,或號稱金手指專用的橡皮擦(質地超硬,保證擦出刮痕),更或有些用砂紙擦的,

前陣子送修十銓, 金士頓的D3, D4記憶體,換回盒裝良品,看起來像全新,我就好奇這金手指有插拔過嗎?高倍率放大鏡下仔細一瞧,果然看見些許插拔的縱向刮痕!

總結一句: 現在金價高漲,電子接點清潔,請愛用IPA異丙醇+吹球,保證不傷鍍金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