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平衡可變電阻壞掉

楼主(2026-02-20):
諸位大大日安:
小弟有一台TEAC A-E2020綜合擴大機.左右聲道平衡可變電阻壞掉.因為是屬於小型可變電阻-MN104B-843F款式.不容易找到更換品.想請問如何取消這左右平能功能?是加焊電阻還是直接短路?

网友:
  好歹也拍一幅 "患者" 照片.

  因其特殊構造 (通常為 M&N 型雙聯, 有通常就有例外如單排 6 腳), 最快且不影響音質的解決方式是直接短路, 而非加焊電阻.

解決方案: 短路法 (Direct Shorting)
  MN104B 平衡電阻通常有 6 個腳位. 其工作原理是旋鈕在中間時, 左右聲道訊號都通過, 轉向一邊時, 另一邊的電阻增加而衰減.
拆卸: 拆下損壞的電阻, 找出 Input 與 Output 腳位;
短路: 使用導線或錫橋, 將左聲道的 Input 與 Output 接在一起, 同時將右聲道的 Input 與 Output 接在一起;
效果: 這會將平衡控制完全 Bypass, 訊號直通, 等同於永久固定在中間平衡位置.

注意事項:
不要用固定電阻代替: 若使用固定電阻, 會導致訊號永久衰減, 音量變小;
確認腳位: 若不確定 MN104B 的腳位, 請用三用電表測量, 找出旋鈕在中間時, 兩端導通的腳位;
施工建議: 請使用質量好的焊接線, 確保連接穩固.

  此法可立即恢復雙聲道正常工作, 音質不受影響.

楼主:
不好意思.沒有上圖.還有補救的措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沒有上圖.還有補救的措施嗎?

可以點編輯>上傳圖片(照片)在你的#3回復主題。

照片盡量橫拍,且記得做插入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