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latitude 7420 win 10 更新安裝完intel驅動,重開機HDMI外接螢幕黑屏

楼主(2026-02-21):
徵狀: 無頭Latitude 7420 win 10 更新安裝完intel驅動,重開機HDMI外接螢幕黑屏。

已經裝過win 10 LTSC一裝完intel 內顯驅動HDMI外接螢幕就黑屏,盲輸入密碼、ctrl +F4可正常關機。

第二次裝win10 中文版好不容易更新完patch,裝完intel內顯驅動又是同樣問題。

推測無頭Latitude 7420裝完intel 內顯驅動,預設為筆電面板顯示。

外接螢幕需要額外開啟intel顯示程式做設定?!

另外安裝Linux Mint可以正常顯示HDMI螢幕。

有人有這個經驗嗎?我已經嘗試使用win10開機碟做還原,無奈沒有設定還原點。

或是進入安全模式做移除內顯驅動?

目前優先回復現有系統,再不行考慮重灌win10並設定還原點、更新完patch之後再設定一個還原點、先不裝intel內顯驅動。

感謝各位先進幫忙,祝 新年新氣象 財源廣進 身體健康 ~

補充內容 (2026-2-22 10:21 AM):
問題已解決 6F

補充內容 (2026-2-28 08:17 PM):
黑屏顯示問題暫時解決: 請移駕 27F

网友:
W10更新之前,可以先安裝 GlideX 用手機或平板當外接螢幕,手機有畫面就可以操作,再研究看看intel顯卡驅動如何修正。

跨裝置的螢幕共享解決方案 GlideX

网友A:
新年好:
網路查詢

可行的解決方向
進入安全模式移除 Intel 顯示驅動 → 讓系統回到 Microsoft 基本顯示驅動,確認 HDMI 是否能正常輸出。

嘗試不同版本的 Intel 顯示驅動 → 有時候最新版本會有相容性問題,可以改用 Dell 官網提供的穩定版本。

使用 Intel Graphics Command Center 或 HD Graphics Control Panel → 手動設定輸出到外接螢幕。

建立系統還原點 → 在更新驅動或系統 patch 前,先建立還原點,避免再次遇到黑屏只能重灌的情況。

覺得可以參考

网友:
intel驅動可以找官網的助理程式自動偵測安裝

Intel® 驅動程式與支援助理(Intel® DS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年好:
網路查詢

之前灌中文win10一直卡在無線網卡驅動沒辦法安裝,後來就連intel 的最新版都還不能裝。

仔細觀察dell的版本有提供一系列舊版的,我就直接選最舊的,就成功安裝了!

楼主:
問題解決了! 感謝el36大、pucheng0705大 花費時間心力提供解決方案

最後採用盲打熱鍵加上下鍵進入安全模式,將手動將以安裝的intel內顯驅動改成微軟的HDMI螢幕就正常顯示登入畫面。

過程先用一台正常的主機透過手機錄影下來,方便對照著操作。

參考這篇文章 【教學】Win10 / Win 11如何進入安全模式?  (不是F8)

至於是否要安裝intel的內顯驅動,設定還原點之後,再考慮使用舊版做測試。

Fn + F8 切換顯示 (Win + P),這個盲key需要再確認是否能運作?!

网友:
我突然想到以前公司大螢幕也有類似的問題
結果是顯示驅動外接螢幕後 顯示頻率錯誤 導致螢幕不支援而無畫面
有點忘了換HDMI線還是降驅動版本就會好

補充內容 (2026-2-22 07:25 PM):
如果是顯示頻率導致 也可以先用同步顯示 再到顯卡進階裡去改顯示頻率測試看看

网友:
無頭騎士裝上teamviewer,再用另一台手機or電腦也裝上teamviewer,就可遠端控制無頭騎士,不怕裝驅動後外接螢幕黑屏了,

不裝intel內顯驅動程式,如果影片硬解可以啟動,這樣應該有無裝驅動就沒差了,(反正不可能打3D遊戲的)

网友B:
黑屏的時候,用鍵盤上的快速鍵沒用?F8 or FN + F8,

或是BIOS裡面看看有什麼可以設定

筆電預設好像都 eDP ,但有外接應該會自動偵測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屏的時候,用鍵盤上的快速鍵沒用?F8 or FN + F8,

或是BIOS裡面看看有什麼可以設定

盲key登入有嘗試熱鍵切換顯示 FN + F8 (WIN + P也試過)靜悄悄。

BIOS設定中display有大概看過,有空拍照上傳。

有找到這篇文章說明,雖說是win11也能多少對照去逐一排除。

Windows 11 無法偵測 HDMI:技術原因及解決方法

有嘗試裝最舊的驅動(31.0.101.3222, A06),安裝完重開依舊黑屏@@

感覺跟驅動是沒關係(當盲劍客好累@@),依照Ninja大的建議抽空換條HDMI線試試看

网友:
新年好
一直用二手電腦,現在用dell Optiplex 3070 I5-8500 內建系統序號,把機殼序號註冊下載重要更新,日常使用很滿意
插上網卡使用無線網路上網

https://www.dell.com/support/product-details/zh-tw/product/latitude-14-7420-2-in-1-laptop/drivers

更新bios ,安裝Dell Command | Update 應用程式 會自動安裝更新

楼主:
win 10 自動更新BIOS至V1.47

BIOS display相關設定有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盲key登入有嘗試熱鍵切換顯示 FN + F8 (WIN + P也試過)靜悄悄。

BIOS設定中display有大概看過,有空拍照 ...

先不要換線,你先用同步顯示去測看看
把外接螢幕頻率改60,因為我遇到的問題是筆電判斷外接螢幕可以到100,但實際螢幕只有60,所以顯示不出來
HDMI線主要是支援高解析度高顯示頻率的差別,你用普通線,用普通解析度60Hz去投影看看

話說你圖片好多驚嘆號,灌Win10怎這麼多沒驅動,先自己到官網下載或連線讓Windows自己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要換線,你先用同步顯示去測看看
把外接螢幕頻率改60,因為我遇到的問題是筆電判斷外接螢幕可以到100 ...

本來是打算用Dell的update asistant 應用程式去更新驅動的,只是系統版本太舊,版本要先更新上來。

參考el大 F11的建議

補充內容 (2026-2-24 10:19 PM):
更新完畢重開機會當機重啟
已按照el大的建議先安裝Dell Update 的 Dell SupportAssist OS Recovery 外掛程式
再更新系統

网友C:
看了一下筆電是11代intel 應該直接windows更新會抓到驅動才對
看能不能在BIOS改顯示到外部螢幕,這樣至少開機時可以有畫面
然後就可以用安全模式進去開遠端連線(微軟內建)
我覺得linux可以顯示,在win10就是驅動問題而已。理論上win10/win11都可以直接更新抓到驅動才對
只有小機率才會出現顯示頻率弄錯的問題(或者解析度調低看看)但就必須要遠端連進去才能改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筆電是11代intel 應該直接windows更新會抓到驅動才對
看能不能在BIOS改顯示到外部螢幕,這樣至少開 ...

12F的V27.20就是win10自己抓的內顯驅動

BIOS 顯示部分可更動的選項不多,詳見12F

下午已經系統更新並關機,晚點抽空確認頻率再嘗試安裝Dell提供的舊版驅動確認。

補充內容 (2026-2-24 11:02 PM):
正在下載更新1903版

网友C:
我有個問題,直接裝最新版不行嗎?這台硬體不差,也可以裝Win11,應該不用特地找舊版本Win10省資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個問題,直接裝最新版不行嗎?這台硬體不差,也可以裝Win11,應該不用特地找舊版本Win10省資源 ...

有鑑於之前wifi網卡的驅動是安裝舊版的就解決。

所以我才優先安裝舊版的內顯驅動。

至於win11...以M$的update輝煌過往經驗...維持win10會相對穩定@@

更新完…重開機又黒屏@@

補充內容 (2026-2-25 08:20 PM):
我直接重灌…debug時間成本太高

補充內容 (2026-2-25 08:32 PM):
.net core runtime 、.net desktop runtime 要更新才能安裝dell 的相關程式。

网友:
INTEL 集顯驅動滿鳥的,偶爾也是有問題,之前客戶有一台 INTEL NUC,大概Intel 8~10代,

客戶說會自動關機,但我一看,主機並沒有斷電,我就爬文一下,馬上就看到是 INTEL 集顯驅動問題

實際是使用中會突然黑屏

更新驅動就好了,所以舊的不一定沒問題

网友D:
有試過安裝 W11??

Latitude 7420 Windows 11 Driver Pack

或是
Intel Iris Xe Graphics Driver
File Format: Update Package for MS Windows 64-Bit.
File Name: Intel-Iris-Xe-Graphics-Driver_DDTN5_WIN64_30.0.100.9955_A04.EXE
File Size: 584.34 MB (怪怪,檔案好大)

或是看看這個討論串
Intel Iris(R) xe graphics and LG 22MB35D monitors
Please follow the troubleshooting steps provided in the link below for a possible solution:
  • Monitor Is Blank or Is Not Recognised After Plugging in an External Display
  • Troubleshooting Issues with Multiple Displays

有上面兩個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試過安裝 W11??

Latitude 7420 Windows 11 Driver Pack

Win11還沒安裝過,真的沒招再說吧!

Dell 提供的內顯驅動檔案更大@@

我先裝Dell提供的最新版內顯驅動,不行再使用P大提供的超連結驅動。

wd19也收到了,有空再試試

网友B:
BENQ VW2220H ,搜索有兩篇是說 使用 HDMI 都會黑屏

關鍵字 "VW2220H HDMI"

有一回答是 "HDMI預設是關閉的,要先接其他線材進選單開啟"

不知道是不是說 HDCP 要進到OSD手動開啟?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NQ VW2220H ,搜索有兩篇是說 使用 HDMI 都會黑屏

關鍵字 "VW2220H HDMI"

感謝大俠提供相關資料

有搜尋到01的文章,要先透過d-sub顯示再做設定。

這台除了HDMI沒有多餘的顯示接頭,唯一就是dock擴充的HDMI。

裝完內顯驅動,我插電視看看有沒有顯示?

P大提供的driver pack整包很值得下載,直接從裝置管理員將驚嘆號的裝置指定到解壓縮後的資料夾做更新。

目前都將驚嘆號的裝置都安裝上了,剩下UCSI這個裝置。

dell的更新程式也能正常運作並自動做還原點。

補充內容 (2026-2-27 03:11 AM):
後來想到安裝完內顯驅動之後拆下SSD 裝到另一台電腦上並調整內顯設定。

或許可行?!

楼主:
後來想到安裝完內顯驅動之後拆下SSD 裝到另一台電腦上並調整內顯設定。

先說結果: 沒辦法,手邊最高只有十代的平台,同為11代的可能有機會。

7420上先裝內顯驅動,轉移到H410M-E,裝置管理員依舊顯示沒安裝intel內顯驅動

算了! 最後的方案改安裝win11,真的不行就裝win10、不安裝內顯,醜了點,無妨也能使用。

楼主:
使用dock上的HDMI 可顯示!

補充內容 (2026-2-28 08:16 PM):
至於筆電上的HDMI port能否同時顯示,目前沒有多餘螢幕可驗證。
至少是解決黑屏內顯顯示問題。

補充內容 (2026-3-1 03:23 PM):
排除內顯驅動因素,就剩OS與硬體/韌體因素,日後有空再安裝win11驗證。
先在此作紀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dock上的HDMI 可顯示!

有沒有試過 type C to HDMI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試過 type C to HDMI

Dock就是透過右側3. thunderbolt port連接,dock上有HDMI port。

7420 + Tunderbolt port -- dock -- HDMI

左側1. thunderbolt port因為PD controller短路已取下,所以子板沒裝。

23F 倒數第二張圖有列出dock支援的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