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老外拆解 Geeboon HC24 恒溫焊台開箱簡介

楼主(2026-02-21):
#371Geeboon HC24 低成本高功率焊接系統,適用於 JBC 手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HhgOmWvknA
Geeboon HC24高功率焊台評測。
這款焊台可與T115、T210、T245和T470手柄配合使用,搭配大容量焊錫盒時,在230V或115V電源下,峰值功率可達450W!
0:00簡介
1:12  HC24 控制器
2:48  底座、焊嘴和C470 手柄
5:02  控制器內部 結構
8:29  圖形用戶界面和首次上電
14:08 校準和焊嘴漏電壓
15:26 固件 韌體

网友A:
这个焊台相比那个“艾讯”的好很多。所有C系列烙铁头通吃也是个特色。
但勿晓得所有烙铁头温度校对后,是不是单独存放校对数据的。如果不是,那得差评。
俺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有厂家制作出C245、C210通吃的手柄,或者类似FNIRSI HS-02这类一体化电烙铁,那算是造福每一位爱好者了。
遗憾的是,FNIRSI后来只推出一款才10W的C210电池烙铁,败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台相比那个“艾讯”的好很多。所有C系列烙铁头通吃也是个特色。
但勿晓得所有烙铁头温度校对后,是不 ...

看了相關資訊後,個人的理解是
換不同系列手柄,會自動帶出該型號補償設定參數
但同系列不同形狀的烙鐵頭就很抱歉了,設計沒作這麼細的矩陣記憶體資料(或許將來有廠商會升產)
雖是同系列烙鐵頭,但每支發熱蕊內阻熱電藕都有差異,所以在意精準溫控時還是每根要重測一次(除非每次都換同一根)

更換烙鐵頭後的自動帶出補償
  • 系統識別:當您在菜單中切換或透過選配的「手柄切換器(SW03)」切換不同的手柄類型時,焊台會自動載入該系列對應的校準曲線與功率上限。
  • 補償值自動應用:如果您之前對 C245 進行過溫度校正(例如補償 +10℃),下次更換並切換回 C245 模式時,該補償值會自動生效
  • 同系列不同形狀:需要注意的是,系統通常是依據「系列」而非「單一形狀」來存儲數據。例如,如果您同時擁有兩支 C245 烙鐵頭(一尖一刀),系統會共用同一組 C245 的校正值。若這兩支頭的誤差值差異很大,則切換時可能仍需手動微調。

有看過熱風槍可根據拆解不同IC
上傳特定加熱曲線作吹焊IC (例如BGA返修台的工作模式)
或許哪天恒溫烙鐵焊台也能依不同發熱芯編號調出特定發熱參數來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相關資訊後,個人的理解是
換不同系列手柄,會自動帶出該型號補償設定參數
但同系列不同形狀的烙鐵頭 ...

是的,先生说的没错。
俺希望以后的烙铁头都能植入ID芯片,可以让焊台、智能手柄直接认得它,从而调用相关预调参数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