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區撿到一對表面發黏的藍芽音箱 RM-2019

楼主(2026-02-21):
這個藍芽音箱長的很有趣,像一顆可以分開的球,內有磁鐵可以把互相吸住,當然也能分開,因為外觀塑膠部位發黏很噁心,可能是這個原因主人就丟了,我用烏骨雞學姐賣的電路板清潔劑兩三下就洗掉了發黏的環保漆,洗掉環保漆後,原色就像南亞塑膠水管的顏色........實在不怎麼美觀。

測試能充電,連線、播放都正常,只是不知道電池還有多少效能?這個音箱造型看不出要怎麼拆開,以後換電池也是苦差事,不過這音箱是圓的,是要怎麼放置?回家看到一瓶啥膠原蛋白肽的保養品好像能用就撿回家。

▼放在蓋子上。

▼放在瓶身上。

大家覺得那個好看?男生應該都會選放在蓋子上對吧!

网友A:
這款音箱是
morelife(或同型號 WK SP500)南北半球磁吸藍牙喇叭。這類產品通常採用「卡榫」與「隱藏螺絲」設計,拆解時需要特別注意底部墊片。
根據這類球形音箱的常見結構,拆解步驟建議如下:
1. 撕開底部防滑墊片
這款音箱最核心的固定螺絲通常隱藏在底部的黑色防滑膠條下方。
  • 使用美工刀片或薄平口起子,小心地從膠條邊緣挑起並撕開。
  • 撕開後,你應該會看到隱藏的十字螺絲孔。
2. 卸下固定螺絲
  • 使用適合規格的十字螺絲起子將隱藏在墊片下的螺絲全部旋出。
  • 有些型號在中間標籤貼紙下方也可能藏有一顆螺絲,若卸下墊片螺絲後仍無法掀開,請檢查標籤處。
3. 分離上下殼體
  • 螺絲卸除後,音箱的底蓋與上半部金屬網罩部分即可分離。
  • 注意: 內部會有連接喇叭單元與主機板的排線或電線,分離殼體時請勿用力過猛,以免扯斷線材。

4. 拆卸內部組件
  • 打開後,你會看到主機板、充電電池以及藍牙模組。
  • 若要更換電池,通常只需拔掉主機板上的連接插頭即可取出電池。
提示: 由於這款音箱具備磁吸功能,內部磁鐵吸力較強,拆解時零件可能會互相吸引,請保持桌面整潔以防遺失細小螺絲。

看看這個類似否 ?
【morelife】南北半球磁吸藍牙喇叭BTSP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smZzwpcdR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音箱是 morelife(或同型號 WK SP500)南北半球磁吸藍牙喇叭。這類產品通常採用「卡榫」與「隱藏螺絲 ...

現在的產品應該都看不到螺絲,一般人要拆開這個音箱,一定從黑色橡皮下手,不過這個音箱黑色橡皮下就是磁鐵。
一般產品會利用貼紙蓋住螺絲,但是這個音箱沒有貼紙。
所以AI 根本沒有拆過RM-2019 音箱,或者說還沒有人告訴AI RM-2019 要怎麼拆開?簡單說就是AI 說了跟沒說一樣。

如果電池效能太差了,我就會試著拆開了,你應該相信我要拆開RM-2019 一定沒有困難,我的意思是覺得整體很緊湊,外觀看不出怎麼拆開?以後有需要換電池應該就綁手綁腳,並不是我不知道怎麼拆開它。

所以我常常說AI 抓著問題深入一直問就破功了,而且還能引經據典繞來繞去講不到重點,最後就是一本正經胡說八道直至系統崩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的產品應該都看不到螺絲,一般人要拆開這個音箱,一定從黑色橡皮下手,不過這個音箱黑色橡皮下就是磁 ...

"AI 根本沒有拆過RM-2019 音箱"

是的
AI沒拆過音箱
它的回答內容都是剪接網上古文而來
沒前人寫出文章放上網,
它就 "組合拼湊" 不出答案,濫竽充數貼出一堆廢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 根本沒有拆過RM-2019 音箱"

是的

例如有一天我在痞酷網貼出RM-2019 怎麼拆開的貼文,不用多久AI 就會知道怎麼拆了,不過如果我"不注意"說錯了,那AI 也是跟著出錯。

我家隔壁是一家整脊的店,也就是經常給我咖啡那家,有一天我在他店裡,他順口就問我說他鄉下家的電視最近都會閃爍什麼的.......,我都還沒開口,其中一位客人就搶著說︰那是高壓板的問題,怎麼樣怎麼樣就能修好,我趕忙跟鄰居說,我是不會修,既然這位客人會,那請這位客人處理就可以了........。
隔幾天我問鄰居你鄉下的電視客人幫你處理好了嗎?鄰居說你回家後,客人就跟他說他是看網路影片的,他也沒修過......。
網路影片太多了,而且有AI 的幫助真假更難辨識,未來AI 會越來越聰明,但是依賴AI 的人們卻可能越來越笨。

网友B:
用厚紙箱做個聚方形的殼出來XDD

网友C:
某寶以圖搜尋一下,發現老大應該是有個底座沒有撿到。
不過金色的蓋子也不錯啦,有小金蛋帝瓦雷的fee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寶以圖搜尋一下,發現老大應該是有個底座沒有撿到。
不過金色的蓋子也不錯啦,有小金蛋帝瓦雷的feel~

你貼的圖片說全金屬機身,我這個算是全塑膠機身,架子的確沒撿到,我一開始也不知道還有架子,所以沒有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厚紙箱做個聚方形的殼出來XDD

主要目的是有個固定位置不會滾來滾去,放在保養品的蓋子就好了,我做的固定物也不會比蓋子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