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懇請幫忙~新年剛好有紅包收入 想購買低階電表 想入門除錯電源模塊(24V以下低電壓)

楼主(2026-02-24):
懇請幫忙~ 有些電表量電壓量電流不須手動輪盤換檔 號稱ai全自動電表 這類商品是否值得購買
前輩好 新年快樂
  用dt830電表測試電瓶充電電流 因為導通時間太久 測試探頭和電表9v電源接頭燒焦 目前看起來只能留做日後紀念了
  本人是電子新手   新年剛好有紅包收入 想購買低階電表  主要想入門除錯電源模塊(24V以下低電壓)
  所以想購買新電表 目前看到有一些新貨  價格都可以接受
   但是有些新品新功能不清楚 有些電表量電壓量電流不須輪盤換檔 這類對岸商品是否值得購買 或是耐用度如何 懇請前輩指點
   因為附近商家貨源只有這些型號 或是前輩有耐用又便宜的電錶品牌型號 也可以指點一下~

CZD 88智能数字多用表测量DC/AC电压,DC/AC电流,电阻连续性和NCV全自动量程
BSIDE S7大螢幕萬用表採用超大3.5吋LCD 螢幕,支援最高6000 Counts 顯示
aneng m109 或是M11A
ZOYI ZT102 ZT-C1 ZT-C2  ZT-VC17 VC15  ZT-S1  ZT-98
特安斯TASI 804 或 806   ta801
Mastfuyi FY128C 數字萬用表帶支架緊湊型智能電氣測試儀 5999 計數背光 LCD 測量 AC/DC 電壓
Mastfuyi FY107C 超薄數字萬用表 高精度智能全自動防燒萬能表 便攜式可更換表筆 可測溫

网友A:
因為你提及你是電子新手,建議300~500元內的電表即可,若你日後對電子這門技術很有興趣,你列的那些肯定看不上眼,那時再買一台高階的不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提及你是電子新手,建議300~500元內的電表即可,若你日後對電子這門技術很有興趣,你列的那些肯定看 ...

感謝前輩指點
因為買了許多對岸boost升壓模塊 要測試改裝
因為對岸的不須手動輪盤換檔 搭配大猩猩玻璃 很有質感 但廠商也要賺錢 可能有堪用問題
本人遺傳客家節省精神  還是繼續再購買一個DT830 69元

网友B:
我也是新手,我是去年入門的,DT830也是之前用的,莫名故障,後來買了寶佳的,大約500多塊。
烙鐵買了蝦皮199多合一七件套,但不知道為什麼烙鐵一開始就不吃錫,測試了兩三個烙鐵頭還是這樣。
聽說烙鐵復活膏有用,或是有推薦的烙鐵附帶的問。

個人目前想維修的有體重計,及電蚊拍,還有顯示卡及微波爐。

可能是因為之前工作的關係開始想碰觸,IC封測的探針卡維修才有興趣,本能的想在工作也生活上也結合一下,但目前工作又不一樣了,本身背景是學機電畢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我是去年入門的,DT830也是之前用的,莫名故障,後來買了寶佳的,大約500多塊。
烙鐵買了蝦皮19 ...

想修顯卡??烙鐵真的不能省~傳導熱效率有差~尤其是碰到一大塊負極端~超級散熱的~~
修自己的燒壞就算了~
修壞別人的卡要賠錢的~
沒法給您建議~我用的烙鐵太貴了~海外買回來的~
樓主需要防燒的電表~這好像也沒啥便宜的可挑~都是千元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我是去年入門的,DT830也是之前用的,莫名故障,後來買了寶佳的,大約500多塊。
烙鐵買了蝦皮19 ...

前輩好
  請問寶佳? 我上網查不到   是Pro'sKit 寶工? 你的寶佳好用嗎?

网友:
還可以 好像也是中國代工的 同樣的中國貨CP會更高 去B站找

网友C:
你若是再購買DT860B 也沒不好, 我反而是建議額外添購[電表探棒]  操作時手感會好很多

前面作紀念遺留電表探棒的筆端可以改成鱷魚夾  將來有較多變換適應的操作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若是再購買DT860B 也沒不好, 我反而是建議額外添購[電表探棒]  操作時手感會好很多

前面作紀念遺留電表 ...

前輩好 新春快樂
對岸電表DT830  COM黑色探表連接零件修復求助如圖紅色圈選處

因測試電瓶電流 接太久燒斷 斷裂如紅色框兩處  請問能用剪裁鋁罐薄片作為基底 重新焊接成型嗎?  或是有更好的方案或是私訊提供地址商家商購來源維修補給包 感謝
COM黑色探表連接零件求助 (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