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電流的數字電表 紅黑探頭接反 會燒壞嗎? 有出現負的數據

楼主(2026-02-24):
前輩好
懇請幫忙~
前輩好 新年快樂
  用dt830電表測試電瓶充電電流 因為導通時間太久 測試探頭和電表9v電源接頭燒焦 目前看起來只能留做日後紀念了
  我的數字電表 是dt -830b 在量測電瓶充電電流
    紅黑探頭接反 會燒壞嗎? 有出現負的數據 ?

网友:
數位電表測量直流電壓或電流極產接反就是顯示負數,不會燒壞。
燒壞電表一般就是檔位轉錯+插孔插錯。

新手小叮嚀,痞酷網很注重發文格式,從註冊開始就一直在引導,至發文都還會提醒,日後若有夾帶圖片的貼文,一定要在新手練習區試貼,無誤再貼到相對應版區。

如何在論壇發一篇內容有圖片的帖子?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楼主:
謝謝前輩指點
   太棒了 這樣看起來搞不好我的dt830電表還沒壞  找時間再購買更換紅黑探棒和9v電池接頭測試一下

网友:
數字電表 是dt -830b 在量測電瓶充電電流
    紅黑探頭接反 不會燒壞
    負的數據代表 電流方向

測試探頭和電表9v電源接頭燒焦
    這些到電子材料行都有賣  [9V 電池扣] [電表探棒]
    但得先確定 是他們真壞了 還有冇其它故障

楼主:
我測試過燒焦的dt -830b  測電壓還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電流我不敢再測 要再去補充購買一些維修包
dt -830b  價錢65元
紅黑探棒一組20元

我考慮買一個新電表  紅黑探棒搞不好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