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桌上型電腦壞了 有上網惡補查修資料 懇請前輩指點

楼主:
前輩好 新春快樂
  家的桌上型電腦壞了 目前做過查修的程序
  將光碟機 硬碟 RAM 顯示卡都拔除 電源風扇有轉 CPU風扇有轉  主機板急促叫很多聲
  接上RAM 有兩條  主機板就不叫  電源風扇有轉 CPU風扇有轉  目前判斷應該是主機板掛點 請問還有其他故障排除方法?

网友:
沒RAM會叫,有RAM不會叫 可能是
1.RAM跟CPU是好的,如果CPU有內顯,就先不要接顯卡測看看,看開機燈有沒有亮,鍵盤滑鼠燈有沒有亮
2.RAM是壞的,如果有2條RAM,建議一次插一條去測看看,然後一樣開機看鍵鍵滑鼠登號

网友:
RAM 顯示卡都拔除 電源風扇有轉 CPU風扇有轉  主機板急促叫很多聲  是沒記憶體的意思

接上RAM 有兩條  主機板就不叫  電源風扇有轉 CPU風扇有轉 , 兇手應該還是記憶體相關問題,  但是是記憶體本體故障 還是記憶體插槽故障 還是 記憶體控制器故障 就要測試了

其他故障排除方法?   最簡單的就是相同的電腦做交換測試

要複雜一點就是接上各式的假負載  ,例如 CPU假負載  記憶體假負載  , CPU測試器  記憶體測試器......... 一堆專業的工具

网友:
Q:" 將光碟機 硬碟 RAM 顯示卡都拔除 電源風扇有轉 CPU風扇有轉  主機板急促叫很多聲
  接上RAM 有兩條  主機板就不叫  "
Ans: 根據我多年在故障電腦主板堆打滾的經驗,
這如果插診斷卡,應該會發現是卡記憶體自檢不過,
step1.買罐電子接點清潔劑(主成分必須是: IPA異丙醇,水性的,不可用油性清潔劑,不可用WD40),
噴記憶體金手指,吹風機吹乾,
記憶體一條條插拔測試,

step2.再不行,記憶體插槽也要噴電子接點清潔劑,吹風機吹乾,
記憶體一條條插拔測試,

step3.插電,開機,輕鬆秒殺

网友: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新舊會員必看) 2019/08/15 修訂-PIGOO 痞酷網 - Powered by Discuz!

3.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請提供規定資料

依照4#實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