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作;烙鐵頭漏電接地

楼主(2026-02-25):
感謝ericchou大這篇分享;[轉貼] 所有烙铁都漏电?
https://bbs.pigoo.com/thread-91013-1-1.html
(出處: PIGOO 痞酷網)

有感年前換兩台DVD播放器電容,結果換完後掛了,應該就是漏電原因,抽空將兩孔110V插座,接出接地線,操作如下;
連接插座,並加一個快速頭,因為有3知烙鐵頭要用;

T12航空頭4P,內有一條接地,直接將線接到航空頭.外殼;

另外這台是T12,JVC集成,五孔航空頭,但烙鐵頭沒連接地線,只能用電線作成圓圈型,再用手指扣;

接下來測試;沒接地.電表負極表針空接;

沒接地.電表負極表針手觸;

有接地.電表負極表針空接;

有接地.電表負極表針手觸;

烙鐵頭與接地線電阻0.7歐姆,減0.2表針誤差為0.5;

還有哪些可以更好的,請前輩們指導,謝謝!

网友:
零線好像 不算 是有效接地喔 ,箇中源由有請其它前輩專業釋疑。
有些USB供電烙鐵頭,若是漏電確實也是烙鐵頭接第上第3孔導電

參考訊息 :
零線(Neutral, N)與地線(Ground/Earth, PE)的根本差別在於功能:
零線是工作迴路的一部分,負責電流回流供電;地線則是保護線,平時無電流,僅在漏電時將電流導入大地以防止觸電。零線通常為藍色或白色,地線通常為黃綠雙色。
以下為零線與地線的詳細比較:
  • 功能差異
              °  零線 (N):電流從火線流經電器後,經零線返回電源,形成閉合迴路。
              ° 地線 (E/PE):連接電器外殼與大地。正常時無電流,當電器漏電時,電流通過地線流入大地,使人觸摸外殼時不觸電。

  • 電壓與電流
             °  零線:對地電壓通常為 0V,但因電阻存在,有時會有微小電壓,且有電流流過。
                °  地線:對地電壓絕對為 0V  ,正常工作時沒有電流。

  • 安全性
             ° 零線:如果零線斷路,可能導致接在零線上的電器帶電,非常危險。
             ° 地線:是安全防護裝置。絕不能將地線接到零線上,否則設備外殼可能帶電。

  • 接線位置(插座)
             ° 三孔插座:左零(N)、右火(L)、上地(E/PE)。

總結:零線是「幹活的」(電路組成),地線是「保命的」(安全保護)。

零線 地線 差別
簡單來說,
零線(中性線)是電能的「回家路」,而地線則是人員的「救命線」。雖然兩者在配電盤端通常會接在一起,但功能完全不同。

零線 vs. 地線主要差異

特性

零線 (Neutral)

地線 (Ground)

主要功能

構成迴路:讓電流流回電源,使電器運作

安全保護:漏電時將電流導入大地,防止觸電

正常狀態

有電流流過

無電流流過

電壓狀況

理論上為 0V,但因有電流可能略高

恆定為 0V(與大地同電位)

代號與顏色

N (白色或淡藍色)

E / G / PE (綠色或黃綠相間)

為什麼不能混用?
  • 安全風險:若將地線當零線用,電器外殼可能帶電,增加觸電風險。
  • 保護失效:地線若持續負擔電流,會導致漏電斷路器 (ELCB)     誤跳脫或在真正漏電時無法及時反應。
  • 設備損壞:零線斷路時,接在同系統的設備可能因電位偏移而燒毀。

网友A:
以前, 牛也是這麼做...  把中性線, 當接地線用...
但後來才知道... 中性線(Nature)不等於是地線(Grounding)....
https://makerpro.cc/2020/11/neutral-not-ground/

把中性線當地線用... 牛也不確定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後來牛都不這麼接了就是..

不確定是不是拍照角度的問題.. 您的插座的照片看起來像 上長/下短..
正常來說... 長的應該是中性線, 短的才是火線(L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 牛也是這麼做...  把中性線, 當接地線用...
但後來才知道... 中性線(Nature)不等於是地線(Grounding) ...

不是科生,控制箱裡的中性線,不是埋在地裡的地線嗎?

插座是多年前.我自己裝的,沒照規範,有用電表測,確定是沒電的。

哇!酷狗後正確是;要從配電盤.拉一條專用,工程大了。

网友B:
零線中性線是台電的,在室外的變壓器上頭接大地,與你的插座有相當長的距離如果用電量大中性線上頭也會有電壓。
地線是用戶端要自己準備,要接在離你最近的接地點如水溝邊,如有漏電現象才能最短路徑下地。

网友C:
浮接的環管殼 因為電場感應測得到感應電壓 例如貼近火線線路
一般若DIY  我是用1M電阻並聯Y電容470pF   才接到實體接地線路上

商業販售的電器品 例如音響兩腳AC插頭 我看它們浮接的金屬殼與PCB接地端 用1M電阻並聯Y電容220pF
我用470pF 單純是這個數值最通用常見 手邊也沒220pF

我以前似乎在某些三腳AC插頭烙鐵資料裡看到  浮接的環管殼 內部用1M電阻 連到接地線上
靜電手環/桌墊 也用這電阻數值 原理論述文件 我不求甚解沒再去深究

不推直通接地線上 不讓烙鐵有電氣屬性關係 原因是避免短路時 有1M電阻能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 牛也是這麼做...  把中性線, 當接地線用...
但後來才知道... 中性線(Nature)不等於是地線(Grounding) ...

  正常情況下, 中性線雖然電位接近 0V, 但其上流動著工作電流, 且當負載不平衡時會產生電壓; 地線在正常情況下電位為 0V 且沒有電流.

  若漏電發生, 將中性線當地線接, 漏電電流會竄入中性線, 此時中性線帶有高電位, 摸到設備會觸電.

  中性線和地線僅在主配電盤 (臺電接進來的總箱) 可以短接在一起 (稱為系統接地), 但在插座端和分路負載端, 必須嚴格分開.

  若康品穎君用驗電起子插寬孔會亮 (有明顯壓降) 窄孔不亮 (小壓降), 那康品穎君家的火、水線都接反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線中性線是台電的,在室外的變壓器上頭接大地,與你的插座有相當長的距離如果用電量大中性線上頭也會有電 ...

哇!要作到這樣工程大,請問一般蓋新房子,水電工會這樣作嗎?

剛剛突然看到一個.空壓管的孔,想到是二十幾年前拆路,整理房子預留的線路,空壓機放四樓,在一樓組裝剪刀用的,結果用橘紅色的空壓管,環保材質,十幾年前漏氣不堪使用,使用量也變少,廢棄至今,突然想到有一條控制電線,沒有拆除,正好可以利用它,接到四樓的配電盤,暫時先這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科生,控制箱裡的中性線,不是埋在地裡的地線嗎?

插座是多年前.我自己裝的,沒照規範,有用電表測, ...

以牛的龜毛個性... 會先把插座 長/短 修正...
直觀看, 就能知道 火線/中性線...

地線如果沒有真的打銅棒接地..
只是搭鐵當接地... 效果有限...
牛這邊是28年的房子了... 當初配的插座, 都是兩孔的... 沒地線... 切

您換DVD電容... 和烙鐵漏電... 應該是沒有直接關聯的...
有確定電容沒上錯極性嗎???
有修過ASUS板子的人... 應該都知道... ASUS的電容極性標示和人家都不一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要作到這樣工程大,請問一般蓋新房子,水電工會這樣作嗎?

剛剛突然看到一個.空壓管的孔,想到是二十 ...

一般的水電工頂多會拉地線而不會打地棒,打地棒的知識比水電技術還多,只有專業的打地線的公司才會接的案子。

舊房子地基內沒地網沒地棒當然地線就接不上,如果室外有中華電信有線電話的避雷器上頭還可能會有地線可以搭,或是房屋邊有空地也能自己用鴨頭打幾根地棒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接的環管殼 因為電場感應測得到感應電壓 例如貼近火線線路
一般若DIY  我是用1M電阻並聯Y電容470pF   才 ...

感謝SIMON1016老師,起先不甚了解,研究想了一晚.搞清楚了;是否直接接地,烙鐵頭.銅線圈以及機器鐵殼等大面積暴露,萬一帶有火線的物體,不小心.疏忽碰觸,荷包就要大失血了,我的理解。

剛好有JNC JN471K+一個1M1/4W電阻接上,測試後雖然數據稍大一點點,不致影響功能,謝謝您!又學了很多,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水電工頂多會拉地線而不會打地棒,打地棒的知識比水電技術還多,只有專業的打地線的公司才會接的案 ...

謝謝duke83老師!了解了,屋後雖有空地但離很遠,我想如果哪天要翹開地板,再來買支1.5米銅棒,用振動機具,打入地下,在屋內.應該比較方便使用。

您說的中華電信有線盒子,是這個嗎?還是再進來,比較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duke83老師!了解了,屋後雖有空地但離很遠,我想如果哪天要翹開地板,再來買支1.5米銅棒,用振動機具 ...

一隻銅棒是不夠的,多打幾隻再接起來距離最好一米以上,找到比較濕潤的土質地點比較重要。
接銅棒的電線越粗越好焊接的方式大都使用火藥熔接,可以去油管找接地工程的影片看再決定要不要做。
以前找廠商做電信機房的地線規範是要求接地阻抗 5 歐姆以下,正常的報價都要幾十萬。

就像這個盒子但比較小,裡面有一條地線直接接到地底下,如果這條線不見了內部像保險絲的避雷器也就沒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隻銅棒是不夠的,多打幾隻再接起來距離最好一米以上,找到比較濕潤的土質地點比較重要。
接銅棒的電線 ...

有看過影片,以為小儀器自用,一根銅棒+高溫噴燈.就想解決,異想天開了?

這種小的比較近,曾打開過很多次,印象沒有接地線,有空再拆開研究看。

网友:
如果要用0線接地,可以檢查家中兩孔插座是否是一長(0線)一短(火110V)。然後插頭也是大小頭,再由設備端接0。就不用再拉一條線。

不過前提是插座確定長孔接0且插頭也是大小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水電工頂多會拉地線而不會打地棒,打地棒的知識比水電技術還多,只有專業的打地線的公司才會接的案 ...

之前看的網文
對於中華電信接地棒拿來當接地系統有風險

可以接室外中華電信有線電話避雷器的接地線銅棒嗎?
簡單來說:技術上可以,但強烈建議不要「共用」同一根銅棒,除非您能確保系統已做好「等電位連接」並符合法規距離。
針對室外中華電信避雷器(保安器)的接地,以下是專業考量與建議:
1. 安全風險:雷擊湧浪引導
避雷器(保安器)的作用是在雷擊發生時,將高壓瞬間導入大地。如果您將室內精密設備(如電腦、音響)的接地線直接接到這根銅棒上:
  • 反擊風險:當雷擊發生時,接地銅棒電位會瞬間升高。若接地電阻不夠低,雷擊湧浪可能經由接地線「倒灌」回室內,導致精密電路損壞。
2. 台灣相關規範要求
  • 接地電阻:防雷系統(含電話避雷器)的接地電阻規定應在     10Ω 以下
  • 距離要求:避雷系統的接地電極與一般電力接地電極應保持一定距離(通常建議     2 公尺以上),以避免互相干擾。
  • 個別佈設:原則上突波避雷器應分別佈設至其所屬之接地電極。
3. 如果您想「共用」或「搭接」
在現代防雷工程中,若要將不同系統的接地連在一起,必須採取「等電位連接 (Bonding)
  • 匯流排連接:將電力接地、通訊接地、避雷接地分別拉到一個專用的「接地匯流排 (Grounding Busbar)」,再由匯流排統一入地。
  • 線徑要求:連接導線需具有足夠截面積(通常為     14mm² 以上 銅線)以承受瞬間電流。
專家建議
如果您只是想省事將家中的接地線夾在電信局的銅棒上:
  • 檢查電阻:先確認該銅棒的接地電阻是否低於 10Ω。
  • 安裝突波保護器:室內插座端建議加裝感應雷突波保護器,防止反擊電壓。
  • 分開作業最保險:最安全的方式是另外打一支接地棒供家電設備使用,並與電話避雷針銅棒保持 2 公尺以上的物理距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的網文
對於中華電信接地棒拿來當接地系統有風險

沒錯,直接接中華電信保安器有風險,要降低風險可以拆掉內部那兩顆讓地線變成你專用,但電話機就沒有避雷保護了,如果家裡不再使用有線電話又有現成保安器就可以這樣做。

早在很多年前中華就已經不安裝保安器了,原因是工資成本太高所以現在越來越難看到。
我家裡也沒有被安裝保安器就曾經被雷打過,電話機沒壞 ADSL 的數據機被打壞,打電話後過來換了一台。
家裡的電腦網路孔也被打壞,但由電腦是一體機沒有網卡就只能外接 USB 網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直接接中華電信保安器有風險,要降低風險可以拆掉內部那兩顆讓地線變成你專用,但電話機就沒有避雷 ...

我家兩個保安器,一個沒有使用了,請問要接保安器,哪個位置?

可用原本三芯的電話線可以用嗎?

网友E:
痞酷網的會員裡什麼行業都有,包括台電的也有,任職核電廠的會員還會不定時找我聊天,還問我會不會怕他帶幅射?我都跟他說以後來找我要穿隔離服再進門。

1樓康品穎提到的問題,要先知道台灣的低壓電力系統接地方式是那一種?其實沒啥正確答案,因為施工太亂了。
要解釋這種問題就要用AI 合適了,為啥?因為這是它的強項,有用沒用全部倒出來,由我來講多少會有遺漏,你只要輸入"台灣的低壓電力系統接地",就會看到TN-C-S,台灣電工法規也會看到,不過台灣並不都是這種,有想了解整篇的就自己查一下AI 就可以了。

我老家是6樓+地下室,建屋時我就規劃好接地,我是打3公尺銅地棒,並熔接到地下室鋼筋上,duke83 說的沒錯,接地焊接是用火藥,我有位老朋友是做Motorora 對講機,他們公司要到各大高山架設備,都是要打地棒,焊接就讓他有空來幫我焊一下就行。

以前痞酷網有位會員(我就不說是誰了),他是很久沒上來論壇了,否則他看到duke83 5樓貼的圖片,保證跟duke83 槓起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家兩個保安器,一個沒有使用了,請問要接保安器,哪個位置?

可用原本三芯的電話線可以用嗎? ...

不是雙芯電話線的那條單芯的線就是接地線,但如果上頭沒有直接往地面接的接地線這個保安器就沒用了。

原本三芯的電話線可以用嗎?  不懂這句你想問什麼?是說三芯的電話線繼續用不拆掉還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痞酷網的會員裡什麼行業都有,包括台電的也有,任職核電廠的會員還會不定時找我聊天,還問我會不會怕他帶幅 ...

不同行業都有不同的做法,例如水電與電信師傅的做法就不同常常是因地制宜或說是變通省事所以才要訂立規範讓大家依循。

我也做過許多行業包含到高山架轉播站與地線,這個地線的效用就是要防雷擊而不是設備物理特性需要或是人員的操作安全。
新設的台在架設鐵塔的水泥基樁裡面就會做地線等安裝設備時再接出來就有,舊有的台都儘量去鐵塔ˋ周圍找現成的地線,否則山上土質都是石頭地線銅棒要怎麼打。
我到金門太武山設過台,對不起整顆山就是大石頭還是最硬的花崗石打不了地棒,就只能讓雷打頻頻來更換設備,多放幾包乖乖燒香保佑雷不要常常往這裡打。

現場什麼狀況都可能而師傅是點工計時算錢的,有時預算就只有那麼一點不允許另外發包找協力廠商,所以練就一些變通的方式這與上頭監工或競爭同行不能說破否則很難驗收結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雙芯電話線的那條單芯的線就是接地線,但如果上頭沒有直接往地面接的接地線這個保安器就沒用了。

原 ...

意思是有保安器,不一定有接地線嗎?

仔細看;保安器是從12樓,大的接線盒,接線過來的。

***三芯的電話線,並聯當接地線,省時省力,可這樣作嗎?

補充;有看到,兩個保安器各有一條黑色,較粗的線,通往大接線盒,這樣應該有接地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有保安器,不一定有接地線嗎?

仔細看;保安器是從12樓,大的接線盒,接線過來的。

曾看過保安器沒有接地線的,原因可能只是為了要應付檢查。
電話線太細即使是多芯並聯也是無法當地線,地線平常至少要 35mm 平方如要拉更遠就要更粗。

黑色較粗的的線又往接線盒去可能是多芯電信纜線,要找電線剝皮處往內部看才能確定是纜線還是地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同行業都有不同的做法,例如水電與電信師傅的做法就不同常常是因地制宜或說是變通省事所以才要訂立規範 ...

我的意思是你的接法如果跟那位會員的接法不同,他一定跟你槓起來,沒有別的意思。

我老家當時自地自建,要新蓋的圖是A家畫的,B家營造商蓋的,因為業主(我)有要求,他們會要求水電承包商跟我確定我要的細節,我會不定時去看,那完工後當然就是我想要的。

又像我另一間十甲路"透天倉庫",那是跟建設公司買的,一邊蓋一邊付錢,這個叫什麼方式我忘了,這種就會做假。
這棟有4樓,如果把1樓的配電箱打開有配地線(通常是綠色線),它是由屋外的電表接來的,電表下方有埋地棒,我們這一排每一戶都是這種接法(因為我看過)。但是二樓以上就做假了,如下方照片就是我家二樓的配電箱︰

上圖黃色箭頭那根5.5平方粗綠線理應從1樓配電箱接上來的,白色箭頭則是接往3樓,我拉出來給大家看︰

笑了吧!只有短短一節穿在管子裡面,根本沒有接到1樓配電箱的接地端,會有幾個人會想把接地線拉出來看看?因為這排的房屋當時買兩間,我還特別去另一間看過也是這樣。
配電箱布雷加後壓端子的就是我接的,包括那排N線。導線繞個彎,尾部用電火布纏一纏就鎖在布雷加上的就是水電接的,甚至也有沒纏電米布就直接鎖上去了。

那社區大樓應該比較嚴謹了吧!其實不一定,目前我住的社區大樓配電箱是看的到綠色地線,但是屋內插座有的有綠地線,有的就沒有,3孔插座就是有綠色地線的,2孔插座就是沒有綠色地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你的接法如果跟那位會員的接法不同,他一定跟你槓起來,沒有別的意思。

我老家當時自地自建, ...

您應該去弄一台接地阻抗勾表好好的檢查一下。

我是有接地阻抗表但是家裡沒地線所以還是沒得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應該去弄一台接地阻抗勾表好好的檢查一下。

我是有接地阻抗表但是家裡沒地線所以還是沒得量。 ...

我是不想搞了!如果是住人,或許還有需要搞,現在主要是放"雜物",就不想折騰了。
不過3樓我會在那裡搗鼓些東西,電子設備我幾乎都是經過隔離變壓器,待測物用的是AC Source,基本上跟市電都是隔開的,市電接不接地好像也不重要了。
如果是預防雷擊,我家周圍比我家高的大樓很多,法規都要裝引雷針,輪不到我擔心。

住家是透天厝的就注意洗衣機、抽水馬達、電熱水瓶、洗碗機......,反正水、電在一起的家電比較需要做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