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電助力自行車把手上的線頭掉了

楼主(2026-02-25):
我的電助力自行車左把手跟右把手都有下圖這條線,左把手的線頭居然斷了,大家猜猜會發生什麼情形?

這個問題應該考不倒海馬,因為這是他的強項之一。

我在想它能不能改成動能回收裝置?我一邊按剎車也一邊充電.......

楼主:
不是,自行車沒看過有剎車燈的。

不過超級牛不錯,自己動動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自行車沒看過有剎車燈的。

不過超級牛不錯,自己動動腦.......

疑? 是一個刈車把, 同時控制前後剎車??? Double CBS?
但那個線頭.. 怎麼看都是紅黑雙併線, 不是刈車線啊??

難道是 剎車提示?
"剎車中! 請注意! 剎車中! 請注意! 美眉~ 看過來嘿~ 我是橡皮人~"

牛的COLNAGO... N久沒騎... 都已經放到生鏽了...

网友B:
BOS嗎?(Brake override syst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 是一個刈車把, 同時控制前後剎車??? Double CBS?
但那個線頭.. 怎麼看都是紅黑雙併線, 不是刈車線啊? ...

哈哈!跟剎車燈沒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S嗎?(Brake override system)

我剛剛查了一下Google 什麼是BOS?看起來是汽車的裝置,這電助力自行車好像不會有這種裝置,不過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裝置?我只知道這條線斷開後的故障情形,接好就正常了。

网友C:
這應是剎車感應線, 主機感應剎車訊號用

線脫落, 主機無法感應剎車訊號, 產生的故障會有兩種, 端看檢測設計而不同:
1. 開路檢測(正常短路, 按下剎車開路): 主機判斷按下剎車, 輔助馬達不會動作
2. 短路檢測(正常開路, 按下剎車短路): 馬達會動作, 但按下剎車, 主機判斷不到剎車訊號, 不會即時斷電, 造成剎車距離變長, 甚至暴衝剎不住

若以安全性考量, 應會作開路檢測
所以故障情形是不是輔助馬達不會動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應是剎車感應線, 主機感應剎車訊號用

線脫落, 主機無法感應剎車訊號, 產生的故障會有兩種, 端看檢測設計 ...

YA!你答對了。
這篇除夕回老家拜拜看到木瓜 500最後提到我回家時電助力突然失效了,隔天試又好了,接下來幾天就時好時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壞那裡?把電池拿去電子負載測試也沒問題,突然發現線頭露出來了,還藕斷絲連,看到問題點接下來就好辦了,焊上就完事兒了,騎出去找朋友喝荼聊天好了,一路騎到大里A戰利品,再騎回家都很正常。

所以在我這台電助力自行車這個開關斷開時,故障情形就是電助力不上工,只能當普通自行車騎,右把手也有一個一樣的開關,看來作用是一樣的。

話說電助力自行車沒有助力時,比一般自行車還費腳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自行車沒看過有剎車燈的。

不過超級牛不錯,自己動動腦.......

目前有的電動輔助自行車
是有後煞車燈與後左右方向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有的電動輔助自行車
是有後煞車燈與後左右方向燈的

我看我找一天連人帶自行車坐火車到斗六,然後騎自行車到莿桐,你幫我裝方向燈,然後我騎回台中。

這時聽到海馬發出一聲慘叫,傢伙趕緊收一收,人也躲起來避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我找一天連人帶自行車坐火車到斗六,然後騎自行車到莿桐,你幫我裝方向燈,然後我騎回台中。

車子本身沒設計  要裝也不是不行  只是要先找到方向燈切換開關 還有裝設位置
方向燈的電壓有12V與48V的
我看是車子先寄過來 改裝好在騎回 不然拉線路試接也要一些時間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我找一天連人帶自行車坐火車到斗六,然後騎自行車到莿桐,你幫我裝方向燈,然後我騎回台中。

海馬大有實力與信心安裝,老大就照辦

我鄰居76歲也在三輪車上自己裝前後3LED方向燈,原來用9V電池,後來給10號機車電池12V,警察還問他在那裡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車子本身沒設計  要裝也不是不行  只是要先找到方向燈切換開關 還有裝設位置
方向燈的電壓有12V與48V的

哈哈哈!海馬真有趣,我都說傢伙趕緊收一收,人也躲起來避難了,你還跳出來~~~,大家看看!這就是傳說中的義氣對吧!

海馬請放心,自行車要裝方向燈這種小事我不會麻煩你,要請你出手就是要裝像特斯拉那樣有動能回收的裝置~~,這下海馬真的要躲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海馬大有實力與信心安裝,老大就照辦

我鄰居76歲也在三輪車上自己裝前後3LED方向燈,原來用9V電池,後來 ...

不管是電助力自行車,電動小綿羊或老頭樂......,以上簡稱電池車的問題應該都難不倒海馬,只是裝方向燈對他太小兒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