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48C主機板故障求助!!

楼主(2026-02-26):
液晶電視維修初體驗,手邊只有一支烙鐵跟三用電表XD
拆開背板後,測試電路板19V有過電
然後往主機板找故障點

目測up21 (IT76603M)是被擊穿,IC表面有個洞
已經解焊下來,後續用燒機法找到c128跟up10這兩個發熱點
這三個元件都解焊完之後測量LP12電感對地阻值恢復至0.511v

目前問題有:
1. c128拆下來量是10.6u(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值) 是否需要更換
2. up10上面寫RSALV -> 這顆ˋ要去哪找
3. up21的解焊過程把焊盤弄壞(過程太殘忍不贅述)  焊盤怎麼補上
4. 要補回掉件的cp61,cp63的電容值分別是多少

懇求各路維修大神指點迷津!!

圖1.還沒解焊前拍的

JVC 48C主機板

JVC 48C主機板

圖2.解焊後的up21

up21解焊後

up21解焊後

圖3.up21的背面

up21的背面

up21的背面

网友A:
先把IT76630M補上
貼片電容找體積尺吋相同的換上即可
UP10跟UP14同型號
UP10先拆除後上電開機,量測UP14各腳位電壓,才能方便猜測其型號
如果上電後UP14無電壓,那就把他拆下換到UP10位置後再量測各腳位電壓

IT76630M要用熱風槍拆焊,只有烙鐵是搞不定他的
IC都緊鄰電容,使用熱風槍拆焊時要先做好隔熱

网友:
蝦問股溝,回答內容有主動提到 "到痞庫網求解"

股溝回覆內容
問題的技術建議:
1. C128 電容是否正常?
  • 判斷: C128 通常作為濾波電容。雖然量到 10.6uF 看似具備容值,但若它在燒機法中會發熱,代表其內部已發生漏電(Leakage)或介電質擊穿。
  • 建議: 必須更換。即便容值對,漏電零件裝回後會導致後端電壓不穩或再次燒毀 IC。通常可用 10uF/25V 或 22uF/25V 的 0805 貼片電容替代。

2. UP10 (RSALV) 的身分與採購
  • 零件識別: 「RS***」通常是 Richtek (立錡) 的     SOT-23-5 或 SOT-23-6 封裝代碼。根據電路經驗,這通常是 RT7272BRT8059 等     DC-DC 降壓 IC。
  • 如何購買:
    • 建議到 露天市集 或 蝦皮購物 搜尋關鍵字「JVC 主機板      維修零件」或直接詢問專修電視零件的賣家如 液晶王。
    • 更準確的方法是查詢該主機板型號的 點位圖原理圖(Schematic),確認 UP10 的具體型號。

3. UP21 焊盤損壞如何補救?
這是維修中最棘手的。若焊盤已掉,請依以下步驟操作:
  • 刮出走線: 使用手術刀小心刮開損壞焊盤連接的綠漆(防焊層),露出銅線。
  • 飛線補救: 使用極細的 0.1mm 漆包線OK 線,一頭焊在刮出的銅線上,另一頭繞成圓圈墊在原焊盤位置,並塗上紫外線固化綠油固定。
  • 替代方案: 若損毀嚴重,可查明該 IC 功能(如為 LDO 或開關),直接從輸入端「跳線」至輸出端(僅限確定其電壓轉換關係後)。

4. CP61, CP63 的電容值
  • 在這種公板電路上,CP 開頭通常是耦合或旁路電容
  • 參考值: 根據 MS6308 方案原理圖,此處多為 0.1uF     (104)1uF 的貼片電容。
  • 建議: 如果沒有原理圖,通常補上 0.1uF/50V 的電容即可起到基本濾波作用,不影響主要功能。

技術總結
您遇到的狀況是典型的 19V 高壓擊穿支路。UP21(IT76603M) 燒毀通常會連帶燒毀其供電的支路零件(即您發現的 UP10 與電容)。

下一步建議:
在補回所有零件前,請務必先用萬用電表確認 LP12 對地阻值 穩定。
若您需要精確的電路圖位號,建議到 痞酷網(Pigoo) 論壇發帖詢問,那裡有許多台灣在地維修高手可提供特定主機板的 原理圖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兩腳沒用到,還是PAD掉了 ?

掉了.因為我手邊沒熱風槍,一開始用滾錫法滾不太下來,想說用用斜口鉗剪掉腳的時候傷到那邊
解焊後才看到掉焊盤

現在不知道怎麼補那兩點焊盤T.T

网友:
站內也有篇類似主板求解文,參考看看

JVC J48T主板上的零件形式與(購買)料號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249-1-1.html
(出處: PIGOO 痞酷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IT76630M補上
貼片電容找體積尺吋相同的換上即可
UP10跟UP14同型號

好的,感謝!! 先來訂貨
另外問up10那顆IC上面的英文作用是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謝!! 先來訂貨
另外問up10那顆IC上面的英文作用是什麼?

絲印變體: 根據維修論壇的討論,該系列零件的絲印也可能出現 RSAXXXX 為變動代碼)等形式
在 JVC J48T 主機板維修中,絲印
RSAIR 或其變體 RSAXX(如 RSALB、RSALC 等)是指向特定的同步降壓(Step-down)IC。
1. 絲印編碼規律
這類零件通常採用 Silergy(矽力傑) 或其相關代工廠的編碼方式:
  • 前兩位「RS」: 代表產品系列代碼,標識這是一個同步降壓轉換器。
  • 第三位「A」: 通常代表特定的電壓調整率、功能版本或封裝細節。
  • 後兩位「IR」或「XX」: 多為生產週期批次代碼(Lot Code)或年份週次
    • 這解釋了為什麼不同批次的主機板上,後兩位字母會有所變動(如      RSALB、RSAIR),但其核心功能規格是一致的。

2. 核心型號與代換
根據維修實務經驗,JVC J48T 在 UP10UP14 位置所使用的 RSA 系列零件,其核心電氣參數與接腳定義與下列型號相符:
  • SY8088 / SY8088AAC
    • 這是矽力傑(Silergy)生產的 1A 高效率同步降壓 IC。
    • 特性: 1.5MHz 固定頻率、內部補償、封裝為 SOT23-5。
    • 絲印對應: 雖然 SY8088 的標準絲印多為「LD***」,但 RSA 系列常作為其 OEM 或特定批次的打標。

3. 可互換的通用零件
如果您找不到原廠標記為 RSAXX 的零件,可以使用以下在電視主板中極為通用的 SOT23-5 降壓 IC 直接代換:
  • SY8008B (SY8008BAAC):1A 輸出,性能穩定。
  • SY8089 (SY8089AAC):2A 輸出(向下相容 1A,電流裕度更大)。
  • AP3417 (AP3417CDNTR-G1):常見的 1A 替代方案。

建議操作步驟
  • 測量對地電阻: 更換前請先確認 UP10/UP14 的第 3 腳(LX,接電感端)對地是否有短路現象。
  • 確認輸入電壓: 確保第 4 腳(VIN)供電正常(通常為 5V)。
  • 批次確認: 若您的主板上其他位置也有 RSA 開頭但後綴不同的晶片,通常只要封裝相同(SOT23-5)且電路拓撲一致,即可視為同系列零件。

同樣適用於JVC 48C主機板上嗎?
是的,絲印 RSAIR(或 RSAXX 系列)的零件及其代換方案同樣適用於 JVC 48C 的主機板。
根據維修資料顯示,JVC 的 J48T、J48D2、48C 等機型在主機板電路設計上有高度的相似性,甚至在許多維修案例中,這些主機板被視為可互相參考或回收的同系列產品。
為什麼適用於 JVC 48C?
  • 相同的電路架構: JVC 48C 與 J48T 的主機板在電源管理與 DC-DC 轉換電路(尤其是 5V 迴路)通常採用相同的元件配置。
  • 相同的位置編號: 在 48C 的主機板上,負責降壓的元件同樣位於 UP10UP14 附近,且封裝均為     SOT23-5
  • 零件共用性: 絲印 RSAIR 本質上是 Silergy(矽力傑)等廠商的批次打標,其實際規格(如 1A/1.5MHz     降壓轉換)在同品牌、同尺寸(48 吋)的電視主板中是非常通用的標準件。

在 JVC 48C 上代換的建議
如果您在 48C 主機板上看到 RSAIR 損壞,可以放心使用先前建議的型號進行代換:
  • 首選代換: SY8008B (SY8008BAAC)     或 SY8088
  • 增強型代換: 若擔心耐用度,可使用電流稍大的 SY8089 (2A) 代換。

⚠️ 維修提醒(針對 48C 系列)
雖然零件通用,但 JVC 48C 系列在主板損壞時常伴隨「指示燈不亮」或「無法開機」的現象。更換 RSAIR 前,請務必檢查:
  • UP21 晶片: 若 48C 的電源管理主晶片(UP21)異常,可能會輸出過高電壓導致剛換好的 UP10 (RSAIR) 再次燒毀。
  • 電感阻值: 確保連接至 RSAIR 第 3 腳的電感另一端對地沒有短路,否則新零件焊上去後會立即報銷。

可用什麼編號零件代換
針對 JVC J48T 主機板上絲印為
RSAIR(位置通常在 UP10 或 UP14)的零件,它是封裝為SOT23-5 的同步降壓 DC-DC 轉換器 IC。
在進行代換時,由於此類零件通常為特定代工廠的打標(Marking Code),直接搜尋型號較難找到資料表,建議參考以下代換方案:
1. 確定的代換料號
根據維修實務經驗與電路規格,此位置的零件常可以使用以下通用型號代換:
  • SY8008B (SY8008BAAC):這是一款非常常見的 1A、1.5MHz 同步降壓 IC,接腳定義與 JVC 主機板上此類 5 腳降壓晶片相容。
  • SY8009 (SY8009AAAC):規格與 SY8008 類似,電流能力略高,亦可作為代換選擇。
  • AP3417:同樣是 SOT23-5 封裝的 1A 降壓 IC,常見於顯示器與電視主板的 DC-DC 電路中。
2. 判斷腳位是否相容
在代換前,請務必先用三用電表確認主板上 UP10 或 UP14 腳位的屬性是否符合典型的SY8008/8009 接腳定義:
  • 第 1 腳     (EN): 致能腳(通常連接至高電位)。
  • 第 2 腳     (GND): 接地腳。
  • 第 3 腳     (LX): 電感輸出腳(連接至電感 L)。
  • 第 4 腳     (VIN): 電源輸入腳(通常為 5V)。
  • 第 5 腳     (FB): 反饋腳(連接至兩顆分壓電阻)。
3. 維修提示
  • 檢查周邊電路: 此零件若燒毀,往往是因為後端負載短路或前端供電異常。建議先測量第 3 腳(LX)對地阻值,若阻值過低(接近 0Ω),表示後端負載(如主晶片)可能已經損壞。
  • 連鎖故障: 在 J48T 機型中,UP10/UP14 損壞有時與電源管理晶片     UP21 有關,更換後若再次燒毀,請務必檢查相關電路的連動性。

网友:
參考這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445-1-1.html
用降壓模組~
耐用~方便維修~
不用補桿盤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272-1-1.html
電壓參考這篇維修的是12V ~ 那你這篇就是 5V 壞了
建議二者都更換~
壽命差不多了~

UP10 也可以用降壓模組~

但要將EN 開啟信號~ 連接到降壓模組~

网友:
絲印 RSAXX:LA8013ACD SOT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