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JVC GZ-R430摄像机无法充电故障

楼主(2026-02-26):
攝像機型號:JVC GZ-R430BE
故障現象:充電時charge等閃爍,充不進電。我用萬用表測量,a點與b點是導通的。在充電時:a點電壓為0V,battery+電壓為0V(猜測是低電壓保護),b點電壓為2.5V,charge燈閃爍,無法充電。當我用鑷子將a與b點短接後,相當於給a點強加2.5V,充電恢復正常,b點電壓變為0V,charge燈長亮。充滿電後,在關機狀態下,1天電就耗光了。光機狀態下測量a點電壓為4.2V。我疑惑的是為什麼a點與b點是相通的,電壓確過不去?難道是a點與B點之間還有一個元件?還是a點的三角芯片(我猜測是P溝道MOS)壞了?
下圖為主板電路,請大家幫忙判斷一下故障原因,感謝。

网友A:
你說A、B點互通,然後充電時A點0V、B點2.5V? 這不是矛盾嗎?

网友B:
重點是關機狀態下,電池一天就耗光了,這點不解決,你在怎麼修還是沒電池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A、B點互通,然後充電時A點0V、B點2.5V? 這不是矛盾嗎?

这一点我得再好好测量一下,这也是当时我疑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點是關機狀態下,電池一天就耗光了,這點不解決,你在怎麼修還是沒電池可用。 ...

我怀疑是这个三角的Pmos坏了,充满电后,关机下Pmos关不了,一直放电,直到耗光。如果单纯从漏电来讲,解决漏电就可以,但是这个首先要解决的是充电充不进去。目前我的想法是1:换Pmos看看,2:查看与之相链接的元件是不是有损坏。业余小白,还希望大家多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这个三角的Pmos坏了,充满电后,关机下Pmos关不了,一直放电,直到耗光。如果单纯从漏电来讲,解 ...

網上查詢是可以用5進行充電使用,如果是這樣,帶個行動電源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網上查詢是可以用5進行充電使用,如果是這樣,帶個行動電源就可以了。

就不太方便吧,不過普通人應該都拿手機在錄,很少看到有人拿這種手持攝影機了
公司也有一台,但都插電+腳架在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不太方便吧,不過普通人應該都拿手機在錄,很少看到有人拿這種手持攝影機了
公司也有一台,但都插電+腳 ...

一支手機打敗了好幾種3C設備,但還是專用的比較有看頭,比如拍照,手機拉近拍照就離離落落,攝影也是攝影機比較好,手機就是頂著用。
行動電源可以用也還好,以前我的V8還用6V的電池外接來用,只是也是接腳架拍全程的畫面。

网友:
光學變焦跟光圈還是DC的強項,手機短時間內不容易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