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42LN5400-DA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6-02-26):
LG 42LN5400-DA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LG 42LN5400-DA

2.故障情形~電視無待機紅燈無法開機,檢測消耗功率為5.4W。

3.內部照

4.主機板

5.電源/LED恆流驅動板

6.目視檢查高壓電容C102 (101K/2KV)火山噴發

7.高壓電容更換備品後基板清洗OK,全板電路跨接鐵線、零件接腳氧化生鏽嚴重全部更換,上電測試待機紅燈亮起可以成功開機。

8.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藉由最後一張慶賀完修照引導

一查台灣對外海纜狀況
原來15條海纜只剩7條工作正常,另一半都斷纜罷工中
(紅色線條是斷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