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ANWA MD-180C 拆解與維修

楼主(2026-02-27):
收到的 SANWA MD-180C 製造於 1988 年貼片製程成本高於插件的時代,是純硬體堆出來的不同於現代用單片機與軟體減低成本的做法。
內部是由兩片電路板組合而成,又因為兩片電路板都有旋轉開關的刀盤所以都得鍍金,加上不易組裝以現代的觀點來看真是成本不低。

也為了為後續的 7136 晶片的升級擷取了較清楚的照片以供比對。

ㄧ台有螢幕面板有破損又 LCD 老化的先來開刀更換偏光膜,由於須得拆開轉盤機構的影響所以花費了比較久(30分)的時間。

完工後(左邊)與正常未更換(右邊)比對一下液晶的色澤與明亮度,右邊螢幕顯示 B 符號是低電池警告約 7.8V 亮起(有點高了)

最後要來說一下這台的缺點與對應方法:
1. 沒有自動關機的功能,這我可以自己加裝上一片自動關機的小板子。
2. 工作電流約 2mA,改換成 7136 後約能降低一半,對於小容量的 9 伏電池來說是不無小補。
3. 電表拍打振動時讀數會輕微變化, DCV 校正的參考電壓調整半固定電位器不太可靠會找適當腳位精密多轉的來更換。
4. 二極體檔輸出最大電壓是 2.2V 電流為 0.8mA 量現代的高亮度 LED 不夠,我找不到線路圖暫時無法修改。
5. 面板上那個歐姆檔電壓選擇滑動開關拆機時很容易弄掉,拆機時要小心與細心。

這是經得起時代考驗的工業製品,還是能完成現代的許多基礎測量,給他一些改裝後能陪伴你走的更久。
我喜歡這台的另一個原因是這是針對電子工程師設計的一款電表,電流檔是從 20uA~200mA 只有小電流且不用切換插拔正極測棒線。
還有一個 EXT 的外部裝置檔讓你自行擴充功能,例如我想做一個電容 ESR 的模塊,此表還能提供模塊的電源真是方便。

网友A:
能夠自由自在.無掛礙.又優閒的改裝.玩玩科技古董,是多麼幸福的時光,值得羨慕,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夠自由自在.無掛礙.又優閒的改裝.玩玩科技古董,是多麼幸福的時光,值得羨慕,讚! ...

以前在儀器公司做過 RD 所以可能是職業病或強迫症吧!
這可是我的第一台三和數字表。

网友:
老頭子我話多,老話再重提,賣電表的廠商只會告訴你"規格",問題是你會信嗎?
儀表的細節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以電表來說,廠商不會告訴你它裡面的電路板是幾層板?用的是FR(阻燃)多少級的?銅箔是幾OZ?鍍金多少um?主晶片是那顆?精密電阻是用誰家的?誤差是多少?一對測試棒搞不好就要上千元,裡面的兩個保險絲是用一個300元的含銀保險絲?還是一個3元的..........。

歐美日大廠的電表用了幾十年還在用,大陸的電表玩一玩我就送人,連烏骨雞學姐這個外行人,都跟我說過她覺大廠牌的電表旋鈕比較"好轉"。

网友B:
發問!
‘加裝上一片自動關機的小板子’

這個板子... 是小模塊嗎?還是要自己搭一個小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問!
‘加裝上一片自動關機的小板子’

我都是用長時間定時 IC 加一個 MOS,可以用電阻來設定時間可以長達幾小時。
有在賣這種小板子但可能沒有 MOS 開關,我是想自己畫貼片小板子不到 10 顆元件成本也很低。
開關電流可到 1A,休眠時低於 1u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都是用長時間定時 IC 加一個 MOS,可以用電阻來設定時間可以長達幾小時。
有在賣這種小板子但可能沒有  ...

Duke大如果有做板子的話... 牛+5 (屯太多.. 也用不完...)
定時關機模塊.. 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ke大如果有做板子的話... 牛+5 (屯太多.. 也用不完...)
定時關機模塊.. 很好用!

OK! 可能最快要到三月底才會做好,有現成穩定的線路但只能用在 5V 以下,這次要控制 9V 電源還要加低損失的壓降或穩壓線路,你會用到幾伏的裝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可能最快要到三月底才會做好,有現成穩定的線路但只能用在 5V 以下,這次要控制 9V 電源還要加低損失 ...

牛都嘛亂改亂配..
以您做的為主!到時候再改就行!

楼主:
今天繼續玩這個電表,兩個主題:
ㄧ、外部信號輸入,使用 3.5mm 單聲道耳機插頭,如圖說。
讓我來想想可以做什麼插件來玩玩,插頭與訊號大小都知道了,電路與塑膠外殼也不是問題了。

二、參考電壓,原本是電壓不太穩換了一個 200R 的 SVR 先試看看,果然穩了就是原 SVR 不好,也順便看了一下 ICL8069D 的周邊線路。
原來這也在偷吃電算了一下有 0.7mA 快跟 7106 差不多了,這樣不行先來降低 ICL8069D 的工作電流。
這顆 ICL8069D 先提高限流電阻 R22 的阻值,試到最高 15K 時才能穩定 1.2V 最後將電阻先換成 10K 的數值,就是圖片右上角的那顆電阻。

我正好有訂 REF3012A 與 REF3312A 都在路上,資料說這只要吃電 50 與 3.9uA 且溫度係數更好到手後再來替換 ICL8069D,我就不相信現代的零件搞不定以前的產品。
R23,R24,R25,VR2 現在的數值也要吃掉約 0.1mA 的電流,可能到時再一起更變數值吧。

楼主:
7106 的數字電表印像中也能做到不錯的頻率響應,今天這台我也來測測看,事先沒先校正也沒修改電路動過手腳。

1KHz Sine 200mV 輸入,讀數 196.7mV 還算很準。

20KHz Sine 200mV 輸入,讀數 140.1mV 剛好是 0.707倍 -3dB 點。

31.6KHz Sine 200mV 輸入,讀數 100.2mV 剛好是一半。

所以這台電表 20Hz~20KHz 音頻訊號也能測量,一台小電表尚能如此足以展現出三和電表廠的深厚技術功力。

网友C:
這個系列有 MD-150C, MD-180C, MD-200C, MD-250C, 其他可插此系專屬配件的還有 LD-510, LD-520H, FD-750C
或許可以找找看系列中其他機型的電路圖做為參考

OHM 檔旁邊的 LO-HI 相當特別,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  難道還有某種的 Lo-Ohm  (極稀有的指針表,少數手持表,還有台表,或是某些現代維修用萬用表,有各自功能不同但名稱相似的 Lo-Oh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系列有 MD-150C, MD-180C, MD-200C, MD-250C, 其他可插此系專屬配件的還有 LD-510, LD-520H, FD-750C

看過此系列其他機型的照片,也剛好 180C 的檔位是我喜歡與習慣常用的,我再去找找看有無類似的維修手冊或線路。
而原廠的擴充模塊或配件無一喜歡只有自製才合用,我想好了一個是 ESR 模塊另一個是 nA 納安培低壓差的微電流模塊。

此機實測 200 OHM Range 時 LO 約 0.4V 90uA,OHM Hi 約 1.2V 700uA。
早期從指針表進化到數字表的那個時代很多人都用不慣數字表,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歐姆檔上。
例如有些指針表可輸出二十幾伏的高壓與一百多毫安的大電流而數字表就都做不到,所以就有在這歐姆檔動手腳搞特異功能的機型出現。

這是為了在線測量時可以使用,大家都知道傳統 BJT 電晶體有個 0.6~0.7V 導通電壓,在線測量就能利用 Hi Lo 檔來區別是純電阻組抗或電阻加半導體的複合阻抗。
實際上怎麼用當時的維修工程師都知道,有些設備廠家的維修手冊也會印出用哪款的電表在某端點上其等效阻抗是多少,所以我們可以用三用電表來量出哪顆 IC 損壞又壞了哪隻腳。

現代的數字電表歐姆檔輸出電壓有高有低看檔位切換而不確定,這台表倒是很特別不管在哪個檔位其高低兩段電壓都是一致相同,真的是相當好玩的一塊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過此系列其他機型的照片,也剛好 180C 的檔位是我喜歡與習慣常用的,我再去找找看有無類似的維修手冊或 ...

嗯,這歐姆檔挺巧妙!

居然這麼早的機型就有這個低於pn結電壓,方便在線測試的設計!  但這個功能似乎後來相當少在一般三用電表再出現,印象中直到近年才有目標維修市場的對岸小眾產品具有此功能。

Radiomuseum 上面有 Sanwa MD-200C 的電路圖,上網的是低解析度版本,高解析度原圖要向站主申請,寄來的原圖會加收件者email水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這歐姆檔挺巧妙!

居然這麼早的機型就有這個低於pn結電壓,方便在線測試的設計!  但這個功能似乎後 ...

感謝!已經下載下來了,可惜有些地方不太清楚,改天再來描繪清楚並修改成 MD-180C 的圖。
先貼在這裡讓有需要的人看,讓大家方便。

如果看到的是 MD-200C 我是不會去拍下,不但沒有 DCA 20uA 檔位連二極體與蜂鳴器檔都沒有,這要怎麼用!MD-180C 讚!

這兩天做電路實驗拿這台電表來用,一次用了三台真方便,兩台監視電路工作電流一台看電壓,因為體積小所以不太佔桌面。
大塊頭的精密四位半電表這時派不上場,實驗時不要求精密數值只要驗證電路有無符合要求,這時用這個電表剛剛好。

网友A:
這些電表能飄洋過海,找到伯樂,並賦予魔法寶劍,再次點亮生命光輝,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些電表能飄洋過海,找到伯樂,並賦予魔法寶劍,再次點亮生命光輝,讚!

大廠的電表即使過了許多年頭還能用也能找到線路圖自己維護,買那些便宜的中國製電表個人覺得才是浪費錢用了幾次後就不想用了。

轉盤的旋轉按壓手感與精緻的色塊區分面板(日式美學)那用著可舒服著。

楼主:
昨天做原有現成休眠電路的修改準備做小板子裝進這台電表裡以增加十分鐘定時關機的功能。

準備讓休眠電路能夠支援到 20V 輸入,增加了一顆 LDO 與修改 P-MOSFET 的驅動線路。

成果是 9V 輸入 9V 輸出,休眠靜態消耗電流為 1.72uA,如換成更低耗電的 LDO 後還能更低。
結論還是這台小電表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做原有現成休眠電路的修改準備做小板子裝進這台電表裡以增加十分鐘定時關機的功能。

準備讓休眠電路能 ...

請問休眠電路;有電路圖嗎?  9V用

我用P-MOSFET+鉭電容+電阻,只有4分鐘,而且快接近斷電時,測量數自亂跑。

网友D:
1#圖三 Teledyne Intersil 7106 #40 看到石英晶體 有態度!有誠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休眠電路;有電路圖嗎?  9V用

我用P-MOSFET+鉭電容+電阻,只有4分鐘,而且快接近斷電時,測量數自亂 ...

電路圖只有手繪初步架構,LDO 與 P-MOS 還在選型中,都會影響規格與零件數值大小,而且都是貼片元件必須洗電路板,定時 IC 是用 EC340EGC 沒有用到大電容。

昨天也有試過用 CD4060 來做定時電路但工作與休眠電流都降不下來,10V 時只能弄到 0.4mA 與 10uA 所以放棄了,這個可以不用 LDO 直接 20V 輸入。

要簡單可以用 7555 CMOS 版本的,有插件的元件容易 DIY,RC 數值也可以至少提高十倍工作也比電晶體版本穩定。

會單片機程序的用 8Pins 晶片,零件少又能很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圖三 Teledyne Intersil 7106 #40 看到石英晶體 有態度!有誠意!

電路圖上是標示 40KHz,資料上說典型值為 48KHz,這台沒實測過是多少。
改日換成 7136 後我應該也不會動這個石英振盪器,提高頻率後耗電會增加。

网友E:
公爵改進這台三和電表進行的很快,你手上的電表可能都會改成7136,如果你有再買改裝的零組件,能不能多買2份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爵改進這台三和電表進行的很快,你手上的電表可能都會改成7136,如果你有再買改裝的零組件,能不能多買2 ...

我的改裝重點在於只要能節能省電的地方我都會改,包括晶片、參考電壓與自動休眠都會動到,但我只會改裝兩台其他的先保留原汁原味以後再說,一方面能做性能比對另一方面往後還有後悔的退路。

晶片我已經先買兩顆現在正在路上,我怕不是原廠是 Remark 的先買來測試看看沒問題後我再買一次,其他零件也是這樣再買兩套是很簡單的事,最後再一次全都寄給您自己裝。

楼主:
我還要再來講這台的 0.5A 保險絲,竟然沒有用上保險絲座這種設計是第一次看到,利用電池倉旁的兩隻塑膠彈片去壓合保險絲與電路板上的銅片。

第一感覺是保險絲對于大手大腳的人不好換,再來就感覺到他的接觸面只有一小塊面積不會常常接觸不良嗎?
果然在我第一次全面性對八台做性能檢查時就碰到兩台有此問題,後來我又只針對螢幕有開裂的那台拆拆裝裝了好幾次果然又出問題。
由於結構的設計要拆離 PCB 與底殼時都要先拆下保險絲才行,所以如果墜落或撞擊這個保險絲接觸也很可能會出問題。

所以解決的方法是先看電路板上的保險絲接觸銅片是否有變形或氧化,在來就是換上身價不凡的鍍金保險絲。
賣家很少這家最便宜只要台幣四十元。

又順便看了一次性 9V 鋰電池。
還是算了吧!比我這台老電表購入的平均價還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還要再來講這台的 0.5A 保險絲,竟然沒有用上保險絲座這種設計是第一次看到,利用電池倉旁的兩隻塑膠彈片 ...

哈哈哈.....這句︰還是算了吧!比我這台老電表購入的平均價還貴........,這是我常常在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這句︰還是算了吧!比我這台老電表購入的平均價還貴........,這是我常常在做的事。 ...

一顆電池比一台電表還貴這像話嗎!

我改這麼多花這麼多的時間就是要省電池的錢,結果一顆電池要價幾百元怎麼說的過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顆電池比一台電表還貴這像話嗎!

我改這麼多花這麼多的時間就是要省電池的錢,結果一顆電池要價幾百元 ...

很久沒有買9V 電池了,原來現在已經那麼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電路圖上是標示 40KHz,資料上說典型值為 48KHz,這台沒實測過是多少。
改日換成 7136 後我應該也不會動 ...

電路圖40KHz,不是50Hz 60Hz 公倍數,他可能實際要求運行在39.9K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久沒有買9V 電池了,原來現在已經那麼貴了。

我也很久沒買台灣市面上的電池不知道會變這麼貴,那就去買純鋰電(沒充電孔)的 9V 充電電池好了,我很多年前買了兩個純粹測試機器用,只充過一次電到現在還很有電。

這台電表用的 9V 是去年買的單價不到台幣十元,原本我也不知道這種隨機附贈的電池這麼便宜,是有一次多匯了幾塊錢給掏寶賣家他用這個電池找給我幾顆我去查後才知道這種包裝的便宜。
不小心又多買了幾顆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路圖40KHz,不是50Hz 60Hz 公倍數,他可能實際要求運行在39.9KHz

如果只在 60Hz 的地區用可以用震盪 48KHz 但 50Hz 的市電電磁(工頻)拒斥就會差點。
文件上有提到改用 40KHz 對 60Hz 與 50Hz 都是比較好的選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很久沒買台灣市面上的電池不知道會變這麼貴,那就去買純鋰電(沒充電孔)的 9V 充電電池好了,我很多 ...

什麼是"純鋰電(沒充電孔)的 9V 充電電池"?這一定要認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麼是"純鋰電(沒充電孔)的 9V 充電電池"?這一定要認識一下。

這樣說看不懂?
有 USB 孔自帶充電或穩定電壓電路板的就不是純鋰電的充電電池,裡面的電路板就是會漏電自放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很久沒買台灣市面上的電池不知道會變這麼貴,那就去買純鋰電(沒充電孔)的 9V 充電電池好了,我很多 ...

某寶,9V沒充電孔的,看到的都只有鎳氫,
標題寫9V 鋰電(倍量),點進去也會變成鎳氫,
而且這要用專用的9V鎳氫充電器,

鋰電的,都有充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某寶,9V沒充電孔的,看到的都只有鎳氫,
標題寫9V 鋰電(倍量),點進去也會變成鎳氫,
而且這要用專用的9 ...

本來是不想貼廠牌的,特別跑去看一下還在賣啊!只是容量變大包裝紙改了一下。

應該不會只有這家在生產這種低自放的。
可能以前大家都是做這種純的鋰電池,後來有人發明出來帶 USB 充電孔的又一窩風跑去做帶 USB。
我是沒買充電器反正很久才充一次電,充電就用電源供應器先設定好電壓電流,充電完成後再看一下充電功率就知道電池的優良度如何。

网友:
好奇 網路查詢
結論:不帶有 USB 接口可充電式"內建保護板裝置 或必須搭配獨立專用充電器"

沒有充電孔的 9V 鋰電池通常分為兩類:一種是拋棄式(一次性)鋰電池,以超長壽命和高穩定性著稱;另一種是需配合專用充電器使用的可充式鋰電池,其外殼維持傳統封閉設計,不帶有 USB 接口。
以下是針對這兩種需求的推薦產品:
拋棄式 9V 鋰電池 (鋰金屬電池)
這類電池不可充電,但電量通常是鹼性電池的 2-3 倍,且自放電極低(存放壽命可達 10 年),非常適合用於煙霧報警器、精密儀器或極端溫度環境。

Energizer Ultimate Lithium 9V (勁量 L522)
優點:被譽為全球最長效的電池,重量比鹼性電池輕 1/4,在存放 10 年後仍能保有電力。
評價:根據 HomeDepot 用戶評價,非常適合用於煙霧探測器,能顯著減少更換頻率。
Ultralife Lithium 9V
規格:具有 1200mAh 的高容量,專為醫療器材和安全系統等關鍵應用設計。
特點:在放電過程中能維持極為穩定的電壓。
Tenergy 9V Lithium Battery (Non-Rechargeable)
特點:Amazon 上的熱銷款式,具備 1200mAh 容量及 10 年保存期。
適用:特別適合在 -40°F 到 140°F 的極端溫度下運作。

需外接充電器的 9V 鋰電池
如果您希望電池外殼沒有充電孔(外觀與傳統電池一致)但仍可重複使用,則需選擇必須搭配獨立專用充電器的型號。
iNeno 高效能鋰電池 (9V-950)
設計:外殼無充電孔,採封閉式設計,需配合 ineno 專用 4 槽或雙槽充電器使用。
特點:內建保護板裝置,標榜防爆且電壓輸出穩定。
BESTON 9V 鋰充電電池組
方式:通常以「電池 + 專用座充」的形式販售,適合一次需要為多顆電池充電的使用者。

參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來是不想貼廠牌的,特別跑去看一下還在賣啊!只是容量變大包裝紙改了一下。

漲知識了,

它拍賣頁有產品分解圖,
裡面是兩顆鋰電串聯+一片2S保護板,
這樣的確可以低自放電,
我的晶體測試儀,電池是DIY兩顆鋰電串聯+一片2S保護板,
充1次電可以用超過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漲知識了,

它拍賣頁有產品分解圖,

我來算了一下如果用這種 880mAH 的鋰電池去配合這台電表又改了自動休眠功能能用多久。
880mAH/2uA/24H/365D= 50Years,用到電池壞掉都還不用充電,2uA 是休眠電流。

如果不關機也不休眠可以用多久?
880mAH/2mA/24H=18Days,怎麼這麼少,2mA 是工作電流。

證明了還是要搞個休眠電路!電池也必須是極低自放電!好像只有 25 樓那顆比電表還貴的電池才有可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樣說看不懂?
有 USB 孔自帶充電或穩定電壓電路板的就不是純鋰電的充電電池,裡面的電路板就是會漏電自 ...

我看其它會員的回覆後也了解沒充電器孔的意思了,這是指充放同口,有的保護板是同口,有的是分口,像電動工具的電池大多同口,我那台電助力自行車就是分口。

我看過裝在筆電及手機的單顆鋰電池電壓最高是4.4V,4.4V是保護板動作的電壓值,一般電池會控制在4.35V,兩顆串聯是略接近是9V,就算有這麼小的高電壓鋰電池肯定也不便宜。
保護板過放保護單顆約3.3V,明天我試看看這台電表最低多少V 還能正常動作?這麼省電的電表,如果能7V就無法工作,那連保護板也可以省了。

評論有人回答大約8V上下,如果是充飽後電壓,那就不是高電壓型鋰電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其它會員的回覆後也了解沒充電器孔的意思了,這是指充放同口,有的保護板是同口,有的是分口,像電動 ...

我手邊的舊款電池標示是 650mAH 充電是以標準的 4.2V x 2 來充所以電壓是不可能達到 9V 的,放電就以 3.2V x 2 來看這台電表 7.8V 就亮低電壓警告是太高了,好在只要修改個電阻就行。

明天再給你測測究竟低到多少電壓測量數值還不會偏差,我曾經用過 7106 的表可以低到 3.3V 還能工作。
測出來後再以無偏差的低電源電壓或是鋰電池放電曲線的電壓來設定這塊表的低壓警示動作點。

我的電池,紅色那顆 22.5V 的早就沒電還捨不得丟,想來搞個舊瓶裝新酒讓他繼續工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來算了一下如果用這種 880mAH 的鋰電池去配合這台電表又改了自動休眠功能能用多久。
880mAH/2uA/24H/36 ...

但是,鋰電飽電存放,會有老化現象,
我的晶體測試儀,2s鋰電,平常都只有充到3.8V*2,
常保頭好壯壯,

google AI摘要:
鋰電池飽電(100%)長期存放會顯著加速老化。
這會導致內部高電壓與高活性狀態產生有害化學反應,
導致容量永久下降、內阻升高,甚至引發鼓包。

最佳存放電量為 40~60%,並應置於陰涼乾燥處,
每 3 個月應進行一次充放電循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來算了一下如果用這種 880mAH 的鋰電池去配合這台電表又改了自動休眠功能能用多久。
880mAH/2uA/24H/36 ...

以 9V 方形電池的體積與一般充電式鋰電池的體積相比,雖然非 USB 充電的不需要充電電路與插座的空間,容量可以做的較大,但要把 9V (或 8.4V, 7.2V) 之下的 880 mAh 容量塞進這個體積內,感覺可能性似乎有點低。

看B站上對幾種內部為2個一串的USB充電式鋰電池實測,這種的USB充電口與充電電路要佔空間,容量不免會比前者小些,但無論標示的是 450mAh 還是 650mAh,實測起來的容量都在四百多(419-463mAh)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鋰電飽電存放,會有老化現象,
我的晶體測試儀,2s鋰電,平常都只有充到3.8V*2,
常保頭好壯壯,

鋰電飽電存放的老化現象好像在容量越大這種現象越明顯。
但我的兩顆 9V 充電鋰電才不去管它這些準則,原本買它時對這品牌不存著任何希望沒想到能用這麼多年。
昨天量了一下還有 7,9XV,上一次接負載是前幾天幫這八台電表做體檢斷斷續續用了約兩個小時。

反正已經值回票價了能多用一天就是賺一天,傳統鋅錳 9V 電池還是會準備著。
二次鋰電的內阻明顯比傳統鋅錳低所以能夠大電流放電,所以我用在耗電電流未知的被測物上最為適合。
正式使用還是用便宜的 OEM 版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 9V 方形電池的體積與一般充電式鋰電池的體積相比,雖然非 USB 充電的不需要充電電路與插座的空間,容 ...

USB 充電式鋰電池內部的充電管理晶片電池廠家好像比較不管靜態電流與電池漏電流這兩個參數,好像是哪顆便宜就採用哪顆晶片,現在要買到 nA 漏電流等級與有運輸模式的新晶片也不是問題了,唯一的問題還是單價。

除非是自己做電池否則你很難在市面上挑到極低自放的電池,或是賣家老闆願意讓你拿著電表去挑選電池,哪個電壓最高就買哪個,所以現階段只能買沒有 USB 充電孔的二次鋰電池。

這類電池的容量從來就不是回事不用計較他愛怎麼標就怎麼標,而我只會幫他打個對折來用,只要電池的負載很輕就能夠用很久很久,現階段內部晶片的漏電流才是個重點。

而我這幾台電表只會用 10F、25F、30F 這種非零售版的便宜電池,一顆不到台幣十元能用上幾年又不漏液,非常值。

楼主:
有看到一顆一次鋰電,這牌子沒用過號稱德國公司,規格與 Energizer Ultimate Lithium 9V 差不多也一樣很輕,售價親民了一些約台幣百來元,可以買來用看看。
但台灣沒賣一樣要去對岸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看到一顆一次鋰電,這牌子沒用過號稱德國公司,規格與 Energizer Ultimate Lithium 9V 差不多也一樣很輕 ...

其實如果很省電,那買一次性電池就好了,搞不好就能用好幾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看到一顆一次鋰電,這牌子沒用過號稱德國公司,規格與 Energizer Ultimate Lithium 9V 差不多也一樣很輕 ...

我之前買了許多十年期的偵煙警報器,家裡每層樓放,裡頭就是號稱用這種一次性的十年期鋰電,以前收到的鎮公所發的偵煙警報器,我是用可充電的9v鋰電,每年在換電池…每次換電池都得拿樓梯來爬,真的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買了許多十年期的偵煙警報器,家裡每層樓放,裡頭就是號稱用這種一次性的十年期鋰電,以前收到的鎮 ...

是哪一個牌子的一次鋰電池?目前這種電池的選擇太少。

可充電 USB 鋰電池的自放率太高超過偵煙警報器吃掉的電,這種電池應該淘汰害人不淺(爬梯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如果很省電,那買一次性電池就好了,搞不好就能用好幾年。

我也是偏好一次電池,如能找到便宜的一次鋰電那就太好了,就可能一顆撐十年甚至下一個十年。

楼主:
問了 AI 說 9V 一次鋰電共有下列幾種:

Energizer 勁量 Ultimate Lithium 9V
主打特色:被標榜為「世界上最長效」的 9V 電池。
優勢:在玩具中比普通鹼性電池長效約 20%,重量比鹼性電池輕約 25%。
環境適應力:可在 -40°C 至 60°C 的極端溫度下工作。

Ultralife 9V Lithium (U9VL)
主打特色:是全球最早且極具知名度的工業級 9V 鋰電池。
容量:擁有約 1200mAh 的高容量(約為鹼性電池的 2-5 倍)。
應用:廣泛應用於醫療器材、煙霧報警器與軍事感測器。

VARTA (華達) Lithium 9V
這家德國品牌在歐洲非常受歡迎,標榜適用於現代高科技設備,如無線麥克風和醫療監測裝置。

Ansmann 9V Lithium
同樣來自德國,提供高達 1200mAh 的容量,通常用於工業用途或專業音響設備,確保在關鍵時刻電力不中斷。

GP (特力屋/超霸) Lithium 9V
在亞洲市場(包含台灣)較易購得,是鹼性電池以外的高階選擇,保存期限同樣長達 10 年。

EEMB 9V 一次鋰電池 (Li-MnO2)
這是一家專注於鋰電池生產的專業廠商,其一次性 9V 電池常被 OEM 製造商用於智能電錶或消防系統中。

AI 還沒提到前面 PO 的 Camelion 飛獅 CR9V 鋰電池,這個可能太小品牌 AI 看不上。

掏寶找不到 GP (特力屋/超霸) Lithium 9V,倒是找到 EVE 亿纬锂能 CR9V-P 台幣不到六十元。
希望這種鋰電池能夠產量大爆發價錢就會下降很多,我的電表也就不用改省電機制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偏好一次電池,如能找到便宜的一次鋰電那就太好了,就可能一顆撐十年甚至下一個十年。 ...

我是覺得能撐3年就很滿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覺得能撐3年就很滿意了。

算算看,使用 1200mAH 的一次鋰電,電表工作電流 2mA,平均每天使用 0.5 小時,這樣可以用 3.28 年。
1200mAH / 2mA / 0.5H / 365D = 3.28 Years

今天測過這台電表電池電壓可以低到 5V 測量數值還不會出錯,所以低電壓警告修改成這個數值而儘量將電池榨乾,反正是一次電池沒有放電低電壓保護的問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電路圖只有手繪初步架構,LDO 與 P-MOS 還在選型中,都會影響規格與零件數值大小,而且都是貼片元件必須 ...

蝦問後答覆的休眠電路,參考看看
(不知合不合理!)

TPS7A0230 (LDO) 的奈米級靜態電流與KEMET EE2-3SNU (雙線圈磁保持繼電器) 的物理斷路特性。
根據圖中標註的參數,該電路的電流消耗分析如下:

1. 待機電流 (Total Standby Current)
這是電路在休眠計時期間(負載關閉時)從 VIN (8-20V) 端消耗的總電流。
  • 消耗值:約 60nA ~ 100nA (0.06µA ~     0.1µA)
  • 組成明細:

    • IC1 (TPS7A0230) Iq 25nA (負責將高壓降至 3V)。
    • IC2 (TPL5110) Iq 35nA (負責計時)。
    • 二極體 (D1, D2) 漏電流: < 5nA
    • 負載端漏電: 0nA (繼電器接點物理斷開,無半導體漏電)。

2. 工作電流 (Operating Current)
這是當定時時間到,繼電器開啟並供應電力給負載時,控制電路本身的額外損耗(不含負載消耗的電流)。
  • 消耗值:約 60nA ~ 100nA
  • 關鍵點:
    • 因為使用的是「磁保持」 (Latching) 繼電器,接點在開啟後靠內部磁鐵維持狀態,不需要任何持續電流來維持吸合。
    • 控制電路維持與待機時相同的極低功耗。
    • 主電流直接從 VIN 經由繼電器 COM/NO 接點流向負載,電路本身不「抽稅」。

3. 切換瞬間電流 (Relay Pulse)
這是電路中唯一的電流高峰,僅在「開啟」或「關閉」的瞬間發生。
  • 瞬時電流:約 33.3mA
  • 持續時間:約 2ms
  • 供應源: 由圖中的 C3 (47µF) 儲能電容負責提供,這可以避免在大電流切換瞬間拉低 LDO 的輸出電壓,確保計時器 IC2 不會因壓降而重啟。
總結數據表

狀態

電流消耗 (VIN 端)

說明

待機 (Sleep)

60 ~ 100 nA

目前半導體技術的極限低值。

工作 (Active)

60 ~ 100 nA

磁保持繼電器讓工作時不產生額外損耗。

切換瞬間

~33.3 mA

僅持續 2 毫秒,由電容緩衝。

這套設計成功解決了您之前擔心的所有功耗問題,讓系統在 20V 高壓下依然能維持奈米級的整體運行效率。

列出定時電阻的關係表
這份電路圖使用的是
TPL5110 計時 IC。該晶片透過讀取DELAY 引腳(Pin 3) 接地電阻 R1 的阻值來決定定時週期。
根據 TPL5110 的官方規範(Datasheet),以下是常用的定時時間與電阻值(Rext)對照表
TPL5110 定時電阻對照表

定時時間 (Interval)

推薦電阻值 (R1)

備註

5.20 KΩ

最小定時單位

11.2 KΩ

1 分鐘

22.02 KΩ

10 分鐘

57.44 KΩ

30 分鐘

92.43 KΩ

1 小時

124.91 KΩ

接近圖中標註的 170 KΩ範圍

~1.3 小時

170 KΩ

對應您圖中的標註值

2 小時

170 KΩ

硬體計時上限

調整時的關鍵規則:
  • 非線性讀取: TPL5110 內建一組階梯式的電阻讀取電路(共有 16 個區段)。阻值增加並不完全代表時間等比例增加,必須查閱數值表選取最接近的標準電阻。
  • 更新時機: TPL5110 只在剛通電(Power-on)後的首個 100ms 內讀取一次電阻。如果您在運作中更改了電阻值,必須斷電重啟(Reset)後,新的定時時間才會生效。
  • 電阻精度: 為了確保定時準確,強烈建議使用 1% 誤差 的精密金屬膜電阻。
  • 最大限制: TPL5110 的硬體計時上限為 7200 秒(2 小時)。當電阻大於     170 KΩ時,系統會維持在 2 小時的最大值。

目前的 170 KΩ已讓您的電路處於最長待機狀態(約 1.3~2 小時)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蝦問後答覆的休眠電路,參考看看
(不知合不合理!)

Sorry
樓上的電路經不起驗證
實際上它是"「定時喚醒」非 「計時自動斷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蝦問後答覆的休眠電路,參考看看
(不知合不合理!)

這個電路只有一個問題,在這個電表內沒有空間可以放這顆繼電器,我現在找到的空間含 PCB 厚度不能超過 3mm 所以就只能用貼片元件來做。

整體空間

現在想放在電源開關後面

從另一側看,7106 到上頭 PCB 的空間只有 3mm 的空隙。

為什麼想要將這台電表改成節能省電,看這張圖就知道人家工作電流是多少。
被測物是同時代的 FLUKE 75 也是用 9V 電池人家才吃電 228uA,是這台電表的十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H:
Sorry
樓上的電路經不起驗證
實際上它是"「定時喚醒」非 「計時自動斷電」" ...

沒關係這電路還是能修改成自動斷電,而我的電路已經實際驗證過了能達到效果,如果沒意外電路板這兩天就能畫好。

還有一個問題,這個 AI 資料文件怎麼看的,設計線路目前還是得人腦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Sorry
樓上的電路經不起驗證
實際上它是"「定時喚醒」非 「計時自動斷電」" ...

電路圖畫得很漂亮,但一看感覺是AI畫出來的,不知道哪個AI畫得這麼好。初步發現的問題有D1方向相反、D2連接點有誤、Reset 的電源跑到旁邊鐵芯,EE2-3SNU 是單線圈,圖中雙線圈的是 EE2-3TNU

不過選出的這些零件,平常未必常用,倒可以做為設計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關係這電路還是能修改成自動斷電,而我的電路已經實際驗證過了能達到效果,如果沒意外電路板這兩天就能 ...

應該是小弟沒相關學識底子
提問技巧不好加上是免費問答版本
所以得不到正確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哪一個牌子的一次鋰電池?目前這種電池的選擇太少。

可充電 USB 鋰電池的自放率太高超過偵煙警報器吃 ...

抱歉
回到家拿下來看
才發現記錯了
之前鎮公所發的是用9v的方型電池,這個沒記錯
但我後來自己買的,用的是3v的一次性鋰電
如下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路圖畫得很漂亮,但一看感覺是AI畫出來的,不知道哪個AI畫得這麼好。初步發現的問題有D1方向相反、D2連 ...

圖是股溝的免費版生圖工具 nano banana 2

電路驗證發現有疑問,
重新問答再次生圖就超過單日免費生圖權限了(需再等隔天才能問答生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