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GTX 1660 Super Aero ITX更換散熱片

楼主(2026-02-27):
請教諸位前輩

我的顯卡是MSI GeForce GTX 1660 SUPER AERO ITX OC,買二手的用了兩年半,但其實有滲油的情況
Win11工作管理員看到全速跑時溫度會到80度
又看到這部影片,想說試試更換散熱片

但我搞不懂的是,散熱片一般是貼GPU、VRAM和MOS,但是厚度要怎麼挑選?需要跟原廠規格的完全一樣嗎?

另外,Honeywell PTM7950相變貼片是不是會比一般散熱膏的效果還好?

网友:
是更換VRAM與MOS的散熱片,GPU是更換散熱膏
厚度部分,舊的拆下來用尺量測就能得知需要的厚度
Honeywell PTM7950用在GPU可行,唯獨需要一點時間去磨合才能發揮良好散熱能力

网友A:
依照2#GPU是更換散熱膏或Honeywell PTM7950外,
覺得機箱整體散熱檢討加強,散熱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照2#GPU是更換散熱膏或Honeywell PTM7950外,
覺得機箱整體散熱檢討加強,散熱效果更好 ...

好像是....
剛剛拆掉外殼裸奔,馬上降10度
這就是ITX的宿命嗎

网友:
主機裸奔可能不是最好散熱方式,
能迅速將熱排出,而進入冷空氣,可以參考dell 給CPU散熱方式直接將熱吸出機箱
顯示卡風扇前依機箱製作進風導管確保進冷風,
CPU、顯示卡、機箱三方面散熱(或更換適當機箱)

很重很久機箱(XP時代)沒有外接顯示卡也很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