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阿三哥的新玩具

楼主(2026-03-03):
因應掛機的網遊改變上機人數規則,只好利用新年前撿的零件七拼八湊又組了一台新玩具,加入掛機行列.....
還是裸奔

系統資訊

网友A:
說到多開遊戲,3年前幫我姐組了i5-12700+32G RAM + SATA SSD + RX570 4G 讓他4開手機模擬器
不過好像顯卡不夠力,所以4開會卡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到多開遊戲,3年前幫我姐組了i5-12700+32G RAM + SATA SSD + RX570 4G 讓他4開手機模擬器
不過好像顯卡不 ...

12700比我現用的主力機好太多了,以前沒限制上線人數時,我10400+16G+雙顯卡就可以12開,現在一台電腦限制5開,沒辦法只好開三台電腦,勉強符合我的掛機人數。

現在淘汰的電腦已經到了8 9代了,相信再過了半年,應該可以到10代,回收場勤跑跑,應該可以撿的到。

网友B:
我常常在我家的回收場撿到主機,不過都是2~4代主機,有時測試測試都好的,看到SATA接口多的就拿來做黑群也不錯

网友A:
12開也掛太大XD
話說我有撿了一台HP Probook 440G5 (8代cpu) 但接電完全沒反應 感覺是主機板零件燒掉,可惜我不是電子相關科系,不知道怎麼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開也掛太大XD
話說我有撿了一台HP Probook 440G5 (8代cpu) 但接電完全沒反應 感覺是主機板零件燒掉,可惜 ...

12開只是個人玩玩而已,比起人家所謂的工作室還是比不上的。
8代的主板回收場還比較少,不過只要你勤找找,相信也是有的,只要是看到是1151買就對了啦,不是8代,至少有六七代的。

阿三哥非專業人士,一般我撿到心動的主機板,會裝上CPU,不裝記憶體,如果按開機風扇會轉,蜂鳴器會叫,持續按著開機鍵,風扇會停止,那這塊主機板有大機率不必換零件就可以修好,意思就是接點問題占了大部分。

网友C:
自從我的i7-47xx 出現怪問題後,也是A了一個Xeon 上場救急。

不過我這顆Xeon 只看的到4顆核心。

你這顆Xeon 比我的高檔多了。

网友D:
4開.多開是?

網速太慢,常想打無錢清.麻將,已經找不到伴,網路遊戲如果可以,就有提高網速的誘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2開也掛太大XD
話說我有撿了一台HP Probook 440G5 (8代cpu) 但接電完全沒反應 感覺是主機板零件燒掉,可惜 ...

有機率會是發財電容出的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從我的i7-47xx 出現怪問題後,也是A了一個Xeon 上場救急。

過年前的這段時間,CPU是A了幾個,大概回收商都是壓在過年前來回收,讓我撿了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4開.多開是?

網速太慢,常想打無錢清.麻將,已經找不到伴,網路遊戲如果可以,就有提高網速的誘因了。 ...

如果是單純想打麻將遊戲消磨時間,手機的APP應該不少,只是要慎選,常常一大堆ㄍㄨㄤˇ ㄍㄠ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常常在我家的回收場撿到主機,不過都是2~4代主機,有時測試測試都好的,看到SATA接口多的就拿來做黑群也 ...

大大家開回收場的啊!可以預約一顆11代的I5以上的CPU嗎?想讓我的主力機小小的升級一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機率會是發財電容出的包

主要是插電源不過電 剛接上電源時充電燈也不亮  按電源鈕沒反應 所有燈號都不會亮
有借過電池裝過 也跟外接電源一樣 燈號完全不亮
我是有下載電路圖 但我不是電子科系 看不懂XD
YT是有看到一些維修的影片,但我不懂要用電表量哪些零件,量了也不知道數字要多少才是對的
筆電撿來也沒RAM 沒硬碟 我只有一條4G RAM 但不過電 所以筆電也不會嗶嗶叫
所以暫時就放著生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從我的i7-47xx 出現怪問題後,也是A了一個Xeon 上場救急。

查了一下原來這顆沒有HT可以開,我之前主機板爛掉的E3-1230V2倒有HT可以打開變8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家開回收場的啊!可以預約一顆11代的I5以上的CPU嗎?想讓我的主力機小小的升級一下下。 ...

不是啦~我是在我家一樓的垃圾收集室挖寶,我已經撿了好幾台電腦主機,還有撿過微波爐,電風扇,32吋電視,小米無線吸塵器......其他很多哩哩摳摳的,反正鄰居不要了,我就加減撿,有時回家檢查一下,上網買個零件就修好了,上次還看到一台戴森無線吸塵器沒撿就不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啦~我是在我家一樓的垃圾收集室挖寶,我已經撿了好幾台電腦主機,還有撿過微波爐,電風扇,32吋電視 ...

這就更完美了,有寶貝可撿,還不用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插電源不過電 剛接上電源時充電燈也不亮  按電源鈕沒反應 所有燈號都不會亮
有借過電池裝過 也跟外 ...

確認看看是否相同?!
HP ProBook 440 G5 DA0X8BMB6F0 X81-MB-D BoardView File

有問題需要討論再麻煩N大另開新帖,這裡就不佔用三哥的版面。

補充內容 (2026-3-4 02:33 PM):
可以從變壓器輸入端順藤摸瓜

補充內容 (2026-3-4 03:09 PM):
更正:主板變壓器輸入

网友F:
阿三哥随便在回收场捡到的配置都比俺任何一台老古董硬核……看来,俺也得去逛逛了。只是已经好久不关心配置电脑了,难分优劣,得重新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三哥随便在回收场捡到的配置都比俺任何一台老古董硬核……看来,俺也得去逛逛了。只是已经好久不关心配置 ...

回收場撿東西可以用外貌來判斷,外殼越大,花樣越炫炮,USB越多,後面6個USB一定好過4個的,有4個3.0的,會好過2個的,大板一定好過小板,當然這是建立在相同世代相同晶片組之下,詳細的情形還是要自己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