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富士電通 Fujitek FTM-U08 筋膜槍更換鋰電池維修實例

楼主(2026-03-03):
富士電通 Fujitek FTM-U08 筋膜槍更換鋰電池維修實例

1.型號~富士電通 Fujitek FTM-U08

2.故障情形~充飽電後用沒多久就沒電了

3.拆機先從主控板TYPE C充電口下方一顆螺絲鬆開,然後逆時針轉開蓋子。

4.主控板背面有電池、馬達接口

5.主控板正面

6.要取出電池從底座拆開,標籤底下有三顆螺絲。

7.電池完全過放沒有電壓呈現冬眠狀態,由於電池使用5年多老化了,故不採用電池喚醒法直接換掉。

8.拿出知名大廠筆電拆機電池(紅皮應該是三洋電池),2顆串聯接上原本的充電保護板,測量輸出電壓有8.1V。

9.組裝後再充飽電(4燈電量滿格)

10.完修測試電力強勁持久

网友A:
紅皮用最多的是日本三洋的!
sony都是綠皮!

网友B:
話說我農曆過年前也在社區回收場撿到1支沒電的筋膜槍,不過沒有充電器,我就先丟在一旁待修區。
天地不容客的電池又能上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皮用最多的是日本三洋的!
sony都是綠皮!

感謝提醒!我記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話說我農曆過年前也在社區回收場撿到1支沒電的筋膜槍,不過沒有充電器,我就先丟在一旁待修區。
天地不容客 ...

過放電的電池都要拆開各別充電喚醒至3V以上才能解除保護。
一般手機充電器5V的都可以充,Micro USB或TYPE C。

网友:
引用 楼主:
過放電的電池都要拆開各別充電喚醒至3V以上才能解除保護。
一般手機充電器5V的都可以充,Micro USB或TYPE ...

應該是你的筋膜槍是有品牌的,電池沒有馬虎,我撿到這支筋膜槍是兩光牌的,電池應該也是兩光的居多,救的回來也是用不久的機率很大。

网友:
這款式有很多廠牌,家兄在郵局購買600元很快就不動了,那時候還沒會鋰電池點銲,用回收筆電二手鋰電池錫焊接也是不太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