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求助!極博星HC24修改電壓

楼主(2026-03-03):
2025年底沒跟上團購,最近TQ95烙鐵頭崩了

於是在惠民買了一台 HC24,因為版上討論許久,規格是寫寬電壓110V~250V,不像右邊有寫 110V AC 或 250V AC

到貨發現它有分電壓的,接上 110V 確實不能用,會反復重啟,有畫面。

詢問客服說規格表的是舊款

拆開後有發現可以改的地方,想請問有沒有買這台的大大,是哪兩個點要連起來

好卡啊

楼主:
較之前的HC24拆解,內部是用兩片TC22用的電源板

新版是單一塊電源板,網路上有找到唯一一張圖

調亮之後,有看到用一坨錫連起來

右邊兩個電容空位,正負極有一條直連線,查AI是說要形成迴路才會這樣接

我猜測是要拆掉直連線,補上電容,然後把CN2連起來

左邊的兩顆是400V150U,右邊兩個走線是和左邊兩顆串聯

有沒有人可以告知電容規格?

网友:
應該是最少200V,容量看空間找較大的,兩個要完全相同規格數據。

沒實際看電路,看能如一般的交換式電源,改橋式整流器,用原本的電容,但有現成可抄,以原廠設計會比較完美。

网友A:
後來有解決了嗎?
你把跟惠民買的訂單截圖傳給我看一下?像下圖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後來有解決了嗎?
你把跟惠民買的訂單截圖傳給我看一下?像下圖這樣︰

剛去購買記錄再連過去賣場,之前還沒有分電壓,現在有分成220V及110V了

--
客服說是向廠家詢問的

和猜的一樣,就補電容+短接CN2

雖然看起來要補的電容較大顆,但他們是說規格一樣400V150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去購買記錄再連過去賣場,之前還沒有分電壓,現在有分成220V及110V了

--

這台不是全電壓嗎?怎麼變成要選電壓?難道PFC 沒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不是全電壓嗎?怎麼變成要選電壓?難道PFC 沒有了?

我也看不懂電路,早期的HC24是用兩片TC22的電源板

楼主:
網購要等,直接去電子街買了電容,已解決!

電源板只能抽出到這個位置,前面線不夠長,也剛好能換到電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網購要等,直接去電子街買了電容,已解決!

電源板只能抽出到這個位置,前面線不夠長,也剛好能換到電容

我昨天下午有跟惠民老闆說這件事,他說售後服務人員正在解決,所以我就沒有再追問了。

現在C470 已經分成220V或110V,也不知道極博星在搞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下午有跟惠民老闆說這件事,他說售後服務人員正在解決,所以我就沒有再追問了。

嗯~售後有給我 #5 那個圖

有試附的 C470那支大棒棒可以加熱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售後有給我 #5 那個圖

有試附的 C470那支大棒棒可以加熱

惠民老闆最近應該很煩,大陸開徵的電商稅問題讓他很灰心,跟稅務單位協商,結果對方都用半恐嚇的回應。
我幾位做淘寶電商的大陸朋友都直接收起來不做了,不是不做了就沒事喔!要倒查好幾年,居然人就像直接蒸發,我也找不到人。

惠民有位伊朗的客戶,他買的貨已經付完款,但是在發貨前夕戰爭爆發了,伊朗客戶人不見了,惠民當然也沒辦法發貨,也會擔心的是伊朗客戶是否平安?

网友B:
骨溝說
原本220V機器用的保險絲,會用電流較低的規格(3A 250V)
改成110V後保險絲規格要提高一點(6.3A 250V)
若常大功操作,有機會燒保險絲,這情況需確認一下機外保險絲規格

上次跟團購的焊台
拆看HC24主機背後的保險絲規格是 5A 25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骨溝說
原本220V機器用的保險絲,會用電流較低的規格(3A 250V)
改成110V後保險絲規格要提高一點(6.3A 250V) ...

實際測量確認再更換保險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骨溝說
原本220V機器用的保險絲,會用電流較低的規格(3A 250V)
改成110V後保險絲規格要提高一點(6.3A 250V) ...

這是2017 年的舊帖子,就有講過相同的問題了︰

已收到HMT8586 的會員請注意

大陸本來就是用220V,尤其在高瓦數的電器中,用220V 有很大的優勢,以我來說,能用220V的電器就儘量使用220V。

网友C:
不知能找到這種焊台,有關220>110v的線路圖?

我懷疑這線路,可能與桌上小車床一樣,用交流調速電路?

我的車床220v,有嘗試改110v,可是拆開看;沒橋式整流器,搞不懂電路.而作罷,記得也有空的大電容位置,沒上零件。

如有線路圖.改110v,就不用多一道,搬出220v>110v.變壓器的工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能找到這種焊台,有關220>110v的線路圖?

我懷疑這線路,可能與桌上小車床一樣,用交流調速電路?

你另發一帖,把圖貼出來讓大家看看?或者把圖餵給AI 看它會不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另發一帖,把圖貼出來讓大家看看?或者把圖餵給AI 看它會不會?

工程浩大!除難拆外.pcb板有灌一層約3mm厚半透明膠(不是超硬那種,與國際牌洗衣機主板相同),連黑塑膠外殼也黏住,上次是外黑膠殼上方,判斷靠輸入端,挖一個小洞,手電筒照了後,知難而退。

而且當時還沒固定靠牆,現在除非有時間,以及可改完成的誘惑力,加上衝動力。

突然覺得;焊台電熱方式.與馬達變速.有可能是同樣電路,才激起好奇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程浩大!除難拆外.pcb板有灌一層約3mm厚半透明膠(不是超硬那種,與國際牌洗衣機主板相同),連黑塑膠外殼 ...

灌硬膠較常見是高壓絕緣,灌軟膠一般是防水氣、油氣、灰塵......。
熱風槍分110V或220V主要是因為發熱芯,第二是裡面有個小變壓器,初級繞組電壓是跟著發熱芯電壓設計,也就是發熱芯用110V,變壓器初級就繞110V,發熱芯220V,變壓器初級就繞220V,或許你會說為什麼不直接把110V跟220V都繞出來?你仔細想想就沒有啥必要。

鹿仙子熱風槍 858D+ 身世坎坷的維修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