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飛利浦 HD9240 健康氣炸鍋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6-03-04):
飛利浦 HD9240 健康氣炸鍋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HD9240

2.故障情形~不過電

3.內部滴油了

4.內部電路配置

5.震驚!!加熱線圈油汙附著碳化太可怕了!!!

6.找出2顆燒斷的溫度保險絲(185℃/15A)更換備品OK

7.用鋼刷 + 威猛先生刷洗焦黑硬化的油汙

8.組裝測試消耗功率約1310W

网友A:
請問第二圖電壓113V、第8圖電壓103V ,原因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第二圖電壓113V、第8圖電壓103V ,原因如何?

第二圖電壓113V,電流是0.00A (因為保險絲燒斷)
第八圖電壓103V,電流是12.8A
當然是電表往前的電線與接點之類的內阻分壓了

网友:
這一篇有兩篇,我把另一篇沒有回復的刪除了,論壇有資源回收桶,刪除的帖子會暫時存在那裡,如果我刪除錯了請再告訴我。

网友:
鍋子清理好乾淨!! 清潔比維修更考驗技能
之前撿過一微波爐,功能正常,但玻璃內壁全附著油污,果斷丟掉

网友:
這台微動開關蠻常壞的,可以順便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圖電壓113V,電流是0.00A (因為保險絲燒斷)
第八圖電壓103V,電流是12.8A
當然是電表往前的電線與接 ...

不知道有降壓這麼大 還是不明瞭 沒多維修經驗
感謝回復
新年好

网友:
這台有點年紀了吧? 清理鍋子的焦炭要花點時間,通常要用清潔劑泡軟一點才比較好處理。我上次是用衛生紙加保鮮膜,浸潤24小時候再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