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 55U9040/96T + LED面板破裂

楼主(2026-03-04):
版上前輩大家好
小弟有兩台AOC液晶電視,問題皆是液晶面板破裂,
近期在網拍找尋LED面板零件,但是卻沒有找到。
不知道該用甚麼關鍵字尋找呢?

目前是想要先找尋面板零件,看購買的費用多少。
再評估看有沒有修繕的可能。

第一台
廠牌:AOC 55吋智慧電視
型號:55U9040/96T
損壞原因:LED面板破裂

第二台
廠牌:AOC 55吋智慧電視
型號:55U6245/96T
損壞原因:LED面板破裂

网友A:
關鍵字就是 我要買新電視  面板破維修成本也太高了吧

网友B:
以整機成本來看,面板是最值錢的零件。

對比PC主機板來說PCH也是最貴重的零件,一般來說這個掛了幾乎是沒得修了。

不外乎是新品貴或是只有拆機件好壞未知的風險,特例工控板或其他類就不在這裡討論。

面板要遇到同料號的只能說可遇不可求,倒不如拆賣回血相對實際些。

若真的遇到好的面板,一個不小心拆換破屏的風險也是很高,吃燒餅總會掉芝麻的...

TV這領域小弟沒什麼涉獵,只是小弟拙見而已,以上聽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鍵字就是 我要買新電視  面板破維修成本也太高了吧

原來是因為維修成本太高,所以我在網路上苦苦找尋不到有面板可以買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整機成本來看,面板是最值錢的零件。

對比PC主機板來說PCH也是最貴重的零件,一般來說這個掛了幾乎是沒 ...

這樣看起來
要自己更換面板這條路
似乎走不下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是因為維修成本太高,所以我在網路上苦苦找尋不到有面板可以買的嗎=.=" ...

有,只是單片價格可能接近一台新電視
大尺寸面板破基本上不修或拆零件,除非能找到同型號壞主機板的。
小尺寸或許有機會能找到

网友D:
只能找二手故障機拆面板可能才值得修了吧,少數電路板壞掉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只是單片價格可能接近一台新電視
大尺寸面板破基本上不修或拆零件,除非能找到同型號壞主機板的。
小 ...

若評估起來,接近買一台新的。
那或許就只能當"零件機"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找二手故障機拆面板可能才值得修了吧,少數電路板壞掉那種

那就要等待有緣"物"出現,然後再等天時、地利、人和,再來完成這一壯舉。
感謝提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