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兩光牌藍芽音箱放置位置聲音怎麼變了?

楼主(2026-03-04):
本篇是這篇的續集︰

剛好少個零件真是掃興

因為這個音箱裡面的空間很窄,廠家放了一個很小的電池,很快就要充電,而且不能一邊聽一邊充,所以趁著換開關的同時想把電池換了,問題是原本的空間電池放不下,所以想把膠原蛋白肽瓶子裡面塞電池,音箱黏在上面就行了。

這個音箱的底部兩側是有開孔的,部份聲音會從底部傳出來。

不過在測試的時候發現,把音箱直接放桌上跟放在瓶子上的聲音不太一樣,放在瓶子上好像有些低音樂器的聲音變小了,請問懂音響的會員有沒有經驗?

网友A:
如果你會3d建模,我可以幫你印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會3d建模,我可以幫你印一個!

不了解印什麼?😵‍💫

网友B:
因喇叭反射孔朝下,把膠原蛋白肽瓶子開口朝下試試,或瓶子開口用其他材質隔開 比較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了解印什麼?😵‍💫

自己用3d建模擴充外殼啊!
我最近剛買了一台3d列印機!
不過我不會3d建模,哈哈!
免費資源就有很多東西可以印來玩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3d建模擴充外殼啊!
我最近剛買了一台3d列印機!
不過我不會3d建模,哈哈!

原來你是指重印一個外殼裝電池,這工程搞的太浩大了。
我聽音樂主要是聽它的編曲,習慣聽小聲又不喜歡戴耳機,才會這麼麻煩,否則音量開大一點就解決了。
不過還是很謝謝你的好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你是指重印一個外殼裝電池,這工程搞的太浩大了。
我聽音樂主要是聽它的編曲,習慣聽小聲又不喜歡戴 ...

原本的外殼底下在加一個電池擴充外殼!
因該不難啦!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的外殼底下在加一個電池擴充外殼!
因該不難啦!哈!

這兩光牌的音箱我用膠原蛋白肽瓶子就好了,如果日後我又撿到更扁的替代品再換了它,耗材也是要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喇叭反射孔朝下,把膠原蛋白肽瓶子開口朝下試試,或瓶子開口用其他材質隔開 比較看看 ...

如果瓶口朝下就要另外解決電池要怎麼安放在內側了,明天先試試看有沒有效果再說。

网友C:
是不是底部跟膠原蛋白肽瓶子剛好密合  導致聲音出不來 聲音變悶了
在膠原蛋白肽瓶子旁邊鑽孔 應該能改善  但比較醜

膠原蛋白肽瓶子瓶口朝下  上端鑽一孔穿電線  電池黏在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底部跟膠原蛋白肽瓶子剛好密合  導致聲音出不來 聲音變悶了
在膠原蛋白肽瓶子旁邊鑽孔 應該能改善   ...

我明天都試看看,不過要鑽孔我可能就不願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天都試看看,不過要鑽孔我可能就不願意了。

那就先用東西將之墊高  不要使之密合  應該可行

网友D:
  音響底部兩側孔充作低音反射. "蓋" 在膠原蛋白瓶上, 低音被困在瓶內反射碰撞衰減掉了. 加上兩物件組合後的縫隙不夠大, 才會覺得聲音"悶悶地".

  對策是增加空隙. 不是瓶子兩相對直角側用片狀物墊高, 至於厚度瓶身上方已有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響底部兩側孔充作低音反射. "蓋" 在膠原蛋白瓶上, 低音被困在瓶內反射碰撞衰減掉了. 加上兩物件組合後 ...

我是說音箱放在膠原蛋白肽瓶子上面有些低音樂器的聲音變小了,沒有說聲音"悶悶的",聲音"悶悶的"是什麼感覺我不知道。
對策是增加空隙?是把音箱底部空隙挖大,還是增加音箱跟膠原蛋白肽瓶子之間的空隙?

网友:
覺得用不會吸音、厚點的平板隔開,喇叭出音往下在那空凹槽應該造成迴音等的干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說音箱放在膠原蛋白肽瓶子上面有些低音樂器的聲音變小了,沒有說聲音"悶悶的",聲音"悶悶的"是什麼 ...

  聽出低音部分音量變小, 與咱說的 "悶悶的"…, 應該是認知不同吧! 無妨.

  至於空隙, 是指 化妝品罐子 & 音箱 之間加介質 墊高, 介質黏在化妝品罐不相鄰的直角側即可. 甭挖甭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聽出低音部分音量變小, 與咱說的 "悶悶的"…, 應該是認知不同吧! 無妨.

  至於空隙, 是指 化妝品罐子  ...

無妨,我只是不知道聲音悶悶的是什麼意思而已。

結果被大家說中了,我把膠原蛋白肽瓶子翻過來,把音箱放上面,播放的聲音就正常了。

只是這樣越看越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妨,我只是不知道聲音悶悶的是什麼意思而已。

結果被大家說中了,我把膠原蛋白肽瓶子翻過來,把音箱放 ...

所以增加音箱跟膠原蛋白肽瓶子之間的空隙 能在邊上用3個或4個物件將音箱撐高 使聲音由間隙出來

网友:
1.出音孔要順暢, 不要有阻檔讓聲音出得來
2.下方的缶子可發揮共振效果, 用得對可強化聲音/低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