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hinkPad P16v Gen2 BIOS

楼主(2026-03-04):
型號:ThinkPad P16v Gen2 BIOS
板號: NM-F841
請有BIOS的朋友幫忙.謝謝

楼主:
感謝回覆.因為目前無法開機.而官網的我並不會提取.所以才需要BIOS ORG 或outimage.bin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網的不能下載嗎?

https://download.lenovo.com/pccbbs/mobiles/n44vw02w_v3.exe

感謝回覆.因為目前無法開機.而官網的我並不會提取.所以才需要BIOS ORG 或outimage.bin檔

网友B:
有備份BIOS嗎可傳上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備份BIOS嗎可傳上來研究

第一個BIOS W25Q512JV

第二個BIOS W25Q128JV

网友C:
找了老半天資料很少

先試看看,原本有個OEM相關錯誤有先弄掉,ME應該有替換到

第二個BIOS我還以為是EC,這個居然有16MB,但壓縮後只有158K

我看國外論壇是BIOS+EC備份,第二顆應該是EC沒錯,用HEX看有相關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老半天資料很少

先試看看,原本有個OEM相關錯誤有先弄掉,ME應該有替換到

感謝大俠幫忙^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老半天資料很少

先試看看,原本有個OEM相關錯誤有先弄掉,ME應該有替換到

刷了大俠的BIOS後.濤聲依舊. 客人原本是更新BIOS到一半關機.所以才覺得先動BIOS.而且機器太新.也不知是EC參與觸發還是主BIOS. 並且插電後.3V5V有 .BIOS IC兩顆都有3.3V.開關電壓也有3.3V  我還是覺得BIOS可能性很大.謝謝大俠相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了大俠的BIOS後.濤聲依舊. 客人原本是更新BIOS到一半關機.所以才覺得先動BIOS.而且機器太新.也不知是EC ...

第二顆裡面幾乎都是 空的  ,"有可能"  是原因

國外收費論壇剛好有標大小,EC壓縮後還有 6.8M

我壓主BIOS後22.3MB,按比例 EC 壓了也要差不多 6M多才對

這個備份的,後面 95%以上都是 空白 的,所以壓了只剩 157KB

那就是在寫入第二顆時關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顆裡面幾乎都是 空的  ,"有可能"  是原因

國外收費論壇剛好有標大小,EC壓縮後還有 6.8M

謝謝大俠.不能同意你再多了

楼主:
感謝大俠.就如你所判斷.是EC問題.刷上後-插電後能自動觸發-但電流跳變到0.68A就掉電.一直重覆
附上我的版號.謝謝

网友C:
主BIOS也有一起刷?這次兩個檔案不是原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BIOS也有一起刷?這次兩個檔案不是原機的

對.兩個都有刷.到0.68A左右就掉電重開.一直重覆 我在想.是否EC版本有差異

网友C:
嘗試一下 #12 的 主BIOS,然後 EC 清空,清空就是連 FF 都沒有,完全空白

放空白的 EC 上去

如果能觸發、電流能上去~沒畫面,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嘗試一下 #12 的 主BIOS,然後 EC 清空,清空就是連 FF 都沒有,完全空白

放空白的 EC 上去

狀況回報.EC清空後.上電無反應. EC清空後讀取還是會全部顯示FF

网友C:
原始故障是更新BIOS中斷,之後按開機鍵沒有反應,無法觸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始故障是更新BIOS中斷,之後按開機鍵沒有反應,無法觸發?

對.沒錯.刷你給的EC BIOS上電能自動觸發.就是一直掉電.總感覺EC版本不對

网友C:
嗯,有比較確定了,那顆EC ,前面幾KB是EC內容,後面可能是ME或CS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有比較確定了,那顆EC ,前面幾KB是EC內容,後面可能是ME或CSE

謝謝大俠.雖然沒能開機.但已經知道是EC參與觸發.也得到維修經驗.感謝

楼主:
感謝大俠幫忙.狀況回報.EC刷上後.也是上電自動觸發.電流跑到0.65A就掉電重開.重覆.  不管搭配哪個主BIOS都一樣.客人之前有提到這台是工程板. 我想可能還有其他問題.若有新發現.會第一時間上來回報.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俠幫忙.狀況回報.EC刷上後.也是上電自動觸發.電流跑到0.65A就掉電重開.重覆.  不管搭配哪個主BIOS ...

工程機,怪不得用買的BIOS還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俠幫忙.狀況回報.EC刷上後.也是上電自動觸發.電流跑到0.65A就掉電重開.重覆.  不管搭配哪個主BIOS ...

EC要不要測試這個精簡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要不要測試這個精簡版的

狀況回報.此BIOS無反應.只有前端一小段有數據.後面也是大面積空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