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 580 GAMING BOX 不知好壞

楼主(2026-03-05):
規則:
1. 痞酷會員以上等級才能出價
2. 10酷幣起標,每次以10單位以上增加
3. 由物主決定誰得標
4. 7-11店到店,從露天下標,運費 $100

規格:RX 580 GAMING BOX開箱文

狀況:
通常我都會通電簡單測試,但手邊沒有 Thunderbolt 3 以上的主機或筆電

打開稍微看一下,線有頂到外殼 (殼內層也有黑漆),猜測組裝時就劃破了,而且還是12V的線,有量一下是沒短路

网友A:
好東西,可惜沒露天帳號,精神支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東西,可惜沒露天帳號,精神支持一下。

註冊一下就有帳號了
查了一下竟然是外接顯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註冊一下就有帳號了
查了一下竟然是外接顯卡

不敢註冊,怕按捺不住狂購物的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敢註冊,怕按捺不住狂購物的心。

不會的 上面便宜的東西不多 大部分都是淘寶轉賣的
要買可能直接淘寶買比較便宜

网友:
10酷幣起標  剛好可以測筆電..

网友:
有興趣!
20酷幣

网友:
請問是什麼筆電才有Thunderbolt?

网友:
好玩的東西~
30酷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要外接顯卡先看這篇!教你怎麼看筆電有沒有Thunderbolt高速傳輸介面

1. 這是不是說沒有獨立顯卡的筆電,但是有Thunderbolt 插口才能用?
2. 如果筆電已有獨立顯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這是不是說沒有獨立顯卡的筆電,但是有Thunderbolt 插口才能用?
2. 如果筆電已有獨立顯卡呢? ...

1.Type-C孔要有閃電符號(thunderbolt)才能用(有D符號是可以接螢幕,不是接顯卡外接盒)
2.跟筆電有沒有獨顯無關,Type-C有閃電(thunderbolt)外接就等於裝2張顯卡
電腦也是可以切內顯或外顯,應該是這樣

3.電腦有USB4的可能可以使用(普通電腦也只到USB3.2)
4.以前有一種玩法是淘寶買Type-C轉PCIE 1x的東西,接Type-C有可能可以用,以前挖礦要多張顯卡時的產品
5.可以標下來把顯卡拿去插電腦,外接盒就沒用到XD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這是不是說沒有獨立顯卡的筆電,但是有Thunderbolt 插口才能用?
2. 如果筆電已有獨立顯卡呢? ...

通常提供TB port的都是輕薄筆電居多,還是要看原廠spec

已經有獨立顯卡有TB port很高機率能支援。

現在的TB port是與typeC共用,有沒有支援TB單看port是typeC是不太準!

可參考thunderbolt from wiki

輕薄本要上獨立顯卡也能透過mini pcie轉接板變成eGPU,很久前剛拿到Dell E6440的時候有玩過!

Ryzen 5 2600與RX580超頻效能測試~同場加映筆電EGPU的效能實測

TB的方案是相對貴很多!優勢是方便性與擴充性是很強

補充內容 (2026-3-6 02:55 PM):
感覺換張高階A卡組黑蘋果應該很實用?!

補充內容 (2026-3-6 03:22 PM):
有了獨立顯卡,支援TB的可能性不高,跟產品定位、成本因素有關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Type-C孔要有閃電符號(thunderbolt)才能用(有D符號是可以接螢幕,不是接顯卡外接盒)
2.跟筆電有沒有獨顯 ...

可以把裡面的顯卡拿來插電腦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裡面的顯卡拿來插電腦使用?

看起來是可以
只是風扇比較大超過整張大小,要留意卡到其他元件的風險
沒有外框設計,一樣要小心風扇打到線路

網路拆機照

楼主:
拔到主機測試,顯卡是可以運作,顯示 Radeon RX 580 Series,顯存是 8GB

跑了一下 RE4 還可以,RX580 功耗是好像 200W上下

扇葉超出顯卡本體,有機率會卡到主機板上面的元件

M2在顯卡下面或許會卡到,我的板子 扇葉差 1~2mm 會卡到第三個插槽 ,中間PCIEX1 剛好在散熱器下面

左電容、右電池很剛好在圓形風扇兩端,沒卡到

网友:
加油加油~繼續標
110酷幣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到主機測試,顯卡是可以運作,顯示 Radeon RX 580 Series,顯存是 8GB

跑了一下 RE4 還可以,RX580 功耗 ...

風扇換小一點就可以了  這不是問題
我家有RX570 4G 勉強可以用來玩模擬器,RX580 8G應該會順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 這是不是說沒有獨立顯卡的筆電,但是有Thunderbolt 插口才能用?
2. 如果筆電已有獨立顯卡呢? ...

這個屬桌機等級獨立顯卡組合吧! 獨立電源 更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個屬桌機等級獨立顯卡組合吧! 獨立電源 更強

我的電腦電源只有350W,所以我的顯卡都用不必另插電源的,去年yaogolf 給我一個650W 的,我是還沒有試看看?如果是好應該可以用。

我想一下.......

楼主:
風扇直徑約 12.8CM、三個螺絲固定,或許可改 11CM 左右的

网友:
超出小弟酷幣的額度了
總結一下,這台thunderbolt頻寬40G當然會比一般PCIE X16速度還要低
也會影響到卡的效能
晶片是用DSL6540 比較舊可能會有相容問題,搭配的PSU也不是一般ATX,壞掉要換可能只能換小電源
供大家參考!

网友D:
若將顯卡與gaming box拆開分別競標或許物品能夠更能發揮最大效益?!

gaming box 450W可更換高瓦數ATX PSU(只是變成裸奔,醜了點)、

也可更換更高階的顯卡

決定權在樓主,提供意見討論

小弟淺見,純路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將顯卡與gaming box拆開分別競標或許物品能夠更能發揮最大效益?!

gaming box 450W可更換高瓦數ATX PSU( ...

這提議不錯,這個外接盒好處是比較小(對比Razer core X)但缺點是PSU是特規的比較不好買到便宜大瓦數的

楼主:
2/27 上市的惡靈古堡9 能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將顯卡與gaming box拆開分別競標或許物品能夠更能發揮最大效益?!

gaming box 450W可更換高瓦數ATX PSU( ...

Flex規格電源
有大瓦數,價格不親民

网友B:
顯卡不錯啊 怎沒什麼人標的感覺XD
150酷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顯卡不錯啊 怎沒什麼人標的感覺XD
150酷幣

真的不錯~想當初挖礦潮的時候,這張顯卡可是貴到翻天,現在有機會入手,當然要標來玩看看~
200酷幣~

网友:
太菜 沒什麼酷幣 加一點
210酷幣

网友:
我也再加一點~衝衝人氣
220酷幣

楼主:
2026/3/14  (六)  晚上22:00結標

因選擇困難,故以最高者得標

网友:
我很窮的~
260酷幣

网友:
謝謝楊大俠哥~再麻煩私訊帳號給我,我轉運費給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