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拓實TS-N9 無線網路卡的問題

楼主(2026-03-05):
這個網路卡我買很久了,以前住老家的時候,把這個放在窗口,能抓到對面來來的無線網路,因為跟他們有認識,他告訴我密碼,說能抓的到你就用吧!還真的抓的到,不過後來住東區,就把東西收起來了。

▼它有一條很長的USB 線插電腦的USB 插座上。

▼這麼長的線會導致壓降,所以有附一個升壓器,只要把它插上的確就沒問題了。

現場移到我目前的家這邊,我要連鄰居的wi-fi,他告訴我密碼。

▼我的電腦插這個無線小網卡可以連手機,但是抓不到鄰居IP 分享器的wi-fi。

▼插上拓實這台就抓的到了,訊號還滿格。

最後的問題就是雖然抓的到,但是無法連線上網,目前網路公司人員也在查為什麼無法上網?

网友A:
是看得到WIFI列表,但點了沒反應?->找看看是不是要USB網卡驅動
還是已經連上WIFI,但不能上網?->改連手機分享的WIFI測試,手機WIFI能連,但對方WIFI不能連=對方WIFI問題

有找到一樣的問題,好像是驅動問題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a24b33cd756cda19fe002be2.html

无法联网是搞不定驱动的,只好再次拿出接收器的安装盘重新安装,在最后选择安装的时候我没有选择“xp系统直接安装驱动更方便”,而是完整安装了驱动和插件,再连接接收器。。。。神奇的无线网络符号突然的出现在了电脑的右下角,找到自己的无线,输入密码。。。。连上了而且迅速连接上了网络。太高兴了。

网友B:
晶片是 Ralink RT3070 ??

可以去Microsoft update catalog 下載驅動程式試看看。

RT3070

如果不是的話,可以查一下硬體識別碼,有這個資訊找驅動比較容易。
裝置管理員 - 網路卡 - 內容 -詳細資料 -屬性 [硬體識別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看得到WIFI列表,但點了沒反應?->找看看是不是要USB網卡驅動
還是已經連上WIFI,但不能上網?->改連手機 ...

謝謝你,我明天再試看看?能不能用都會上來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片是 Ralink RT3070 ??

可以去Microsoft update catalog 下載驅動程式試看看。

我不知道是不是RT3070,不過裝置管理員不是寫晶片號碼,網路卡是裝在天線盒裡面,這台天線能裝在室外,所以它的四周有用防水膠黏著,要打開只能破壞防水膠。

我還保留有它的驅動光碟及安裝說明書,只是驅動程式說最高只寫到Win8,我的電腦是Win10,裝了也是不能用,明天再試一次看看,不行就裝在烏骨雞學姐那台舊筆電,那台是Win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是不是RT3070,不過裝置管理員不是寫晶片號碼,網路卡是裝在天線盒裡面,這台天線能裝在室外,所 ...

因為有很多產品是代工,或是版本更迭快,更有些小公司機器型號還是亂編的。

雖然裝置管理員不是寫晶片號碼,但是有裝置編碼VEN (Vendor, 製造商 ID) 和 DEV (Device, 裝置 ID) 就可以查到真正的規格和驅動程式。
而且不用拆機器,滑鼠點一點就看得到,可以貼上來參考一下。

楼主:
1. 先裝驅動程式,裝完再插上無線網卡,裝置管理員顯示如下︰

2. 開啟它的應用程式看看︰

鄰居的無線名稱是"黃老師",但是名單內有亂碼,有可能要換新的驅動程式,也有可能繁體語系不支援。

网友:
亂碼就中文支援問題,直接手機分享wifi去測就知道了

网友C:
要看您的鄰居 WIFI 分享器是不是雙頻2.4G、5GHZ + 開啟 混合模式

我用過DLINK、ASUS,設定精靈一直下一步的話,預設是開啟的

有時候搜索 WIFI 會發現會有 MyHome_2.4G、MyHome_5G 這通常就是有關閉 混合模式,然後別給它一個名稱

混合模式開啟只會看到一個 名稱 MyHome,但它實際是2.4G、5G混合

一開始我還不知道這是做啥的,後來發現很不穩,爬文也都說不穩

但網卡如果比較新,混合模式好像就還好,我沒有實測

之前也是 新WIFI開混合+舊網卡 不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您的鄰居 WIFI 分享器是不是雙頻2.4G、5GHZ + 開啟 混合模式

我用過DLINK、ASUS,設定精靈一直下一步 ...

那是群健的有線電視網路,走CABLE 的,2.4G跟5G都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群健的有線電視網路,走CABLE 的,2.4G跟5G都有。

WIFI名稱是那個黃老師?不知有沒開混合模式,可以分開試試

AI 的回答:Smart Connect 會自動切換 2.4GHz 與 5GHz 頻段,

但 150N 網卡僅支援 2.4GHz,頻段切換邏輯衝突可能導致「已連線但無網路」。

--

突然想到,之前有裝過幾次新 WIFI

AX WIFI+ USB 150N 的網卡,但都不穩

通常都是已連線,能上網,正常幾小時,又會已連線,沒辦法上網

第二次,履試不爽,新裝另一個地方也是這樣搭,還是不穩

以為150N規格有相容問題,再買 USB AX網卡也一樣

改內建 M.2 WIFI AC 網卡就沒事,實際是哪裡卡BUG,後來是沒再查

有排除不使用 USB3.0 的孔、關混合模式、降加密 WPA2

考慮現在新電腦都有預留WIFI座+M2 網卡便宜

往後就不買USB網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名稱是那個黃老師?不知有沒開混合模式,可以分開試試

AI 的回答:Smart Connect 會自動切換 2.4GHz ...

我從手機能看到黃老師跟黃老師-5G,用手機我是兩個都能用,至於群健那台有沒有開混合模式我不知道,那台CABLE 啥牌的我也沒注意過,後台設置一般開放給用戶的功能都很有限,而且鄰居他們用的好好的,我改了不知道會不會變成他們不能用,問題是我這台TS-N9 不能連,我已經寫信去問拓實了,如果有比較新的驅動程式或許能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FI名稱是那個黃老師?不知有沒開混合模式,可以分開試試

AI 的回答:Smart Connect 會自動切換 2.4GHz ...

我也有遇過 USB AX網卡,使用幾小時之後不連線。重開機也不行,重新插拔也不行。
但隔幾天插回使用就可以,然後又重複......

也是丟抽屜,沒解決。

网友A:
國際官網有n9驅動,支援Win10
http://www.tuoshi.net/download.asp

話說這東西不能直接windows右下角的wifi那邊連線嗎?
一定要從軟體去連?
另外手機分享wifi(英文ssid)給n9連看看可以連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國際官網有n9驅動,支援Win10
http://www.tuoshi.net/download.asp

謝謝!我明天換你提供這個驅動程式看看,不管能不能用我都會貼上來。

我一開始就是想說這麼舊的網卡了,Win10 肯定抓的到,它也真的抓的到,但是輸入密碼後不能用,我有進去內容看,並沒有抓到IP,應該是這個原因。

我有試過從手機連黃老師wi-fi,可以正常連線使用,但是切換熱點(分享)後就自動換成我的手機網路了,我以為這是正常的耶。

网友D:
老大遇到的问题也是俺最近遇到的。
现在比较新的路由器、光猫似乎对老式网卡兼容性不怎么好。俺的老笔电就遇到了,能发现SSID、信号也OK,就是怎么设置都不行,不能上网……
哎,感觉自己快被淘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我明天換你提供這個驅動程式看看,不管能不能用我都會貼上來。

我一開始就是想說這麼舊的網卡了, ...

下載完成,解壓縮也正常,解開是1個is_setup_ics_011916_1.5.39.173.exe,有42.8MB。
不管是點2下執行,或以系統管理者身分執行都是先開個小空白視窗,然後就自動關閉.....沒了,再執行一次也是這樣。

把舊的驅動程式移除,再安裝......,情形都一樣,先開個小空白視窗,然後就自動關閉,過程大約5秒,結論就是新版驅動程式連安裝都無法安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載完成,解壓縮也正常,解開是1個is_setup_ics_011916_1.5.39.173.exe,有42.8MB。
不管是點2下執行 ...

我的意思是 TS-N9 接PC 去連你的手機WIFI 不是你的手機去連黃老師XD
另外舊卡是有可能連不上新WIFI的,對方要開相容模式才能連,手機開分享也有類似的問題

下載預設有被chrom擋 要按保留
我在Win11下執行有出現安裝畫面
但不知這個驅動對不對 因為上面寫聯發科 不是 Ralink
安裝時可以不要安裝軟體 只安裝驅動 這樣應該就可以點win10右下角的wifi去連線 而不用開他自己的軟體
實際是可以安裝的
Win11安裝完在選單找不到 但搜尋得到 可是點兩下執行沒有反應  不知是不支援還是沒有插USB的關係

重開機就可以在開始選單看到 預設程式也會執行
但可能沒有USB或不支援Win11 所以開機後直接彈錯誤
另外他會常駐在右下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上面寫聯發科 不是 Ralink ...

Ralink 被聯發科併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TS-N9 接PC 去連你的手機WIFI 不是你的手機去連黃老師XD
另外舊卡是有可能連不上新WIFI的,對 ...

我的手機開熱點,TS-9N 可以連到,也可以上網,而且不用裝驅動程式,用win10 內建的就可以了。

抓鄰居黃老師的抓不到IP,應該是這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遇到的问题也是俺最近遇到的。
现在比较新的路由器、光猫似乎对老式网卡兼容性不怎么好。俺的老笔电就 ...

我們兩個遇到的網路問題應該是一樣的。
不過我不會覺得自己快被淘汰,我決定要淘汰這些兩光牌網路卡。
1樓那個LB-LINK 迷你網卡就是接收很差,它的有效距離大約3米,所以連不到鄰居的網,這卡到底是那家做的?我要向他要求換有天線的........
啥!是朋友送的,那.......算了。

不過看了1樓的特寫,才發現LB-LINK 上有個開關,不知道在做什麼的?

我再想一想那裡可以弄到有天線的無線網路卡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手機開熱點,TS-9N 可以連到,也可以上網,而且不用裝驅動程式,用win10 內建的就可以了。

試看看能不能用:

Guidance for configuring IPv6 in Windows for advanced users

測試您的 IPv6 連線

請穿夜行衣去隔壁黃老師家看看設備的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看看能不能用:

Guidance for configuring IPv6 in Windows for advanced users

是那一種加密我明天看一下就知道了,我會再貼上來。
我忘了在幾樓有說過了,我改掉也不是問題,鄰居網路家至少有5個人在用(是至少),我是怕改了變成其中有人不能用就更麻煩了,總不能我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看看能不能用:

Guidance for configuring IPv6 in Windows for advanced users

這是它的無線網路設置,我看也沒啥問題。

网友A:
理論上可以連上手機wifi 這樣網卡跟驅動就是對的 剩下就不知是哪裡設定的問題了

有找到一篇linux的
他說要停用網卡的隨機Mac Addressr功能,不知N9網卡附的軟體有沒有這種選項?
https://forums.linuxmint.com/viewtopic.php?t=277457

AI說明:
wifi.scan-rand-mac-address 是 Linux NetworkManager 中的一個配置項,用於在掃描 Wi-Fi 網路時「隨機化」MAC 位址,保護隱私防止被追蹤。設定為 yes 時,網卡在掃描周圍網路時會使用假 MAC 位址,而非硬體真實位址,可防止掃描行為被追蹤,但可能會導致某些嚴格的認證網路連線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可以連上手機wifi 這樣網卡跟驅動就是對的 剩下就不知是哪裡設定的問題了

有找到一篇linux的

來找鄰居的客人很多,所以上面我才說至少5個人,5個人是他家成員,客人一來有時超過10個都是在用他家的無線網路,也沒聽鄰居說誰不能用的,我應該是第1個吧!

至於你說的網卡的隨機Mac Addressr功能,我現在連驅動軟體都裝不了,而且這不是什麼機密單位,應該沒有這個光。
我的想法就是資本家的陰謀,要我換新的無線網卡,所以變成不相容。
我有打算把那個天線盒子防水膠割開,打開天線盒子看能不能把裡面的網路卡換掉,反正我也沒有要拿去室外使用了,防水膠也不用再重打。

网友:
試試 無線網路模式  改成 g/n ,不要有AX

但對一些手機就打折扣了,大多都支援AX 以上或支援 BE (WIFI 7)

現在手機都是吃到飽,其實不太需要連WIFI,但也僅在室外

在家裡、辦公室、室內收訊不好就得有WIFI輔助

楼主:
今天我家信箱多了一個LINKSYS USB,我知道是那位好友拿來的,插上電腦試看看?

Win10 抓到Linksys AE1200 Wireless-N USB這個裝置,但是不會自動安裝驅動程式,是Win10 停止維護所以不支援了嗎?上網找了驅動程式用人工安裝就行了。

看一下內容如下︰

可以上網了,居然還訊號滿格,上網速度也不錯,看來就是TS-9N 太老,相容性太差的問題。

正在打算要不要把這支Linksys AE1200 Wireless-N USB A 下來?但是要用什麼理由呢........?
嗯!就說被有心人士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