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把用了二十年的2核老電腦換了棵8核的cpu上去

楼主(2026-03-05):
我這二十年來都只用win7+上網跟yt影片,這二年才用來看股票
一直都夠用,所以一直都沒有換過電腦
amd x2-250+16GB都很夠用,就主機版壞了再隨便買
3-400元的二手am3的回來直接換上
軟體也不用重裝, 只要是amd的板子,從最老760到最新970
全都直上,直接流用.
前一陣子才想雙核用了這麼多年換個八核的玩玩
就花了480元換了棵八核的
速度還真的是天差地別...二十年來買的最貴cpu - 480元...
本來是想只花50元買四核的650就算了

楼主:
這棵說是95W,但我現在同時跑好幾個程式另一個營幕還在看yt上的新聞
總共才40多W而己.... 之前x2若要跑sw畫模型或是轉影片時最多只能放音樂
不像現在輕輕松松一邊放影片一邊畫3D還能一邊轉影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棵說是95W,但我現在同時跑好幾個程式另一個營幕還在看yt上的新聞
總共才40多W而己.... 之前x2若要跑sw畫 ...

多核多工的能力就展現出來

可惜AM3只有高階主板支援M.2 ,速度就能原地起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核多工的能力就展現出來

可惜AM3只有高階主板支援M.2 ,速度就能原地起飛!

現在因為AI的興起,很多功能都不再依靠原地運算,所以開始文藝復興,一些古早am4的主機版又重新開始生產.
ddr4現在漲這麼多,ddr3還很便宜,看am3會不會也重新有新的主版出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因為AI的興起,很多功能都不再依靠原地運算,所以開始文藝復興,一些古早am4的主機版又重新開始生產.
dd ...

AM3主板重新量產有難度,原板修復或換板會比較容易。

DDR4可以不用買到滿,兩根8GB~日常使用就綽綽有餘。

网友B:
在朋友回收場逛逛就只關注INTEL的產品,AMD的較少看見,有也是AM2的,AM3的也很少,AMD的就看CPU上年分,連腳位也不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朋友回收場逛逛就只關注INTEL的產品,AMD的較少看見,有也是AM2的,AM3的也很少,AMD的就看CPU上年分,連 ...

amd晶片組的主機版最大的好處就是通用性特別強,主機板換來換去, 不管什麼廠牌甚至大陸雜牌
全都硬碟換過去直上,什麼都不用重灌... 裝第二台電腦也是直接硬碟ghost過去直接裝好..
這點就讓我一直都離不開amd系統.

网友C:
我只有486時代用過AMD CPU,後來組電腦網路上都推Intel就一直用Intel了
只記得  E3-1230V2 用很久 然後主機板氧化 記憶體插槽壞掉 ,E3之前的電腦就不記得是什麼了
然後幫我姐組了 i5-12700 ,我就用他退下來的 G3900(intel 第6代)
結果主板壞掉 保固定送了3次一直修不好 CPU裝上去開機放著10分鐘就死當,
因為沒零件可以測是主機板沒修好還是CPU也壞了
所以就組了i5-13600K 結果縮缸災情 只是我沒去測是不是有縮缸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486時代用過AMD CPU,後來組電腦網路上都推Intel就一直用Intel了
只記得  E3-1230V2 用很久 然後主機 ...

我不喜歡用Intel的系統,腳位太多種,主機版相容性也差
只要換一次主機版就要重裝一次系統,原本舊的裝上去,連進都不給進
太麻煩,後來就加入amd陣營,一用就用了三十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486時代用過AMD CPU,後來組電腦網路上都推Intel就一直用Intel了
只記得  E3-1230V2 用很久 然後主機 ...

@@也太慘了QQ

氧化就真的很不好修(跟鬼打牆差不多)、能用多久 穩定性也是個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太慘了QQ

氧化就真的很不好修(跟鬼打牆差不多)、能用多久 穩定性也是個問題! ...

夠本了,E3-1230V2 2012出的 我應該2012年底買的,用到2021左右換G3900 用到2023 才換i5-13600K
所以E3也用了快10年,我覺得很棒了,至少比G3900穩很多
目前i5-13600K用滿3年了,現在RAM/SSD好貴,希望能再戰5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夠本了,E3-1230V2 2012出的 我應該2012年底買的,用到2021左右換G3900 用到2023 才換i5-13600K
所以E3也 ...

安啦,CPU只要不超頻,壞的機率不高,倒是主機板會因為環境因素會有損壞的可能,不過主機板新品還是買的到的,CPU過了流行期,廠商為了促銷新品,舊的就不賣了,只要不追求流行,一台電腦用個10年不是問題,我的10400是110/11/16買的,我都還想再撐個1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啦,CPU只要不超頻,壞的機率不高,倒是主機板會因為環境因素會有損壞的可能,不過主機板新品還是買的 ...

i5-13600K是原料製程瑕疵,是一定會發病的,只是用多久發病的問題
是一定會壞,只是多久壞看臉,有可能常玩遊戲比較容易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夠本了,E3-1230V2 2012出的 我應該2012年底買的,用到2021左右換G3900 用到2023 才換i5-13600K
所以E3也 ...

當初Ryzen一代 2017我就買了 R5 1400,用到現在。

主板只有音效IC故障,換張PCIE音效卡就繼續服役。

意外撿到寶~修好十一代的無頭筆電,就順便升級。

從常玩遊戲到現在沒空玩了、也沒心情玩了@@

楼主:
我前一陣子主機版壞掉開不了機,原本是想升級am4-3000G
cpu很便宜,幾乎跟這棵差沒多少,二手的主機版也很便宜,四.五佰元也買的到
但記憶體要重買ddr4.的,一看價格, 跟去年差太多了,買不下手
且最重要的是看到3000G需要重新安裝整套系統
不止不能直上,連win7都裝不上去,所以就花四佰元買了中古板後
看到八核的能直上am3板子,一切都跟二十年來完全相同,什麼都不用改
所以還是決定換cpu到am3最頂的,守在am3這個陣營就好, 不升級了..
這棵八核cpu只要換塊好點的顯示卡,現在很多的遊戲也都跑的動
連via的虛擬遊戲也都跑的了,這樣就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一陣子主機版壞掉開不了機,原本是想升級am4-3000G
cpu很便宜,幾乎跟這棵差沒多少,二手的主機版也很便宜 ...

主機板本身殘值若不高,維修費用開太高...客戶不接受自己還要調整,真難賺啊 @@

主機板其實只要不是橋掛掉,很大機率都還有救。

AM3的我也有一張M4A79XTD EVO當初也是撿二手過來用,升上AM4就閒置了一段時日了。

堅守AM3也不錯,win7算是我認知中最穩的一套OS。

轉換OS也有一段新手期需要學習

网友D:
引用 楼主:
amd晶片組的主機版最大的好處就是通用性特別強,主機板換來換去, 不管什麼廠牌甚至大陸雜牌
全都硬碟換過 ...

很久不关心电脑方面的升级配置了。
popo大,即使主板换了原来的Windows、应用软件都可以用?我记得它们注册有的是基于硬件信息的。
另外,您升级到8核CPU,还是用原来的2核那块主板?如果是,AMD的主板兼容性真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久不关心电脑方面的升级配置了。
popo大,即使主板换了原来的Windows、应用软件都可以用?我记得它们注 ...

只要是amd - am3 晶片組..從最老的760-880-970我每次只要版子壞了就上網買3-400元的回來換
完全直上, 原本的軟體不管是那一種,連檢查超級嚴格的 Acronis True Image 2015 跟SOLIDWORKS 2018
這一大堆需要注冊碼的,全都直上,跟原本舊的完全相同,也不會有硬體衝突, 反正就是版子不管那一種廠牌
全都通用直上,我這十幾年來都一直這樣用,所以win7從沒重裝過..
這是修電腦業界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只是沒有人公開說過,會賺不到系統安裝費.
A78是非常古老的am3晶片組,一樣直上所有最後面發行的八核cpu

楼主:
你看我這是多久以前安裝的win7

主機版是過前年剛買的..

完全直上,什麼衝突都沒有..

我前面那塊主機版跟這塊是完全不同晶片組跟廠牌的雜牌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