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台看似高級的藍芽喇叭

楼主(2026-03-05):
這台藍芽音箱如果不是我之前在社區回收場撿的,就是一位會員給我的,木材的質感的確比較好。

▼不過仔細一看喇叭破了。

破了也能聽,想說就這樣聽也沒關係,這台可以一邊充電一邊聽,充電電流5V 0.3A,音箱裡面1節18650,聽了大約2首歌就自動斷線了,電源還在充電,不過再也抓不到藍芽了,關機再重開都不行了。

因為我還有其它藍芽喇叭,這台就暫時不想修了,因為它的藍芽好像包在一個塑膠盒內還有膠,應該不好拆,如果能弄到2個大小剛好的喇叭可能比較有動力。
啥!淘寶買就有,NO!我肯定不會買喇叭。

這算是2吋的吧!音箱外面也不做個保護罩,一不注意可能就戳破喇叭了。

网友:
看着挺好。但一个音箱装两个同样大小的喇叭俺是没见过。
如果有一对,当桌面音响倒是不错。省了不少连接线,还可以随时切换音源设备。

网友A:
網拍的S-K5A木質無線藍芽音箱
沒有TF
真的是純藍牙喇叭
你的比較好還可以放記憶卡聽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拍的S-K5A木質無線藍芽音箱
沒有TF
真的是純藍牙喇叭

喔!這台值得修的意思嗎?

网友:
我在我家社區的回收場也看過好幾台喇叭,應該不是藍芽的,但有些看起來蠻高級的,但是我不懂喇叭這種東西~就沒撿過了~

网友B:
可是喇叭都破了 還值得修嗎?大聲一點不是會破音嗎?

查了一下這顆應該1000初頭
面板一樣 4顆喇叭的版本 換算大概1千初台幣
https://item.rakuten.co.jp/matsutake1816/1speaker01/

如果有多的喇叭單體是可以修看看,但如果還要花錢買我覺得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喇叭都破了 還值得修嗎?大聲一點不是會破音嗎?

查了一下這顆應該1000初頭

如果藍芽播放正常,喇叭紙盆破掉我倒無所謂,反正木耳也聽不太出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藍芽播放正常,喇叭紙盆破掉我倒無所謂,反正木耳也聽不太出來。

結果我看有人用南寶樹脂在補喇叭破洞
看你要不要試看看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結果我看有人用南寶樹脂在補喇叭破洞
看你要不要試看看XD

1樓有說過,這台藍芽播放不正常,聽幾首歌就會自動斷線,然後就連不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樓有說過,這台藍芽播放不正常,聽幾首歌就會自動斷線,然後就連不上了。 ...

ˋ放個幾首就會斷線,然後連不上?會不會電壓過低?先嘗試外接大電池或是插變壓器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ˋ放個幾首就會斷線,然後連不上?會不會電壓過低?先嘗試外接大電池或是插變壓器再試看看。 ...

是插著充電線播放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樓有說過,這台藍芽播放不正常,聽幾首歌就會自動斷線,然後就連不上了。 ...

wish大要不要確認router的wifi channel是否有被占用。

昨天router adapter壞了,暫時換一台備品router,手機撥放youtube音樂,也是會撥到一半就斷了....以為被卡歌

後來到router的設定確認,我設定的頻段被鄰居占用@@,只能改其他沒有人使用的頻段。

下圖這是原router,中午放音樂也是又斷了。

看到這帖發現好像症狀有點類似?!
2026-03-11 15_07_09-[FreshTomato] Basic_ Network — Mozilla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大要不要確認router的wifi channel是否有被占用。

昨天router adapter壞了,暫時換一台備品router, ...

我是在我家倉庫3樓搗鼓這些小玩具,3樓是收不到1樓的IP分享器,所以都是連接我的手機播放Yuotube 裡面的催眠曲,這樣應該不會佔用才對。

楼主(2026-04-26):
今天有朋友來找我聊天問事情,都還沒開口就拿出兩個小喇叭,這個應該跟你上次貼的藍芽喇叭尺寸一樣,你再試試看?我拿來一比對發現大小一模一樣。
接上藍芽喇叭試試看?發現聲音清楚很多,看來喇叭紙盆周圍破了還是影響很大,朋友給的這個是橡皮的,應該比較耐用吧!

那就要換下方這個電源開關了,因為我認為會聽到一半瞬斷的原因就是它在做怪,再來找一個品質比較好用代用。

网友E:
如果懷疑是電源開關的問題,
先用一根導線直接焊上,看藍牙還會不會瞬間斷線,

我猜是上面的電源ripple太大,導致MCU當機吧,
用示波器點上面的SMD電容,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
搞不好是SMD電容劣化,造成電源ripple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懷疑是電源開關的問題,
先用一根導線直接焊上,看藍牙還會不會瞬間斷線,

就是把ON 短路後,藍芽就能正常播放不斷線,而我又沒有這種小開關,才會想換個比較好的開關。

楼主:
想來想去還是動手修小開關,小心夾開後清潔接觸銅片,最後塗上接點油,看看能用多久?

朋友給的兩個小喇叭連螺絲孔都是合的,都不用改就能用,聲音非常清楚,不過我覺得低音太多了。

最左邊紅色小喇叭是之前拆htc 藍芽低音喇叭的,那個IC 應該是NFC,不過我沒有用到,這個紅色小喇叭又更小了,不過聲音沒有比較清楚。

因為裡面固定電池是用膠黏的,明天等固化了就完工。

网友F:
看來你的工作室一堆寶啊@@a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來想去還是動手修小開關,小心夾開後清潔接觸銅片,最後塗上接點油,看看能用多久?

這小開關我從沒成功修復過,
每次拆開都發現裡面銅片快磨斷,只能買新的,
淘寶應該一個只要幾塊錢,
電子材料行差不多10多元,但就怕買不到同siz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來你的工作室一堆寶啊@@a

照片上這間是我在搗股用的,說工作室實在太抬舉了,我真正的工作室是在老家那邊,那邊就比較"壯觀"了,工作室有40坪,以前還能挪個專用空間放論壇伺服器,不過自從移機雲端後,網路也退了,就比較沒有時間在那邊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小開關我從沒成功修復過,
每次拆開都發現裡面銅片快磨斷,只能買新的,
淘寶應該一個只要幾塊錢,

對我來說要開一個開關不困難,但是一定會開的很難看,我沒有老獅的功夫,只能原件修看看?
開關不值錢,但是到那裡買一樣的?先這樣用用看吧!我有擦接點油脂,短期間想要氧化也不容易,運氣好的話或許可以用很久也說不定。

楼主:
昨天上的電池固定膠乾了,把螺絲鎖上去就完了。

▼這台應該是我家最高檔的藍芽音箱,把那台怪怪的小米音箱比下去了。

美中不足的是前面沒有保護罩,得放高一點,怕鄰居小孩來把喇叭給戳進去了。

楼主:
今天下午有會員來找我聊天,他對音響方面有涉獵,請他指教一下這個音箱的效果,我跟他表示,我覺得低音太多了.......,他說這個喇叭後面的磁鐵這麼大顆,就是為低音設計。
好吧!就不挑剔了。

楼主:
請問有涉獵音響的會員,下方圖片這種東西是不是在減少低音用的?

這種只是正面長的像喇叭,背面沒有音圈、磁鐵等等,就只有紙盆,既然它本身不發音,是不是在抵消一些低音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有涉獵音響的會員,下方圖片這種東西是不是在減少低音用的?

低音震膜,箱體需要做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音震膜,箱體需要做密封!

它能起什麼作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能起什麼作用呢?

https://share.google/aimode/6WXtDVSANLG8I96ok

楼主:
其實我想問的是有實際使用這種紙盆喇叭的使用者經驗,AI 它沒有耳朵,也不可能親自使用這種喇叭,AI 的回覆是從網路文章搜索的,或是有人"餵"給它的,簡單說它也是路邊新聞、馬路消息。

网友:
找到了他的兄弟也
弄個小高音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到了他的兄弟也

弄個小高音如何

你這個音箱應該是自製的,還有高音喇叭,該是比我這台好才對,不過你的喇叭也是沒保護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這個音箱應該是自製的,還有高音喇叭,該是比我這台好才對,不過你的喇叭也是沒保護網。 ...

對阿~就自己亂亂稿的,本來想點個3串3並的18650來供電,但還沒弄目前用電供給電,第一次送電正負接錯還把MP3燒了,還好只是燒7805~用DIP的7805替代,在公司加剪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