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PRO MP242 24型LCD螢幕 只能工作在50HZ問題

楼主(2026-03-06):
這台螢幕已經使用將近5年一直都很正常,最近發生畫面逐漸往上縮異常現象,
一開始是畫面下半部全黑上半部顯示正常,惡化之後變成只顯示出上邊一點點。

▼ 螢幕內定1920*1080 60HZ,故障顯示畫面。

▼ 顯示部分特寫。

▼ 在Windows內把顯示器頻率設定為50HZ可以正常顯示,畫面左側邊緣有長短不一橫條紋。

▼ 整合式電路板,電解電容已拆下測量都正常,其他零件目視也無異狀。

第一次遇到這種奇怪現象,由於這型號手邊只有一台沒辦法拆機板交叉比對,
請教大家是機板問題還是面板故障?

左側邊緣長短不一橫紋從上到下都有,在深灰處比較明顯,明亮畫面看不太出來。

目前接在備用機以50HZ使用,但只限於在Windows能顯示,開機過程或進BIOS
畫面是異常的,要開機進入Windows桌面畫面才會正常。

网友A:
1. 手動更改 Windows 進階顯示設定
2. 刪除現在顯示卡驅動程式 重新開機系統自動安裝
3.檢查線材與清潔接孔 換不同輸入訊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手動更改 Windows 進階顯示設定
2. 刪除現在顯示卡驅動程式 重新開機系統自動安裝
3.檢查線材與清潔接孔 ...

感謝回覆,

2. 刪除現在顯示卡驅動程式 重新開機系統自動安裝
---------------------------------------------------------------
在Windows 11跟Windows 10兩台不同電腦測試過,
狀況都一樣,現在是連bios跟螢幕選單都無法正常顯示,
甚至連螢幕開機時的MSI LOGO都無法正常顯示。

3.檢查線材與清潔接孔 換不同輸入訊源
-----------------------------------------------------------------
這點有確認過,交換測試過HDMI、VGA結果一樣。

网友B:
松鼠大大要促進經濟發展了嗎

螢幕便宜可以下手,但現在的可能更不耐用

五年差不多了,我前幾個月也剛換螢幕,上一個使用三年多開始出現線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鼠大大要促進經濟發展了嗎

螢幕便宜可以下手,但現在的可能更不耐用

螢幕還夠用,備用機不常開先用50HZ撐著。

只是很好奇,面板故障跟頻率有關係嗎?
或許有可能,面板除了玻璃之外,還有排線上的驅動IC。

网友C:
手機回覆,不會查詢以前的發帖,我是遇過螢幕不開機,目視零件,連拆下量也損失有限,看零件不多,狠心換掉高壓電容及濾波電容,且加大容量,意外修複,您要不嘗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機回覆,不會查詢以前的發帖,我是遇過螢幕不開機,目視零件,連拆下量也損失有限,看零件不多,狠心換掉 ...

謝謝建議,下次拆開再試試看。

不過我這台開關機、休眠、喚醒、背光等都很正常,
可能跟電源迴路關係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建議,下次拆開再試試看。

不過我這台開關機、休眠、喚醒、背光等都很正常,

螢幕已是成熟產品,廠商在獲利的前提下,當然想辦法讓你儘早更換,要不在電源或邏輯板上作手腳,要碼在偏光膜上,既然在50的頻率可正常顯示,表示螢幕本身無問題,把邏輯板上的電容換一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螢幕已是成熟產品,廠商在獲利的前提下,當然想辦法讓你儘早更換,要不在電源或邏輯板上作手腳,要碼在偏 ...

對喔,應該還有邏輯板,
面板模組背面貼了一堆膠帶,
邏輯板可能被膠帶蓋住了,
再拆開來找找看。

网友D:
面板NG.這塊應是IPS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NG.這塊應是IPS面板

對,IPS沒錯。

网友E:
这类情况是典型的 LCD 面板老化或硬體故障徵兆,通常與內部的 T-Con 板(邏輯板) 或 面板側邊邊緣電路(COF/Gate Driver) 損壞有關。
AI的建议:
放棄維修:這台螢幕已經服務 5 年,已達一般平價顯示器的壽命終點。維修面板的費用通常佔整機成本的 80% 以上,對於這款入門機型來說,維修極度不划算。
作戰計畫:既然目前 50Hz 還能當備用機顯示桌面,建議就這樣用到它徹底黑屏為止。請勿嘗試拆解,因為這類故障通常需要壓著設備維修 COF 線路,非一般工具能修復。
安全警示:由於電路可能存在電容老化或短路,若螢幕在使用時發出異味或異常高熱,請立即拔除電源。

這台螢幕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如果您打算尋找接班機型,目前 24 吋、100Hz 刷新率 的 IPS 螢幕(如 MSI 自家的新一代 PRO 系列或 ASUS/Acer 同級品)價格通常落在 2,500 - 3,500 元台幣 之間,體驗會比這台 50Hz 的故障機好非常多。

+++++++++++++++++++++

个人建议,要确定是不是TCON,得在屏幕处按压看看哪里接触发生了问题。如果是屏幕玻璃基板与排线问题,那么,对个人而言几乎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情况是典型的 LCD 面板老化或硬體故障徵兆,通常與內部的 T-Con 板(邏輯板) 或 面板側邊邊緣電路 ...

感謝說明,謝謝。

网友F:
SMT 電解電容有重嫌 :)
可以用夾式鑷子 LCR 電橋在板子上測試,
感覺 DIP 的電容比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SMT 電解電容有重嫌 :)
可以用夾式鑷子 LCR 電橋在板子上測試,
感覺 DIP 的電容比較耐用 ...

有拆開再拆下來測試看看,
我是比較習慣拆下來測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类情况是典型的 LCD 面板老化或硬體故障徵兆,通常與內部的 T-Con 板(邏輯板) 或 面板側邊邊緣電路 ...

個人也感覺是TON板問題,目前也在修一台Acer27吋的螢幕,發生的問題點也剛開始有時會黑屏,有時重開就正常。後來用一用卻白屏了@@拆開發現TON板有零件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個人也感覺是TON板問題,目前也在修一台Acer27吋的螢幕,發生的問題點也剛開始有時會黑屏,有時重開就正 ...

應該是TCON板問題沒錯,有再拆開來檢視,主板上SMD電容全部換新無效。

順著屏線有找到TCON板,被一大堆膠片、膠布貼著,大約跟面板一樣長,
有好幾條熱壓合排線跟面板玻璃連接,所以TCON板是無法DIY更換的,
TCON板上有好幾顆IC晶片,小尺寸SMD電阻電容也很多,就是沒有電解電容,
目視外觀都正常,屏線接頭清潔後組裝回去,問題依舊.......所以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