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IYATO / DS-1311HN MINI Smart Switch 不過電 - ESP模塊短路 - 已修復

楼主(2026-03-06):
早上倒資源回收的時候, 撿到10顆Smart Switch..
大概測試了一下... 有8顆是不過電的...

有2顆是DS-1311HN, 使用ESP-C02,

另1顆外觀和DS-1311HN一樣, 但用的是BK7231N..

另外7顆, 有拆一顆看, 是用ESP-C2..

大概測了一下
有問題的板子... 主要的電源晶片BP2525, AC110V主來後, 輸出端只有DC2.8V左右..
正常的那兩顆, BP2525輸出端為DC5.2V左右..

請問.. 有痞友修過這顆Smart Switch嗎??
如果都是壞在沒有電源的狀態.. 應該會是通病吧??

補充內容 (2026-3-17 05:20 PM):
更換ESPC2-02模塊後, 10顆網路開關皆已修復!

网友A:
網路查詢
確認火線

L (Line In):必須接來自電源的火線。
N (Neutral In):必須接零線(中性線)。如果您的安裝環境(如舊式燈座開關盒)內沒有零線,該開關將無法通電啟動。
S1 / S2:這通常是接外部機械開關的迴路,如果不接應保持空置,切勿將電源直接輸入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查詢
確認火線

檢查ACV有進來, 是最基本的!
有量測BP2525的ACV點, 有AC110V電壓!
牛比較懷疑是BP2525壞了...
輸出應該是要有DC5V才對....

但有試一顆, 把BP2525拿掉, 直供DC5V, 但還是不會動...
可能.. 後面還有問題...

网友B:
牛大~會不會是繼電器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大~會不會是繼電器壞了?

繼電器吃的DC5V,也是從BP2525轉出來的..
目前先往 把5V找回來 查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繼電器吃的DC5V,也是從BP2525轉出來的..
目前先往 把5V找回來 查修..

不是有直供5V了還是不會動?直供5V之後繼電器有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直供5V了還是不會動?直供5V之後繼電器有跳嗎?

板子上的供電,初步看是由BP2525轉成5V..
無線網路小板是再經由一顆LDO轉成3.3V

繼電器是吃5V,但是由無線網路小板控制ON/OFF
前面的5V沒產生,後面的控制就都不會發生
明天再來一個一個測看看是不是都一樣的症頭..

BP2525原來還有分不同的MOS封裝(電流不同)
也要等明天都確認後,才知道該買哪一種封裝...

楼主:
有問題的開關, BP2525F的DC輸出的問題, 應該是由ESP模塊所引起的!
這些拆下來ESPC2-02/ESP-C02... 用USB-TTL... 無法刷韌體.. 抓不到.. 會發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問題的開關, BP2525F的DC輸出的問題, 應該是由ESP模塊所引起的!
這些拆下來ESPC2-02/ESP-C02... 用USB-T ...

這樣還有得修嗎?

看照片要拆殼確認哪個發熱

datasheet 資料中看似與Flash集成在一起?! good luck~

https://source.cntooya.com/all/p ... _02_User_Manual.pdf

网友D:
查了一下 ESPC2 的耗電量嚇了一跳,所以 1W 的消耗會發燙可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還有得修嗎?

看照片要拆殼確認哪個發熱

應該是主晶片壞了....
上面的小零件一顆一顆拆...
直到拆了主晶片... VCC/GND 才沒短路...
只能買ESPC2-02的模塊來換.. 才有機會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了一下 ESPC2 的耗電量嚇了一跳,所以 1W 的消耗會發燙可能是正常的。

牛也一直以為是ESPC2吃的電流比較大...
所以沒辨法刷機...

結果... 根本就是主晶片短路....
正常的小板, VCC/GND, 正負交叉量測, 幾乎都是短路狀態...
切.. 搞超久...

另外兩顆, 已經刷成Tasmota, 也接進Home Assistant了...

ESPC2-02在對岸一片才RMB$8不到...
下單了... 買個10片回來修修看...

補充內容 (2026-3-11 12:02 PM):
"不正常" 的小板, VCC/GND, 正負交叉量測, 幾乎都是短路狀態...

楼主:
引用 楼主:
牛也一直以為是ESPC2吃的電流比較大...
所以沒辨法刷機...

淘了10片ESPC2-02更換後, 10顆開關全數修復!

刷機筆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了10片ESPC2-02更換後, 10顆開關全數修復!

刷機筆記:

ESPC2-02 的故障率這麼高嗎?請問平常待機這模塊吃多少電流?
如果只連結 802.11 b 網路會不會比較省電?這有 HomeKit 的韌體版本可以刷嗎?

沒用過這模塊所以一堆問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PC2-02 的故障率這麼高嗎?請問平常待機這模塊吃多少電流?
如果只連結 802.11 b 網路會不會比較省電? ...

牛也是第一次用ESPC2-02, 都是做中學~
大家一起學, 分享... 後進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換上去的ESPC2-02先操一陣子.. 就可以知道是不是ESPC2-02先天不良...

餵DC3.3V, 大概吃50mA以下..
牛刷Tasmota, 只有連接網路..

至於..  能不能刷HomeKit... 牛就不知道了...
原則上... 都是開源, 只是看有沒有人開發...

要不是不能刷ESPurna... 牛也不會學Tasmota怎麼刷進ESPC2-02啊...
Espurna/Tasmota 官方版目前皆不支援ESP32-02系列..
牛用的 Tasmota, 也是有人(Jason2866)另外開發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牛也是第一次用ESPC2-02, 都是做中學~
大家一起學, 分享... 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看起來待機電流是跟常見的 ESP-01 差不多,但是查資料說在傳輸 TX 模式時 ESPC2-02 會比 ESP-01 大了一些。
之前給 ESP-01 配個 0.2A 的電源竟然啟動不了改成 0.5A 容量才能正常工作。

之前也用過 ESP32 的模塊拿來處理小幾寸螢幕的畫素是可以的,沒想到沒過幾年現在已經大材小用來處理這種遙控開關這種簡單的事了,可能是產能過剩市場低迷才賣的這麼便宜。

网友E:
請問一下,Tasmota 開源韌體這個怎麼玩,家裡的網路是浮動IP嗎?還是固定IP,假如是浮動IP,每次連線的IP不一樣,手機做遠端遙控,要有固定IP才能ˊ找到IP連線,是否需要依賴廠商的雲端伺服器擔任中介,Tasmota控制器的浮動IP連線雲端伺服器,手機APP也連線雲端伺服器,還是你家裡是固定IP,或是浮動IP利用Wi-Fi 路由器上設定 DDNS 變成固定網址連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Tasmota 開源韌體這個怎麼玩,家裡的網路是浮動IP嗎?還是固定IP,假如是浮動IP,每次連線的IP不 ...

Tasmota 開源韌體這個怎麼玩: 就.. 把Tasmota刷進無線模塊裡, 取代原有的韌體

家裡的網路是浮動IP嗎?還是固定IP: 在 Tasmota 裡, 可以設定由區域無線網路取得IP, 或是設定為固定的區域網路IP

是否需要依賴廠商的雲端伺服器擔任中介: 刷第三方韌體.. 就是為了脫網, 不使用廠商的雲端伺服器擔任中介

還是你家裡是固定IP,或是浮動IP利用Wi-Fi 路由器上設定 DDNS 變成固定網址連回家:
- 單一網置都有一個IP, 可以在內網連線啤獨控制
- 在NAS裡裝Home Assistant, 做為主控界面
- Router有開DDNS
- 在Router設定NAT, 轉進NAS\Home Assistant
- 在Home Assistant裡加添裝置
- 內部網路/外部網路, 都可以連進Home Assistant裡, 做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待機電流是跟常見的 ESP-01 差不多,但是查資料說在傳輸 TX 模式時 ESPC2-02 會比 ESP-01 大了一些 ...

從淘寶買, 含運費, 一片算下來大概nt$47..

刷入韌體後, 就只會用到GPIO控制..
那幾個網路開關, 也只用到 GPIO4: Switch / GPIO5: Relay / GPIO7: Button / GPIO10: LED_I

牛有將網路開關插到功耗計看了一下...
待機時.. 連0.1W都沒有...
所以.. 應該不會是吃電小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