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米家 充氣寶 MJCQB01QJ 打氣機 試改TYPE-C 插座 Part Ⅰ

楼主(2026-03-06):
本篇是源自下方連結這篇︰

米家 充氣寶 MJCQB01QJ 多功能打氣機 是TYPE-C嗎?

▼用是可以用,也能充電,但是拖著一條線實在不太美觀,於是再拆開一次想辦法。

▼小心移除熱熔膠後終於能看到焊接線的焊點了。

▼接著要去除光固化綠油,因為我要看一下線路。

上圖我不知道原本有沒有裝TVS,看起來是像原本就沒裝,反正我也沒有這麼小的TVS,就先不管它了。
我手上的Micro USB插座居然沒有一個剛好合適的,既然都要改,那就改TYPE-C 好了。
Micro USB 有5根線,除了5V、D-、D+、- 外,還有1根id 腳在- 的旁邊,這支腳一般就直接空著或跟- 接在一起,這台充氣寶居然只有接5V 跟- 腳,其它腳都是空著。

▼淘寶魔人之前給我幾片他在維修的TYPE-C 小板,我把原本上面的小LED 拆了,那兩個小電阻一定要留下,否則也充不了。

▼Micro USB跟TYPE-C 腳位是肯定不合,我是打算連同小板一起固定上去,只是要怎麼絕緣及固定還在想........

待續.......

网友:
最後一張照片左右兩邊各有一個孔洞

,裝上一片電木或鐵片鎖上螺絲,來固定TYPEC小板來抗拉扯應力應該不錯?!

网友A:
空間夠的話,我會ˊ熱風槍+水晶土弄上去,絕緣又穩固,下次要拆再加熱就以重複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間夠的話,我會ˊ熱風槍+水晶土弄上去,絕緣又穩固,下次要拆再加熱就以重複使用 ...

我沒有水晶土,我是用朋友給我的UV 膠,固化後非常硬,硬到尖鑷子根本刺不進去,未來若要除膠,也是用熱風槍加熱方式除膠,後再重新打膠。

米家 充氣寶 MJCQB01QJ 打氣機 試改TYPE-C 插座 Part 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