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壞的SSD趕快清一清

楼主(2026-03-07):
臉書看到的~~~
10顆以上運費我出,10顆以下運費自理
120G SSD 收購價 180
256G收購價 350
512G 收購價700 元
1TB 收購價 1200
以上為sata 故障的ssd 收購價
外觀要完整~~不能破壞 鑽洞~~~
外縣市賣貨便
台中太平可以面交~~~~

网友A:
SSD若是自用的,壞了就壞了,自用多少都會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檔案,被救回勒索就划不來。

网友:
SSD......,生吃都不夠了,那還有剩下的?C碟120GB 就湊合著用了,剩下的都用機械硬碟,D碟1TB 3.5吋,E碟1TB 2.5吋,看著也快塞滿了。

對了是說壞的,有壞的就會想辦法看能不能修好?腦子動一動研究研究。

壞的應該是回收場或電腦公司比較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SD若是自用的,壞了就壞了,自用多少都會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檔案,被救回勒索就划不來。 ...

我硬碟裡面不為人知的就是肉片.......

网友:
壞的能修好???

网友B:
你是問我嗎?如果是的話,那你要用回復,不然我是收不到訊息,我也不知道你是向誰問?除非這一篇帖子是我發新帖的,那不管你用不用回復我都收的到,不過即使這樣我還是不知道你是向誰問的,簡單說就是向誰問的要用回復,對方才知道你是在問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問我嗎?如果是的話,那你要用回復,不然我是收不到訊息,我也不知道你是向誰問?除非這一篇帖子是我 ...

ok.. 我只是想了解壞的ssd真的能修復? 任何人回答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k.. 我只是想了解壞的ssd真的能修復? 任何人回答都可以的..

如果你問的修好是指硬體,那SSD 就像比較高檔的隨身碟,有零件,有搭配的工具,應該都能修好。
如果你問的修好是指裡面的資料,那就不一定了,就像機械硬碟碟片刮壞了,要救裡面的資料就是無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問的修好是指硬體,那SSD 就像比較高檔的隨身碟,有零件,有搭配的工具,應該都能修好。
如果你問 ...

明白,我手上有一棵Kingston120GB 的插上完全不能讀寫,也是想自己修學修看看

网友:
我承認我是有壞的SSD,一顆是手賤用大4PIN轉SATA電源5V跟12插反了只聞一陣青煙,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另一顆是回收場撿的,撿到健康度就只剩80%,被我在操個掛機,到最後讀寫就笨笨的啦也應該是掛了。
回收場撿到的SSD都是好的,但是SSD與HDD不同,放久了不通電真的是會壞的,就有一顆掛在剛被頂上的主機板位置,大概有兩年沒動,就是真的讀寫都鈍鈍的。

网友:
感覺在收購,以前有朋友的朋友在收購零件轉賣大陸

顆粒,畢竟現在貴成那樣

很多產品都需要NAND FLASH、或是整新後再做成產品

DDR4 也有人在收,智慧電視、監視器、行車記錄器 等影像相關的裡面還是用DDR4

小廠都用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若是自用的,壞了就壞了,自用多少都會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檔案,被救回勒索就划不來。 ...

大量收應該是拆顆粒,原碟修復機率不大,且SSD一般當開機碟,DATA會放HDD。

掉固件的有開卡軟體可以恢復。壞顆粒要修復,有點難度。

另外如大俠說的 DDR3 以上 也好壞都收。

這傢伙的臉書有興趣的可以看看,沒興趣的不要點

网友:
看有沒有要收故障的DDR跟DDR2?我可能有20支,1支200元,我就有4,000元了,發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量收應該是拆顆粒,原碟修復機率不大,且SSD一般當開機碟,DATA會放HDD。

掉固件的有開卡軟體可以恢復 ...

有看到他說明就是要銷國外,幾乎全收,不只SSD

他有一篇說不是為了顆粒,記憶體只收三星、美光、海力士原廠條,不收台廠、金士頓的

感覺是好的零件可以銷國外,壞的給提煉商

問AI是說在做 資源錯置 的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我手上有一棵Kingston120GB 的插上完全不能讀寫,也是想自己修學修看看

基本上要看是哪科controller, 像慧榮的方案就很多也很好重新量產(開卡)
個人為了MLC顆粒玩過SM2246,TLC SM2258H,目前還在嘗試SM2263XT.

這種網路收壞SSD基本上就是重新開卡或是拆顆粒上到便宜的USB料版
有良心的就用爛點的顆粒賣,沒良心的順便擴容量,網路搜尋32T隨身碟你就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硬碟裡面不為人知的就是肉片.......

這種片片我都不會放在本地電腦,一律放自組NAS裡面,以免被找到XD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種片片我都不會放在本地電腦,一律放自組NAS裡面,以免被找到XD

我是開玩笑的,想看網路都有,同一部片會看第二次嗎?下載回來還要浪費傳輸時間跟儲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