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櫻花牌抽油煙機 R-3680XL 開關陷落導致無法使用

楼主(2026-03-07):
因開關陷落無法使用,想拆開外殼重新固定開關,有些卡關的地方。

外觀兩條平行線下方各有三個螺絲,前面三顆拆掉還找不出突破點,

面板貼紙撕開發現有兩顆固定開關的短螺絲。

請有拆開過、有相關意見方向的前輩提供意見與協助,感謝

网友A:
用痞酷鏟或一字起子,接縫處撐開看看,可能油垢黏住了

网友B:
以我個人沒拆過的想法,是不是黏住了?
這個要有請拆洗抽油煙機達人出場,以前過年前夕,有在自家開伙的家庭都會請人拆洗排油煙機,除非用很多年的才會換新,痞酷網的會員應該是有人會拆洗。

网友C:
櫻花R3510的參考看看,不知道有沒有ㄧ樣

网友D:
  若修好的話, 這類型的按鍵強烈建議以 指甲 側按壓.

  個人經驗, 會比以 指腹 側按壓施力小, 按鍵開關相對壽命也較長.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痞酷鏟或一字起子,接縫處撐開看看,可能油垢黏住了

謝謝sandy姐提供的方向!

我嘗試從接縫處一字起撐開觀察縫隙構造,找找突破點。

晚餐過後再抽空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櫻花R3510的參考看看,不知道有沒有ㄧ樣

感謝benson大提供照片

對照benson大提供的照片,大致上兩者結構是差不多,小弟這台可能比較精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修好的話, 這類型的按鍵強烈建議以 指甲 側按壓.

  個人經驗, 會比以 指腹 側按壓施力小, 按鍵開關相 ...

感謝nessie大建議,這個開關類似電風扇的機械開關。

有一定的彈力,用指腹按壓力道或許不足?!我都用輕戳的方式開關。

還沒拆出來...還不知道開關座的固定結構的強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個人沒拆過的想法,是不是黏住了?
這個要有請拆洗抽油煙機達人出場,以前過年前夕,有在自家開伙的家 ...

1F已修正,不限定有拆裝過,皆能參與腦力激盪。

應該很高機率是黏住了@@

從沒洗過 10多年...也夠本了!

网友E:
安全斷電:更換前務必關閉抽油煙機電源開關或拔掉插頭,
拆卸導流板上前後螺絲(各3顆),如4#圖
拆卸導流板(內板)將導流板下掀呈 45 度。
以雙手握住導流板,向上後往自身方向取下。
也檢查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全斷電:更換前務必關閉抽油煙機電源開關或拔掉插頭,
拆卸導流板上前後螺絲(各3顆),如4#圖
拆卸導流板( ...

後三顆螺絲剩下左邊一顆滑牙沒拆下@@
有看到開關的固定座

還在琢磨怎麼讓開關卡在原位置?! 塞小木塊固定?!

网友F:
可以的話,拿下來在地上拆裝檢修比較容易。
排油煙機只是「掛」在牆上,排掉插頭,拿梯子站上去,上方排煙管拆掉2顆螺絲拔開,整台排油煙機就可以抬起拿下,兩個人作業較安全容易。一個人的話,先抬高單側脫離牆面,抓穩重心再抬高另一側,也是可以單人拆下整台排油煙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話,拿下來在地上拆裝檢修比較容易。
排油煙機只是「掛」在牆上,排掉插頭,拿梯子站上去,上方排煙 ...

當初評估時有想過這個整個卸下來的方案,只是當時沒什麼頭緒,採保守觀察再行動、且戰且走。

剛剛在拆裝的時候意外發現很輕~力道過猛差點掀飛起來

感謝jiaxie大大提出這個拆裝方案

楼主:
更新: 目前有個縫可塞東西進去充當開關的固定座,暫時以B群的瓶蓋做支撐

試按開關還是會潰縮進去,但至少不會掉進去了、還算堪用。

不然這兩天沒開抽油煙機,整間房子都是油煙味

有空物色【替代材料】與【怎麼實現】。

觀察其相對位置是類似一個梯形,所以若以塞進去不用鎖螺絲就能使用,這是最佳的方式。

不過實際裝上去可能就馬上給你打臉了@@

補充內容 (2026-3-9 10:34 AM):
更正: 燈開了、關掉開關又陷下去     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以我個人沒拆過的想法,是不是黏住了?
這個要有請拆洗抽油煙機達人出場,以前過年前夕,有在自家開伙的家 ...

P大這台可能要卸下底板後看看能不能完整看到開關組,可以的話可以考慮用白博士去油汙

抱歉,P大好像是開關固定座斷裂,一按開關整個開關組下陷,這樣還是要能完整看到開關組才好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P大這台可能要卸下底板後看看能不能完整看到開關組,可以的話可以考慮用白博士去油汙

抱歉,P大好像是開關 ...

從縫隙中可以看到開關與線路,固定座是水平方向斷成一半

螺絲擰不動、螺絲十字紋崩到起子沒法擰轉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縫隙中可以看到開關與線路,固定座是水平方向斷成一半

螺絲擰不動、螺絲十字紋崩到起子沒法擰轉施力@@ ...

新年快樂,

螺絲崩了,若沒法挖出一字溝,
直接用電鑽鑽穿它,後續換更粗的螺絲鎖回,

支架水平斷裂,
是我的話,會拿片PCB洞洞板,
疊在支架平面上,用AB膠黏合,(=上板是洞洞板, 中間AB膠,下板是原支架),
我的機車外殼鎖點支架斷裂,就是這樣修復原支架,
外觀完全看不出有斷裂,強度更勝原支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縫隙中可以看到開關與線路,固定座是水平方向斷成一半

螺絲擰不動、螺絲十字紋崩到起子沒法擰轉施力@@ ...

切割成一字螺絲頭 或加力鉗咬轉 再更換螺絲

楼主:
只能一關一關克服...執行面真的不行再尋替代方案

勢必要整組卸下來方便作業,優先將十字改一字溝,工具方面目前沒有 電鑽 雞絲頭

機械苦手

補充內容 (2026-3-9 08:04 PM):
感謝jacson99 、el36 大大提供解決方案,有進度會再更新

補充內容 (2026-3-20 01:39 AM):
update
應急使用: 紙板堆疊成與斷裂的固定座接近的高度透明膠帶纏繞塞入
實在是被事情追著跑加上沒工具,有時間去弄就是挪出我的休息與睡眠時間~請海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一關一關克服...執行面真的不行再尋替代方案

勢必要整組卸下來方便作業,優先將十字改一字溝,工具方 ...

如果能順利拆下,

前面提到我用AB膠黏合PCB洞洞板,
是因為PCB洞洞板抗剪力很強,
機車鎖點必須頂得住騎乘時的震動搖晃,

這按鍵支架看起來不會受強大剪力,
可直接用塑膠熔接,找看有無同材質的塑膠(我猜這是ABS材質?),
用烙鐵200度左右,就可把它結合,
(我是買了熨斗型烙鐵頭來焊塑膠;
小面積的塑膠熔接,找看有無廢棄刀頭烙鐵頭,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