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米家 充氣寶 MJCQB01QJ 打氣機 試改TYPE-C 插座 Part Ⅱ

楼主(2026-03-07):
▼我決定的方案是TYPE-C 小板先貼1mm  厚的耐高溫雙面膠。

▼接著用光固化膠把小板周圍固定起來,朋友給我這種光固化膠固化後很硬,我想要壞也很困難。

▼插上充電器,充電燈能亮,這樣就可以了。

▼最後把背面也光固化一下。

▼開始組裝,下方紅色圓圈內的插頭能拉出一小段,但是上方黃色圓圈內的插頭則完全拉不出來,它就龜縮在裡面,要裝上是有技巧的,先把下方插頭插好就行。

▼最困難的就是黃色圓圈內的插頭無法插上。

▼我的方法是找一支扁形的薄板,參考照片斜著插入,喬個位置剛好能頂到這小插頭,如果喬的準,一次就能插入。

▼這個缺口不是我用的,我這種改法也是稍微會頂到這裡,要磨掉一些。

▼這樣就能平整裝上了。

▼由於我收到天地不容客寄來的時候是拆散的,好在只有3種螺絲規格,輕鬆裝上螺絲。

▼開始修補天地不容客留下的下蓋缺口,我也是用光固化膠一點一點補的,很難看,不過倒是很牢固。

▼最外面的裝飾蓋是熱熔膠留下的,我已經儘可能清除了。

▼插上充電器試試,嘿!嘿!可以到0.88A 了,它在充電時,指示燈是呈呼吸燈方式。

▼組裝完成的英姿。

▼拿下去充烏骨雞學姐的捷安特淑女車,原本兩輪都只剩下10,都充到29 好了。

為什麼充29?我是用手按輪胎的感覺的,輪胎壁一般會印建議胎壓,不過我看不清楚,算了,就這樣吧!這個很簡單用,烏骨雞學姐一定一教就會。

网友A:
充電電流直接提升了0.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電電流直接提升了0.0a

應該是你焊的這條線有問題。

對了!原本板子上有沒有TVS1?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你焊的這條線有問題。

忘了,下次有維修的時候,我在注意一下!

网友B:
這邊有其它小米型號內部有TVS的配置
https://www.eet-china.com/mp/a469215.html
TVS 元件標示: 在 USB1 接口的右上方,標示為D5 的黑色方型元件(上面印有6241 15Ch 字樣)就是一顆 TVS(瞬態電壓抑制)二極體
左側的 D1(標示為 W8)也是一顆二極體,通常用於防反接或信號保護。
D5 (6241 15Ch) 詳細規格
該元件通常為 WillSemi (韋爾半導體) 生產的 ESD56241系列保護二極體。
  • 元件類型:單向 TVS 二極體 (Unidirectional     TVS Diode)。
  • 封裝形式:DFN2×2-3L 或相似的小型貼片封裝。
  • 關鍵電壓參數
    • 截止電壓 (Vrwm )15V。這代表在正常運作下,它能承受最高 15V 的直流電壓而不導通。
    • 擊穿電壓 (Vbr ):約 16.5V ~ 18.5V。當輸入電壓超過此範圍時,二極體會瞬間導通,將突波電流導向地線以保護後端晶片。
·  主要功能:專門針對 USB 接口的 VBUS 電源線路設計,提供高浪湧電流保護,防止因靜電(ESD)或品質不良的充電器產生的高壓突波損壞主板。

小米充氣寶第一代(MJCQB01QJ)輸入電壓規格是甚麼?
小米充氣寶第一代(型號:MJCQB01QJ)的輸入電壓規格如下:
  • 額定輸入電壓: 5V (直流電 DC)
  • 建議輸入電流: 2A
  • 充電接口: Micro-USB
維修補充說明
由於輸入端是標準的 5V 電壓,這解釋了為什麼我之前建議您若要補上TVS 元件,應該選擇 截止電壓 (Vrwm)5.0V 的型號(如 SMBJ5.0A)。
  • 如果電壓高於 5V: 例如您使用 9V 或 12V 的快充頭強行輸入(且協議誘騙出高壓),沒有 TVS 保護的情況下,主板上的充電管理 IC 極易直接燒毀。
  • 補焊價值: 補上 TVS1 可以有效攔截超過 6.4V~7V 的異常突波,將其導向地線(GND),保護後方的電路。

想把這圖中 TVS 零件補上,有沒有建議型號
如果要為小米充氣寶第一代(MJCQB01QJ)補上
TVS1 位置的元件,這是一個提升硬體抗突波能力的好做法。
由於這款產品是透過 Micro-USB (5V) 充電,選擇 TVS 管時必須考慮其「截止電壓 (Reverse Stand-offVoltage, Vrwm)」,必須略高於 5V,但不能太高,否則起不到保護作用。
以下是針對該焊盤封裝與規格的建議:
1. 建議規格與型號
第一代的 TVS1 焊盤封裝通常為 SOD-123SMA (DO-214AC),建議選用以下規格:
  • 建議型號: SMBJ5.0A (SMA 封裝) 或 SMF5.0A (SOD-123 封裝)
  • 關鍵參數:
    • 截止電壓 (Vrwm ) 5.0V (這代表在 5V 下它不導通,不影響正常充電)
    • 擊穿電壓 (Vbr ) 6.4V ~ 7.0V (當電壓超過此範圍時開始發揮保護作用)
    • 極性: 單向 (Unidirectional)
2. 焊接注意事項(非常重要)
  • 極性辨識: TVS 管是有方向性的(單向)。在電路板上,有橫線標記的一端(負極/Cathode)必須焊接在靠近 VBUS 正極的焊盤上
  • 安裝方向: 根據第一代的電路佈局,靠近 USB 接口標示「TVS1」字樣那側通常是接地 (GND),另一側是正極。焊接前請務必用萬用表測量:
    • 一端與 USB 插座的外殼通(即為 GND)。
    • 另一端與 USB 的第一腳通(即為 +5V VBUS)。
    • 二極體的橫線端要對著 +5V 那一側。
3. 是否值得補焊?
  • 優點: 如果您常使用便宜、品質不明的車充或行動電源,補上 TVS 可以大幅降低「插拔瞬間突波」打穿主板充電 IC 的風險。
  • 缺點: 若焊反了,插電瞬間會直接短路導致充電頭燒毀,焊接時請務必確認極性。
如果您手邊沒有上述型號,常見的 5V 穩壓二極體 (Zener Diode) 在緊急情況下也能起到類似保護作用,但反應速度不如 TVS 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邊有其它小米型號內部有TVS的配置https://www.eet-china.com/mp/a469215.htmlTVS 元件標示: 在 USB1 接 ...

我只是想知道TVS1 的位置原本是有裝或空著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TVS1 的位置原本是有裝或空著而已。

這樣算不算有裝TVS1

圖片出處 : 拆解罗永浩老师推荐的小米充气宝,看看为信仰买单到底值不值?
               https://zhuanlan.zhihu.com/p/259264381

网友C:
"為什麼充29?我是用手按輪胎的感覺的,輪胎壁一般會印建議胎壓"

老大辛苦為學姐

建議40~55psi ,
55X0.8=打45 psi

SMBJ5.0A Bourns TVS DIODE 5VWM 9.2VC SMB,電壓好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算不算有裝TVS1

那就是原本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什麼充29?我是用手按輪胎的感覺的,輪胎壁一般會印建議胎壓"

打到40~55 PSI?這老輪胎不知道受不受的了?

打氣機我暫時不會再拆,改過之後我也不能安裝在原有位置,日後有拆開再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到40~55 PSI?這老輪胎不知道受不受的了?

打氣機我暫時不會再拆,改過之後我也不能安裝在原有位置, ...

如果是完全消風的,別一次打滿!

期間稍微對輪胎做確認是否有移位...我有打爆過就是因為內胎偏移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完全消風的,別一次打滿!

期間稍微對輪胎做確認是否有移位...我有打爆過就是因為內胎偏移

哇!趕緊把氣放掉了,的確是風嘴歪一邊,這應該就是你說的移位對吧!請問要怎麼喬正?我如果喬的正再打滿氣。

我要回家喝下午茶了,如果有方法,明天再來試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趕緊把氣放掉了,的確是風嘴歪一邊,這應該就是你說的移位對吧!請問要怎麼喬正?我如果喬的正再打滿 ...

這算其中一種態樣,完全放氣後用挖胎棒將外胎翹出來,調整內胎與輪框吹嘴孔洞位置。

裝回內外胎,打氣時要階段性確認胎與輪框是否有歪斜,排除後繼續打氣。

網路上有這類挖胎棒的教學,不難!

看照片輪胎還蠻新的,胎壓值看輪胎用了多久了去加減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算其中一種態樣,完全放氣後用挖胎棒將外胎翹出來,調整內胎與輪框吹嘴孔洞位置。

裝回內外胎,打氣時 ...

有搜尋挖胎棒的圖片了,我家是肯定沒有這號人物,明天再去倉庫找看看有沒有類似的工具。謝謝

网友:
這個外胎放氣後 放鬆外胎 慢慢移動外胎調整氣嘴正確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到40~55 PSI?這老輪胎不知道受不受的了?

打氣機我暫時不會再拆,改過之後我也不能安裝在原有位置, ...

我的外胎龜裂 壓力沒有問題 壓力不夠 氣嘴移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搜尋挖胎棒的圖片了,我家是肯定沒有這號人物,明天再去倉庫找看看有沒有類似的工具。謝謝 ...

可以先照el36大大的建議方案: 不使用挖胎棒,徒手前後左右搖晃去調整。

真的無法調整再購買。

我當初是因為爆胎才想自己換胎,進而去買挖胎棒。

後輪要換比較麻煩些@@

這是我買的款式 ★ IceToolz 64P3 塑鋼挖胎棒~一組3支(橘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外胎龜裂 壓力沒有問題 壓力不夠 氣嘴移位

謝謝!明天先手動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照el36大大的建議方案: 不使用挖胎棒,徒手前後左右搖晃去調整。

真的無法調整再購買。

剛好有我想到1支工具或許可以用,如果明天手動移不了,我就把它找出來試試。

网友E:
哇~這篇文爬到後面變成輪胎的維修了
不過總舵主用的UV固化膠感覺不錯用,不知道會不會有團購~
除了用來絕緣固定,拿來補塑膠殼好像也不錯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搜尋挖胎棒的圖片了,我家是肯定沒有這號人物,明天再去倉庫找看看有沒有類似的工具。謝謝 ...

腳踏車外胎比較薄,小弟以前都用梅花扳手或活動扳手炳代替挖胎棒

有時不用工具用大力金剛指也能拉開外胎

機車胎別這樣做,小弟野狼曾因為缺挖胎棒用活動扳手炳撬外胎,結果內胎被壓破

楼主:
感謝大家支援怎麼調整歪風嘴,原來把輪胎的氣全放掉,用手捏一捏輪胎壁,就能移動輪胎及風嘴了,移到剛好風嘴調正就行了,直接打到 35 PSI。

風嘴完美喬正,已經聯絡招牌店來做招牌了,專治自行車風嘴不正,60幾年老師父親自校正,以每輪計費,每輪僅收1,000元新台幣。

我要發財了!

楼主:
話說這充氣寶還真耐打,我這樣算充了烏骨雞學姐的自行車2次,充了我的電助力自行車1次,每次都是兩輪,還是很有電,看來天地不容客這台有換過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這篇文爬到後面變成輪胎的維修了
不過總舵主用的UV固化膠感覺不錯用,不知道會不會有團購~
除了用來絕緣 ...

我只知道烏骨雞學姐有賣UV 固化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烏骨雞學姐有賣UV 固化燈。

是不是學姊拿來做指甲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腳踏車外胎比較薄,小弟以前都用梅花扳手或活動扳手炳代替挖胎棒

有時不用工具用大力金剛指也能拉開外胎

用大力金鋼指不行,要用抓奶龍爪手。

网友A:
這當然是換過了啊!
只是手賤想改成type-c結果失敗😂
原廠電芯用力神2000mah!
這台是換三星25r 25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當然是換過了啊!
只是手賤想改成type-c結果失敗😂
原廠電芯用力神2000mah!

哈哈哈!那我賺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話說這充氣寶還真耐打,我這樣算充了烏骨雞學姐的自行車2次,充了我的電助力自行車1次,每次都是兩輪,還是 ...

拿去打汽車胎,很快就爆了
內部合金類零件強度不足
產品只能當應急用品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去打汽車胎,很快就爆了
內部合金類零件強度不足
產品只能當應急用品項 ...

這個只適合拿來補氣!
要打完整的一顆不太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去打汽車胎,很快就爆了
內部合金類零件強度不足
產品只能當應急用品項 ...

我壓根就沒打算用它打汽車輪胎,買車時有附備胎,也有附送打氣機,那台比米家這台大多了,只是不是無線的,要接汽車內12V點煙器插座,我覺得如果輪胎氣全洩光,就算用買車附的這台打氣機都不見得打的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壓根就沒打算用它打汽車輪胎,買車時有附備胎,也有附送打氣機,那台比米家這台大多了,只是不是無線的 ...

我有買一顆2代的,平時都放在我的機車上,機車胎應該14吋以下打滿沒問題,汽車的話還是要用有線的比較夠力,平時我的車比較少開,都是要開前巡一下胎壓補一下而已,就不用拿有線的出來弄~
而且汽車的用這台要從0開始打到38,應該就差不多快壞了,而且長時間打超級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