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微星RTX 3080 VENTUS 3X PLUS 10G OC LHR 錯誤代碼31

楼主(2026-03-08):
廠商、型號:微星 RTX 3080 VENTUS 3X PLUS 10G OC LHR
(V389 V1.2)
上機測試後不開機無畫面顯示,接上內顯後進入WINDOWS可以看到裝置管理員報錯 代碼為31
拆開量測各路電壓都正常,上MATS測試結果為A1報錯
先拍賣網站下訂5顆顯存,之後再更新

MSI GeForce RTX3080 MS-V389 Rev1.2 PDF.zip

1.53 MB, 下載次數: 5

MSI GeForce RTX3080 MS-V389 Rev1.2 (BDV) (CAD).zip

1.81 MB, 下載次數: 5

网友:
大大 是否可以給我 MATS 軟體,和測試指今,因為找的版本,指令都不能使用,需要測試GTX-1060,感謝

网友:
建議這版型的3080顯存供電測試沒短路前
只要看到他採用BLNO強烈建議更換完在上電測試 (慘烈次數經驗 12次
顯存拔掉後先測量顯存到核心之間的值有沒有通,這版型核心位置下方焊盤超級容易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