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德國暴力熊哭訴在阿里巴巴被騙 貪平訂料結果全是假貨 損失 36 萬

楼主(2026-03-09):
這也太慘、心臟也太大顆了吧?!

已經不是買到撞到,買到心都涼了
[轉貼]德國暴力熊哭訴在阿里巴巴被騙 貪平訂料結果全是假貨 損失 36 萬

网友A:
現在很多馬達上面看起來像銅線的都是銅包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很多馬達上面看起來像銅線的都是銅包鋁

銅價不便宜,陌生的供應商怎麼敢一次下這麼大的量?! 也是貪便宜吧?!

只能說苦主哭什麼哭?! 自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很多馬達上面看起來像銅線的都是銅包鋁

馬達&變壓器用的製造也有  "銅包鐵"

网友:
這種情形早就見怪不怪了。

网友:
嚇尿了,公司實驗室24AWG鍍錫單芯線快用完,
助理說這規格以後不打算再進,
可是這是我最喜歡用的規格,本想淘寶自己買,
看到這篇,決定買台灣製,有認證標章,有保障,

淘寶沒認證的單芯線,都寫"高純度銅鍍錫",價格比台灣平價,
有認證就直接寫"純無氧銅鍍錫",但價格和台灣差不多,加運費搞不好比台灣貴,
不想焊個實驗板,還得懷疑是電路有問題or線有問題,還是買好一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裡有更細部的說明   QQ
[CBB]Thermal Grizzly 散熱廠商被詐騙, der8auer 買中國原料翻車 ...

賣銅板的我不認識,買銅板的我也不認識,但是我知道不能光聽一方說詞,或許另有隱情也說不定。
隔海訴訟困難,但可能是維權的唯一方法,法院也需兩方都找來了解真相,在真相未明之前,我們不能被誰先說誰有理帶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賣銅板的我不認識,買銅板的我也不認識,但是我知道不能光聽一方說詞,或許另有隱情也說不定。
隔海訴訟 ...

同意! 要聽完雙方的說詞,第三方才能公正客觀判定。

每一方都會以自己有利的做解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 要聽完雙方的說詞,第三方才能公正客觀判定。

每一方都會以自己有利的做解釋 ...

對!每一方都會以自己有利的做解釋。
2021 年有一篇帖子也很多人回應,21跟22樓我有說我親自的小故事,跟我交接的班長的確有先見之明,沒有他的事先"傳授",我當場也編不出來只能照做。

台灣風電有搞頭嗎?

在這個到處是詐騙的時代,我們更要有先求證的警覺,連我跟Gemini 說我是川普本人,它都會從IP 查起......,我們讀書可不能讀成頭殼已康。

网友:
真巧,剛看一下,銅板,我認識,
一元是蔣中正,
十元孫中山,
50元,皮夾裡沒有,噗,

話說損失140萬台幣,對一間公司來說,應該算小錢!
但這兩家供應商分別經營5年、8年,還有數百筆交易紀錄,
會搞出這種詐騙? 感覺有點不可思議,
淘寶到現在,我沒買到過假貨,
因為我有認真去看評價好壞、是否真實,

難道前面幾百個銅板買家都是笨蛋?
或這兩家供應商準備跑路? 為這140萬最一舞,

不然就是人家規格寫"高純度",
而不是量化數據的"99%純",

我本來想賭一下淘寶"高純度單芯線",
不過,這線攸關我工程驗證的板子,
還有DIY擴大機的板子,
不想賭,還是乖乖買台製線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