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ITA DC18RC 電路板嘗試維修 Part Ⅰ

楼主(2026-03-09):
這片電路板的板號是2P-P1-17520A,是天地不容客送給我的,只有電路板,沒有外殼,只有1片,沒有對照組。

這片應該是牧田原廠的,因為副廠做的我看過,什麼都不用說,先刷一刷,並先檢查有沒有少零件?

▼不知道CN3 這個插座是接到那裡?有可能是風扇嗎?不用問AI,這個Google 一下應該就有圖片能對照。

▼這個黃色插頭應該是監控每節鋰電池的電壓檢測腳,確保充電時每節電壓都相同,兩旁的藍、棕線就是電池輸出腳,看來它也是同口充電。

▼這裡少一個6.3A 保險絲,不過有一點覺得奇怪。

▼順手量了一下橋式整流是正常的。

▼濾波電容是680uF 200V,也就是只能插110V,並不是全電壓型。

▼這是充電器的開關MOSFET K15A50D,我說奇怪就是它,照理說這種絕緣型的MOSFET 大多用在3A 以下的電源電路,不過我量了一下它是好的。

▼這是它的PWM IC,沒見過這號人物,這個再來查編號。

▼有補焊過是開關變壓器的引腳跟肖特基二極體,順手量了一下肖特基二極體是好的,有一就有二,它也是用絕緣型的,不知道導熱膏是不是發霉了?

▼少了一個大型的蜂鳴器,會說大型是比常用的大,這個蜂鳴器還有兩個規格。

▼這裡有個7805 穩壓IC,真的無三不成禮,它也是絕緣型的。

▼把補焊的焊油先洗一下。

▼還有兩個常見的OP,358跟393。

▼要是壞這個主控IC 就沒救了。

▼最後還有個TO-252 的MOSFET,看這種情形它一定是好的。

基本上全板都沒有燒毀的痕跡,要回家吃飯了,明天有空再來搞它,由於交流端沒有短路現象,應該不用串燈泡,我會把保險絲先裝上試一下,蜂鳴器就先不管了,先看看會怎樣?

网友A:
那顆 5573 我有~

上一年修過,買了10顆還剩9顆

BZ1 少了蜂鳴器

CN3:小風扇

通常插錯電是 炸 6.3A 保險和 壓敏電阻,換了 6.3A 保險和 壓敏電阻 基本能好

但也有例外,能開機,插上電池紅綠燈閃爍,無法充電

這台是炸了 K15A50D、保險、壓敏電阻,旁邊被炸出白色一層灰

下面接腳居然熱到熔化

网友:
那顆 5573

這顆 IC 是
富士電機(Fuji Electric)生產的 FA5573(絲印標記為 5573)。這是一款高性能的準諧振(Quasi-Resonant)開關電源控制 IC,常見於筆記型電腦適配器、LCD 監視器電源等 AC/DC 轉換器電路中。

FA5573 主要規格與功能

這顆 IC 採 SOP-8 封裝,設計重點在於優異的待機功耗與空間節省:

  • 控制模式:準諧振式切換,能有效降低開關損耗與電磁干擾(EMI)。
  • 低功耗設計:內建高壓啟動電路,運作電流僅約 1.35 mA
  • 頻率限制:內建最大頻率限制功能,通常為 120 kHz
  • 輕負載模式:在輕載或待機時會自動進入「降頻模式」(Frequency Reduction),以維持高效率。
  • 驅動能力:輸出電流可達 0.5A (灌電流) / 0.25A (拉電流),可直接驅動功率 MOSFET。
  • 保護功能
    • 過負載保護 (OLP):具備自動復位(Auto Recovery)功能。
    • 欠壓鎖定 (UVLO):典型的啟動電壓為 18V,關斷電壓為 8V。
    • 其他:內建變壓器短路保護、二次側過電壓檢測(閉鎖保護)。

腳位定義參考 (SOP-8)

雖然具體電路可能略有不同,但 FA5573 的標準腳位功能如下:

  • ZCD:零電流檢測,用於實現準諧振切換。
  • FB:回授輸入,控制輸出電壓與切換頻率。
  • IS:電流檢測,用於逐週期電流限制。
  • GND:接地。
  • OUT:驅動輸出,連接至外部 MOSFET 的閘極(Gate)。
  • VCC:電源輸入。
  • N.C.:無連接。
  • VH:高壓啟動端,通常連接至整流後的高壓直流電。

這顆 IC 在電路板上的代用型號與具體維修案例
針對您圖片中的
FA5573 (Fuji Electric) PWM 控制 IC,以下彙整了關於代用型號與維修實務的關鍵資訊:

1. 代用型號建議

由於 FA5573 採用準諧振(Quasi-Resonant)控制技術且具備特定的高壓啟動(HV Pin)與保護功能,市面上最直接的替換方案如下:

  • 完全相容型號FA5573N (同系列不同後綴,通常僅為包裝或微小參數差異,可直代)。
  • 功能相近的候選件
    • STMicroelectronics L6565:同樣是專門的準諧振 SMPS 控制器。
    • MPS HFC0100:另一款常見的準諧振控制器。
  • 代換注意事項:雖然上述型號功能相似,但 腳位定義(Pinout)可能不同。FA5573 的第 8 腳為高壓啟動(VH),而許多 SOP-8 的 PWM IC 第 8 腳是空腳(N.C.)或其它功能。在沒有找到 100% 同型號的情況下,不建議直接盲目代換,必須比對電路圖中的 VCC 啟動電壓與回授電路配置。

2. 維修案例與故障排除

這顆 IC 常見於筆電變壓器或顯示器電源板中,常見的故障現象與檢查重點包括:

  • 開機無電壓輸出
    • 檢查第 8 腳 (VH):此腳連接至大電容的正極高壓,若此處無電壓,IC 無法啟動。
    • 檢查啟動電阻:連接至 VH 的高阻值電阻若開路,會導致 VCC 電壓無法建立。
    • VCC 電容失效:若第 6 腳的電解電容失容,會導致 IC 反覆嘗試啟動又重置(打嗝現象)。
  • 輸出電壓不穩(跳動)
    • 準諧振檢測 (ZCD) 異常:檢查第 1 腳週邊的電阻與變壓器輔助繞組。若零電流檢測失效,IC 會失去諧振控制。
    • 光耦/TL431 故障:回授電路故障會讓第 2 腳 (FB) 電壓異常,導致 IC 進入保護狀態。
  • 物理損壞檢查
    • 視覺檢查:觀察 IC 表面是否有裂痕或燒焦痕跡。
    • 周邊電路修復:若發生炸機,通常會伴隨開關管(MOSFET)擊穿,需一併檢查 R23、R140 等限流電阻是否燒斷。

3. 維修操作建議

  • 清潔與檢測:在更換 IC 前,應使用異丙醇或酒精清潔 PCB,確保沒有焊錫渣導致短路。
  • 靜態測試:在不通電的情況下,先測量各腳位對地的阻抗,確認是否有內部擊穿。

楼主:
我很謝謝你回覆,但是下次請不要把AI 說的整篇貼上來我發的帖子,以這篇來說,AI 除了FA5573 這個編號之外,其它都跟我問的不相關,有興趣的會員會想了解他自己用AI 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 5573 我有~

上一年修過,買了10顆還剩9顆

也不見得就是FA5573 壞,我找空檔研究一下,如果CN3 是風扇,那3支有1支可能是測速,沒有插風扇可能會觸發保護不工作,如果修的好,那蜂鳴器也是會想把它補上。

如果是插錯220V,以我的經驗不太可能這種壞法,反而你那台比較像插到220V。

請問你的充電器還在手上嗎?

楼主:
MAKITA DC18RC 的風扇及充電器組合圖。

网友B:
"把補焊的焊油先洗一下",洗過就乾淨清爽
只有中油去漬油無法這麼乾淨 ,也知道充電器不能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補焊的焊油先洗一下",洗過就乾淨清爽
只有中油去漬油無法這麼乾淨 ,也知道充電器不能摔

記憶中用去漬油洗電路板會留下一層白霧,一般就用異兩醇洗,電路板清潔劑會再添加一些有的沒的加強去污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見得就是FA5573 壞,我找空檔研究一下,如果CN3 是風扇,那3支有1支可能是測速,沒有插風扇可能會觸 ...

有需要的話,借你當對照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的話,借你當對照組

謝謝!有需要的話再跟你借,不過你要提防我借了不還,還賴說別人偷去了。

先請問你個問題,有的山寨版牧田款電池並沒有黃色採集線插頭,能用在這種原廠牧田充電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有需要的話再跟你借,不過你要提防我借了不還,還賴說別人偷去了。

先請問你個問題,有的山寨版牧 ...

這得問天地不容,他都在焊動力電池

--
以下是我的理解

保護板用比較好的會有溝通芯片,問AI也差不多是這樣

陽春保護板上面只有一顆溫度保險絲,這種的無法用在原廠充電器

我自己有點過牧田18V的,保護板是買比較好的,可以用在原廠充電器

但是電池也得用比較好的,我是買VTC6

因為這款是9A快充,用到問題電池高內阻的有一定危險

前陣子有朋友把原廠電池用副廠充電器,結果過充鎖板

網路上有解鎖教學但還得買設備,不常使用買了不划算

加上好像只有特定保護板才能解鎖

楼主:
▼老方法!先用直流給它,看看有沒有發熱?

▼各腳完全沒反應,本著no news is good news,換上保險絲看看。

▼自制的保險絲"治具"。

▼我都是用AC Source 供電,看來靜態也是還好,不過3個燈都沒亮,應該至少亮一個吧!

接下來就要等了,因為我沒有這種黃色插頭的電池,得去生一個,也得去生一個3Pin 的風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方法!先用直流給它,看看有沒有發熱?

待機狀態 中間燈  綠燈閃爍

网友B:
代答10#
有檔板無法正確放入 都用充電頭充
都木田款,鋰電池很快就故障,所以特別注意老大電焊分享,更換國際/三星鋰電池 都大大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答10#
有檔板無法正確放入 都用充電頭充
都木田款,鋰電池很快就故障,所以特別注意老大電焊分享,更換 ...

我買的充電式噴水槍就是用右邊這種電池,天地不容客有給我幾個有黃色插座的拆機電池盒,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只要有黃色插頭的電池盒都能用在這片充電板?也由於是拆機的保護板,我不確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機狀態 中間燈  綠燈閃爍

謝謝!如果充電器一插市電就會亮綠燈,這樣比較有可能是壞在高壓部份。

网友C:
修過幾台 RC的 都是通病      炸 6.3A 保險和 壓敏電阻 有時候 爆大電容!
這台的風扇 我有買 掏寶的 3線風扇!好 奇怪 還是不能用(亮風扇故障燈) 用原廠的風扇就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有需要的話再跟你借,不過你要提防我借了不還,還賴說別人偷去了。

先請問你個問題,有的山寨版牧 ...

不是原廠電池 我有試過幾款 自己組裝的電池套件 有2款 能正常燈號 一款 不會亮 快滿的燈號 但是能充飽!
有些副廠電池 有些可以充有些不能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修過幾台 RC的 都是通病      炸 6.3A 保險和 壓敏電阻 有時候 爆大電容!
這台的風扇 我有買 掏寶的 3線風 ...

可能買到假的?

我也有買,可以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買到假的?

我也有買,可以使用

我只是買3線的! 不能用 我買的一顆才6元 想說 同樣都是3線!
裝上 就轉幾下 閃 風扇故障燈!XD
我沒有買 原裝的 太貴了 XD 其實 不裝風扇也能充電啦! 只是會亮風扇故障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買3線的! 不能用 我買的一顆才6元 想說 同樣都是3線!
裝上 就轉幾下 閃 風扇故障燈!XD
我沒有買 原 ...

沒錯,原裝的要15RMB,我倒是買K15A50D買到假的,還買第二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錯,原裝的要15RMB,我倒是買K15A50D買到假的,還買第二次

K15A50D 掏寶 那些全新品幾乎 都是假貨啦! 你要買 閒魚的 拆機品!
我有買過 幾顆拆機的 能正常的充電!
我買這家的拆機品! 確實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錯,原裝的要15RMB,我倒是買K15A50D買到假的,還買第二次

原裝的太貴啦! 我一台 壞掉充電器 回收場買50元!太不划算了 XD

网友:
6# "MAKITA DC18RC 的風扇" 插座3線顏色也許有別於購買風扇插座位置 需正確應該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過幾台 RC的 都是通病      炸 6.3A 保險和 壓敏電阻 有時候 爆大電容!
這台的風扇 我有買 掏寶的 3線風 ...

這片充電板我拿到就是這樣,沒有保險絲,壓敏電阻及大濾波電容都正常。
測速線沒有標準,廠家想怎麼定義都可以,有原廠的風扇研究研究或許能知道是什麼原因?不過這不是重點,只要風扇警告燈亮還能充電,那就不管它也行。

明天我把天地不容客給我的拆機電池盒拍給大家看,如果能用在這台充電器再修,否則修好了也無用武之地。

楼主:
我收到的就是這種拆機電池盒,都有黃色插頭,不過板子都不一樣。

這些板子上都沒有MOSFET 保護,當然也沒有合金電阻。

有會員知道那一片能用這片原版充電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收到的就是這種拆機電池盒,都有黃色插頭,不過板子都不一樣。

充電測試可以,就是沒啥保護作用😂

网友:
diy我有買過三款。其中 一款原廠充電器不能充 五節的

网友C:
這款五節的不能用在原廠充電器上  會充幾秒跳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款五節的不能用在原廠充電器上  會充幾秒跳錯誤

這片有MOS 跟合金電阻保護的居然也入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片有MOS 跟合金電阻保護的居然也入列。

有買過 有些很奇怪 正常的是 綠紅燈(表示快滿) 有些滿電 直接跳綠燈(沒經過綠紅燈-標示上有寫快滿是綠紅燈)
蝦皮上 掏寶上賣保護版的 有些賣家會特別標示 不能用在9A的快充!只能用在6A以下 要注意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過幾台 RC的 都是通病      炸 6.3A 保險和 壓敏電阻 有時候 爆大電容!
這台的風扇 我有買 掏寶的 3線風 ...

carzy大~請問是連型號都換一樣的嗎?
我最近也想換了~不然好吵~

補充:我有看到大俠前輩說的了~我看我還是買同型號的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arzy大~請問是連型號都換一樣的嗎?
我最近也想換了~不然好吵~

我有試過 掏保 便宜的 2線 3線 都不行
2線 直接 不行 3線的 接了 上電轉幾秒 就跳故障燈!XD
其實不裝風扇 也能充電拉 我一台也沒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試過 掏保 便宜的 2線 3線 都不行
2線 直接 不行 3線的 接了 上電轉幾秒 就跳故障燈!XD
其實不裝風扇 ...

C大~小弟請問一下,跳故障燈風扇一樣會轉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C大~小弟請問一下,跳故障燈風扇一樣會轉嗎?

剛 開始轉幾秒!再來就跳故障燈了!不會轉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