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ITA DC18RC 電路板嘗試維修 Part Ⅱ

楼主(2026-03-12):
趁著下午沒人來找我,繼續修這片原廠牧田的DC18RC 充電器電路板。

從Part Ⅰ 我們知道這個充電器上市電後並沒有工作,我測量濾波大電容是有155V,這表示在這個電容之前的電源零件都不用查了。
在Part Ⅰ 12樓我先用直流測量FA5573 並沒有異常發熱,再上AC Source 並檢查FA5573 第6腳對第4腳的工作電壓,結果是0V。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那表示可能把FA5573 的工作電壓修好就行了,這時看到一個SMD 電阻好像炸開了。

不好意思!測量是0Ω,看來是天地不容客寄來的時候刮到的。
我們要修這類PWM 的電源電路要先知道它有一個啟動電跟工作電壓,啟動電壓是由155V 那邊接過來,如果是SMD 小電阻,它通常會連接好幾個電阻串聯過來,它的作用就像你要搬重物,別人幫你一把上肩,後來就要靠你自己走了。
工作電壓就是接下來要靠你自己走的部份,工作電壓的繞組可能是依附在開關變壓器的其中一個繞組,也可能是另一個小變壓器,這台DC18RC 是另外用一個小變壓器來當PWM IC的工作電壓,這台的小變壓器次級是半波整流,我測量不到整流後的電壓,最後發現小變壓器繞組根本斷線了。

▼拆下變壓器看看。

▼刮開白色污垢。

▼這樣看的出來嗎?

▼這樣就清楚了吧!從斷開的切口氧化程度就知道已經斷很久了。

▼其實兩條線都斷了。

▼做這種工作最考驗我的眼睛及手工,無奈有年紀了,就算有顯微鏡的幫助,但還是有手抖的問題,沒辦法做的跟年輕時一樣了,只能要求焊牢。

▼上紫外線固化膠,看我有多克難。

▼這紫外線固化膠固化後很硬,非常牢固,有透明的也有黑色的,不過朋友只給我透明的。

▼把變壓器焊上充電板,並稍做清洗。

▼再次上AC Source。

▼綠燈開始閃動了,跟Part Ⅰ 13樓楊大俠說的一樣,待機時綠燈閃爍。

沒有電池可試充電,只能先這樣,等我弄到一個能使用這片充電板的電池再來解決蜂鳴器及風扇的問題。

請問這片充電板什麼情況下蜂鳴器會響?蜂鳴器有分主動跟被動,大家有更換到蜂鳴器要注意一下。
請問這片充電板的風扇是一開機就開始轉,還是高溫才開始轉?或是開機是慢轉,高溫才變快轉?或是........

网友A:
蜂鳴器會響-- 上電池就會唱歌! 充飽也會唱歌!
風扇 上電池就開始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鳴器會響-- 上電池就會唱歌! 充飽也會唱歌!
風扇 上電池就開始轉了!

1. 所以蜂鳴器只會在插上電池及充飽電的時候會響,而且它是響音樂,並不是單純"嗶"聲。
2. 充電器插上市電時風扇不會轉,插上電池就開始轉,充電完畢風扇還會轉嗎?

网友:
插上電池時是有音樂的。電池充飽時也有音樂。
音樂可以切換,插上電池馬上拔下來,再插上去就會換下一首。
根據說明書內容,如果切換到短音蜂鳴聲,這是靜音模式,充飽時不會有聲音提示。
因為電池有充電500次保固,我就不想再一直插拔測試了。

電池充飽後,風扇還會繼續吹。
不曉得之後會不會停,我大都充飽就馬上拔起來。

機板內可能有感溫裝置。
如果電池太熱或太冷,會暫時充不進電。紅燈閃爍。
太熱通常是機子剛剛大操,或是曬到太陽。等風扇吹涼後,就會開始充電。

网友B:
在Wish的紀錄裡見識數例  我還沒親身見識 變壓器繞組斷線
唯有早年 CCFL 變壓器的高壓繞組 那時還未出現高壓區封膠

有時候在想  是什麼原因[斷在繞線出口處] 是否彎折造成條件惡化
後來又想也許是倖存者偏差 斷在繞線中區的例子沒法目視發現  即使懷疑也因為無法破壞結構前提放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上樓啟發 找說明書

這片充電板並沒有切換開關,本來想問雷阿斯是要怎麼切換音樂,結果你貼出的說明書裡面有說到是靠時間內插拔電池切換的,不得不說這牧田也是會整些花裡胡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Wish的紀錄裡見識數例  我還沒親身見識 變壓器繞組斷線
唯有早年 CCFL 變壓器的高壓繞組 那時還未出現 ...

我也很少遇到啊!這種細線的變壓器易受工作環境影響,那些白色的污垢也不知道是什麼?可能是助焊膏,有的助焊膏會有酸性,久了會腐蝕,有的會印在瓶子上,有的就不會,像這牌的會印在外盒子上。

所以修好後要用烏骨雞學姐電路板清潔劑清洗過就是這個原因。

台灣固品電路板清潔劑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片充電板並沒有切換開關,本來想問雷阿斯是要怎麼切換音樂,結果你貼出的說明書裡面有說到是靠時間內插 ...

雷阿斯大4#第一段有
第二行起有"音樂可以切換,插上電池馬上拔下來,再插上去就會換下一首。"怎麼切換音樂

說明書詳細

楼主:
要修其它充電板,在箱子中找到一個風扇,只是不知道是好是壞?

看來要清理乾淨很困難。

楼主:
這片充電板上的蜂鳴器比一般常見的大很多,由於只要1個,就想到什麼東西上面有大顆蜂鳴器可以拆?
為什麼牧田的充電器要用大顆的蜂鳴器?有可能是考慮在工作場所很吵,怕使用者聽不見,所以用大顆的。
那有什麼東西上面有大顆的蜂鳴器?我只想到洗衣機,洗衣機大多放在陽台,洗完衣服的聲音需要夠大才行,所以它應該就是使用大顆的蜂鳴器。
打電話問海棉寶寶看看?他沒有洗衣機的蜂鳴器,但是它有冷氣的蜂鳴器,他說他有留直徑2.3公分的,這個搞不好可以喔!
由於雷大說充電器會唱歌,所以充電器輸出的是音頻訊號,也就是要用被動的蜂鳴器,我請海棉寶寶用5V 送電給蜂鳴器看會不會響?他測試過後說不會響,看來這個就可以了,明天先把它拿回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片充電板上的蜂鳴器比一般常見的大很多,由於只要1個,就想到什麼東西上面有大顆蜂鳴器可以拆?
為什麼牧 ...

我只有想到象印電鍋的蜂鳴器也是用TDK的,但不是高腳的

補充內容 (2026-3-14 03:28 AM):
PS1920P02 (2kHz)、PS1927P02 (2.7kHz):10V、19mmx1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有想到象印電鍋的蜂鳴器也是用TDK的,但不是高腳的

補充內容 (2026-3-14 03:28 AM):

是不是高腳就無妨了,加長一下也不是不行,也不一定要用TDK......,夠大顆又不用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