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WALT DCB118 18V(20V MAX) 鋰電池充電器 嘗試維修 Part Ⅰ

楼主(2026-03-13):
這片鋰電池充電板的板號是ADP-144AR AA,ADP 起頭的是台達電子做的,沒有PFC,110V 專用,這些都是天地不容客寄給我的,這麼多片要湊幾片好的一定沒有問題,只是要有電池才有用。

上面有的是燒毀的很嚴重,有的是銅綠長的很嚴重,有的零件已經被拆走了,這些就直接當拆料板,找一片來修看看?毛刷刷一刷後品相也是不錯滴!

▼先檢查看看有沒有缺少零件及維修過的痕跡,這裡不僅解焊過,還手工畫黑色方框做記號。

▼這裡銅箔斷掉有補過線。

▼PWM IC 是3845,UC38xx 系列很常見。

▼測量上面解焊的是一個肖特基全波二極體,其中一個短路故障,看來燒毀銅箔就是它了,拆下準備更換。

▼以前就講過很多次了,維修電源類的板子一定不要忽略DCR 尖峰吸收電路。

▼找一片品相差的來拆件吧!

▼上面這片什麼都是壞的,不過肖特基全波二極體是好的。

▼這有個風扇插座,不知道是不是牧田一樣會挑風扇?

▼檢查沒有短路後就上AC Source。

▼嗯!........,兩個LED 都沒有亮,是不是LED 壞了呢?當然事情不是憨人想的那麼簡單,左邊這個是紅色的LED,右邊這個是橙黃色LED。

一般待機不都是綠色的嗎?難道這片跟別人不一樣?

標題的DEWALT DCB118 是我在Google 用圖搜索出來的,應該是這台充電器沒錯。

網路上有找到說明書,不過它裡面只有寫︰
先插電源:將充電器插入插座後,再放入電池。
確認燈號:紅燈閃爍代表正在充電;紅燈恆亮代表已充滿。
首次使用:為了延長電池壽命,第一次使用前請務必完全充滿。

沒有寫插上市電會亮什麼燈?難道插上市電不亮燈是正常的?
它也有提到︰
紅燈閃爍+黃燈常亮:電池溫度超出安全範圍;充電暫停。
黃燈熄滅:電池已達到適當溫度;充電繼續進行。
指示燈不亮/無法點亮:表示電池組故障,或(較少見的情況)表示充電器故障。

哇咧乖乖,被它搞矇了,請問有沒有會員有用這台充電器?

网友A:
https://youtu.be/g5OV_A0gWYk
不插電池沒亮燈

https://youtu.be/e-ldEDc0WhE
充電中閃爍,充飽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youtu.be/g5OV_A0gWYk
不插電池沒亮燈

果然是這種設計,第一次見到,比較簡陋的充電器是一個LED 燈,插市電恆亮,接上電池組閃爍,充滿也恆亮。
也是要有得偉的電池才能測試,也是先收起來好了,我也沒有得偉的電動工具,有電池也沒有用。
還是很謝謝啦!

网友:
參考一下
我的是DCB107~可自動辨識電池電壓
充電中~閃紅燈
滿電~紅燈亮
高溫~閃紅燈&黃燈長亮

上AC無燈號(自己加電壓顯示)

充3串12.6V

充5串21V

网友:
一般待機不都是綠色的嗎?難道這片跟別人不一樣?
德偉的 待機 不插電池 是不會亮的!
修過一台 充電的腳座PIN 裂錫是通病!!!
我是買 掏寶的 電池套件回來 自己DIY 電池的

网友B:
總舵主~
我看到一段關鍵字~
牧田的會挑風扇???
我剛好手邊的原廠充電器風扇超大聲
才想說要把他換了,
那請教總舵主
換那個風扇是不是用同型號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這兩台,待機的時候,也都沒有燈會亮。
都是要插上電池,才有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總舵主~
我看到一段關鍵字~
牧田的會挑風扇???

牧田會挑風扇不是我說的,我也還沒去試。
買相同型號的風扇是不是就不會報錯我不知道,因為我也沒買。

网友:
看了WISH這幾篇維修,美日原廠的電池充電器做工確實用心。現在副廠的電池保護板已經能買到品質不錯的了,
但副廠充電器卻找不到品質好的。中國品牌工具的原廠充電器,雖然做工看著還行,
但不知道為什麼都不支援寬電壓,110V 根本沒法用;想回頭找高品質的副廠充電器,市場上又找不到。

网友C:
1#  "銅箔斷掉有補過線"  <肖特基畫黑框>這張照片
這處 補錯位置
原本 [2支並接電阻]串電容  這組RC 並在肖特基AK上 消除尖波

補錯位置後 肖特基K極到環型電感之間 被額外增加多了[被切斷的那支]電阻
這樣會 限束肖特基充電環型電感的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銅箔斷掉有補過線"  這張照片
這處 補錯位置
原本 [2支並接電阻]串電容  這組RC 並在肖特基AK上 消 ...

原本第一任維修者補錯的銅箔在1F 倒數第5張照片我就有更正了,只是沒有提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