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XKD-Z1700IC27.0-48W電源,無電壓輸出,維修實例

楼主(2026-03-14):
型號: XKD-Z1700IC27.0-48W
故障現象: 電源燈號綠燈不亮,輸出0V,
--
01.
辦公室學弟委託的27V電源,
他拿來時,我看了一眼: 這很難修,裡面灌膠,還要拆殼,
我沒時間啊啊啊,
--
02.
隔天,他自己拆殼又帶來,說這是CREATIVE T30創新未來的PC喇叭配件,
查了一下,這電源淘寶價也不便宜!
勉為其難接任務,
--
03.
拆開後,濃濃焦味,但看不出來哪裡燒,
電路板四周,散熱片包覆,我又動動嘴,
學弟隔天拆好散熱片了,
--
04.
---
05.
--
06.
--
07.
查修任務上場,
ISA 10N60A: 10A 600V powre NMOS,N溝道增強型場效應管,好的,
--
08.
MBR10200CT:肖特基二極體及整流器 200Vrrm 5A 0.91Vf Schottky Barrier,好的,
全部電容檢查,都是好的,(照片上電容微凸,是角度錯覺)
以上零件,全部焊回,
--
09.
P6KE30: 30V TVS二極體24.3Vr 600W 14A,燒毀短路,
--
10.
PMIC輸出短路保護,上電AC 110V後,會聽到線圈有打嗝聲,
拆掉P6KE30後,上電量到27V,難道只有這個是壞的?
換新料,反覆上下電幾次,輸出電壓都正常
殼料全部組裝,隔天準備收錢交件,
測給學弟看時,忽然輸出電壓飆到40V,又燒了,
故障復現,電源燈號綠燈不亮,輸出0V,

接下來幾周無限迴圈地查修,發現冷機上電,輸出正常電壓27V,
大約2分鐘後,機體溫度稍微上升,電壓會飆到40V,

817光耦、TL431換過,無效,
--
11.
回授分壓電阻,R21:3222(32.2Kohm),R19:3601(3.58Kohm),
R20:5102(50.68Kohm),拆下量測均正常,
--
12.
PMIC絲印K268找不到規格,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
周圍電阻電容全部補焊,
重新上電,太好了,變成完全沒DC電壓輸出, 暈~

找不到原PMIC,只好在淘寶找相容IC,
CR6855 (100mW 待機綠色節能PWM控制器 ),
看規格表,腳位(VDD, GND, FB, GATE)接法應該是一樣
買回來換上,依然沒DC電壓輸出,
改用power supply焊到PMIC的VDD、GND,當VDD輸入達到規格,
熱呈像上可看到PMIC有微溫產生,周邊線路無溫度異狀,

先測CR6855的啟動電阻(R8、R9),完全量不到啟動電壓,
拆下R8、R9,阻值正常,重新焊回電阻,
有電壓了,但不到啟動的13V規格,只有約6V,
拍照查AI,回復CR6855啟動電阻值大約要減半,

心想,回焊電阻後才有啟動電壓,會不會原PMIC是好的?
焊回原PMIC,有DC電壓輸出了,又飆到40V了,好暈,

查AI,回復查回授路徑的817光耦、TL431、回授電阻,
817光耦、TL431都換新,故障依舊,
難道是回授電阻有問題?
斷電後量測電阻,用吹風機加熱PCB,
發現溫度上升後,R19:3601(3.58Kohm)會呈現短路,
正常3601並聯5102= 3.34Kohm,
改用3.3Kohm取代,燒雞30分鐘,正常,
--
13.
收錢,交件,
至今修復約3周,學弟每天爽聽CREATIVE T30,
確認完修,謝謝收看!
--

補充內容 (2026-3-15 11:50 AM):
第1張照片,右側綠色電容旁的兩顆zener 15V串聯,變成30V zener,
是第1次維修過程時暫代,
原機料件是第9張照片的單顆30V TVS(P6KE30),
最終修復時亦裝上P6KE30。

网友A:
我的 T20 II 也一樣的電源

電源可以使用,但搖起來好像有小小碎片聲音,不知是內部膠料碎片還是什麼零件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T20 II 也一樣的電源

電源可以使用,但搖起來好像有小小碎片聲音,不知是內部膠料碎片還是什麼零件炸 ...

是我的話,可以用,就繼續用,
等壞了再拆來修,

不然,這拆一次也是不小工程,
要是好好的活馬,拆開變成死馬,
那心情就不美麗惹,

网友B:
一般電阻壞會呈現開路或變大比較多,真納悶;為何高溫會短路?

高明的技術,還能想到加熱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電阻壞會呈現開路或變大比較多,真納悶;為何高溫會短路?

高明的技術,還能想到加熱測試。 ...

高溫,電阻短路,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但的確遇過電阻故障是呈現變小,
(華碩主機板的822排阻,就很常見變小,)

因為這故障明顯和溫度有關,
用吹風機or冷凍劑,短時間改變溫度,
在公司的工程實驗板是很常見的手法,

网友:
還不錯,搞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