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 ADP-33AW B 帶不動負載 | ASUS VZ229HE 的供電adapter

楼主(2026-03-14):
規格:

症狀: 空載輸出正常,接上螢幕負載不能點亮,拔除負載量測輸出只有0.1V 持續下降。

檢修流程:
      拆殼: 一字起加上鐵鎚,沿縫線四個角落輕敲,開了縫觀察內部電路板再用一字起擴大縫隙。

       發現輸出濾波電容鼓了起來
電容規格 輝城電子 680uf 25V

更換NCC 1000uf 25V
再確定一下ESR數據如何
高度剛好頂住外殼,高ˋ度比較
內部功率元件用料

組回並膠帶黏合
螢幕規格 ASUS VZ229HE
點亮

至此完修,感謝各位收看

後記:

有這篇維修文純屬意外,本來預定買來這台故障螢幕是來修的,結果意外變成修adapter。

寄來的等待期間,熊熊一個念頭閃過...這台該不會是adapter有問題吧?! (有一就有二?!)

檢修到一半果真是如此,採用可調電源驅動螢幕是正常點亮,最高快到1A(亮度100%)。

使用原廠故障adapter從拆開的背光縫隙看到有閃一下,之後就沒亮了。

補充內容 (2026-3-15 03:28 PM):
原電容規格(L*直徑): 16*6mm

网友A:
感覺[680uf 25V]這數值在ADP常見 因為產品外型主流限度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680uf 25V]這數值在ADP常見 因為產品外型主流限度高度

小功率的外殼限制採用的規格,以壽命來說算不錯。

2019年用到現在,過保、也沒有重大燒毀零件的問題。

网友:
就跟修POWER變修風扇有異曲同工之妙。

网友B:
恭喜完修,

故障螢幕購買感覺需要天時地利,
螢幕很少有人願意郵寄,或說郵寄不包面板好壞,

我之前買一個故障24吋螢幕,
從新竹搭火車去中壢車站面交,
賣家特地便宜50元補貼我車資,
買回來,電源板+主板的電容全換,順便把CCFL改為LED,完修當備機,

去年拿出來使用時,發現偏光膜變質,又換新偏光膜,
現正開心使用中,

网友:
现在的电源适配器外形越做越小,结构如此紧凑,功率又往大里设计,高温、散热都是问题。对电解电容来说,问题更大。
前不久也修了个充电头,不知为何反激式电源芯片莫名其妙坏了。外观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尝试在VDD直接供稳压直流电源,12V以上就冒烟了……换了个OB2631才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故障螢幕購買感覺需要天時地利,

備用螢幕要定期點亮,至少也要插著電源,我的備用機偏光膜壞了三台,修了一堆,作白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備用螢幕要定期點亮,至少也要插著電源,我的備用機偏光膜壞了三台,修了一堆,作白工。 ...

閒置螢幕的偏光膜老化,主要是空氣濕度高,
水氣滲入,導致偏光片白霧化。

我目前擺放螢幕的房間,每天除濕機大約開啟16小時,
並打算每隔3個月,把備用螢幕和工作螢幕對調,
免得偏光膜又放到"生菇"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閒置螢幕的偏光膜老化,主要是空氣濕度高,
水氣滲入,導致偏光片白霧化。

有一陣子,只要是螢幕不亮,幾乎都是濾波電容鼓包,那時候我與回收場老闆的關係正處於蜜月期,每星期至少為他們的小孩處理電腦問題3~4次,回收場只要是我看上的東西隨便我拆,螢幕備品至少有5台以上,螢幕其實挺耐用的,正規設計,用個7~8年都不是問題,等到有一天手賤,摔了一台,要換才知道都發霉了,但是有幾台放在早晨陽光會曬進來的房間裡的都沒事,有插著電源備用的也沒事,這才知道原來螢幕作手不止在零件,偏光膜才是絕殺啊....

補充內容 (2026-3-19 01:29 AM):
已經是大量贈送,認識的人手一台備用的了,還送家扶好幾套整機+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