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inspirion15 7559 點位圖

楼主(2026-03-15):
請問各位前輩有 DELL inspirion15 7559 點位圖及bios嗎?

网友:
點位圖跟電路圖
DELL inspirion15 7559 boardview.rar (5.74 MB, 下載次數: 6)

bios
dell15-7559 bios.rar (3.21 MB, 下載次數: 6)

楼主:
十分感謝您!!

楼主:
請問如果bios為rom檔,如何將它分離出bin檔,這次維修的電腦他有兩個bios,是否根據原本的bios容量大小來分辦對應的bios?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bios為rom檔,如何將它分離出bin檔,這次維修的電腦他有兩個bios,是否根據原本的bios容量大小來分 ...

附檔名.ROM 可直接改.BIN 看BIOS容量大小去判斷

楼主:
好,我再試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