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WALT DCB118 18V(20V MAX) 鋰電池充電器 嘗試維修 Part Ⅱ

楼主(2026-03-15):
DEWALT DCB118 18V(20V MAX) 鋰電池充電器 嘗試維修 Part Ⅰ

今天沒人找我,還是過來搗股一下,因為比較多片,把還能用的挑出來,其它就當拆料板。

▼首先上場這片充電路正面刷一刷外觀還很好,只是少一顆濾波大電容,不過背面仔細一看PWM IC爆了,那只能再等陣子。

▼下一片刷一刷外觀也還好,只是有顆1/8W 電阻燒焦了,此時有對照組的好處就出來了。

▼大電感搖搖晃晃,有支腳脫焊了,而且固定膠也脫落了。

▼電路板背面仔細一看,PWM IC也爆了。

▼把大電感拆下來,除去舊固定膠,重新打上新的固定膠,把大電感塞入固定膠中,先不要焊接,平放著等它明天乾了再焊接。

▼下一位~~,無獨有偶,這片跟Part Ⅰ 那片故障一樣,能把銅箔燒斷,看來肖特基全波二極體一定也不保了。

▼從另一片燒毀嚴重的舊板上拆,拆料板燒的很嚴重,但是它的肖特基二極體是好的。

▼焊接後當然要洗一洗,養成習慣省的以後麻煩。

▼因為這片沒有其它零件損壞,直接上AC Source看看?跟Part Ⅰ 那片一樣,兩個LED 都沒有亮,我因為沒有電池,就跟Part Ⅰ 一樣等有電池再測試。

▼最後要介紹的這片理應在工廠就會打掉的,看來這家品管也不咋的,外觀我是花了很久才刷的這麼乾淨的。

▼背面也刷的很乾淨。

▼最後發現是個歪頭仔,這個要喬正得花大手術,變壓器跟肖特基全波二極體連同鋁片都很拆下來。

不知道是在工廠單純焊歪了,還是出廠後被撞歪的?要喬正很麻煩!本來想等有空再來盤它,不過又被我發現一個問題。

▼這個焊點已經斷了,想解焊下來銅箔一定掉下來。

▼看吧!

▼開關變壓器有損傷,初級針腳都不在線圈架上,看來並不是工廠品管不好,是被撞歪的。

▼這支腳有斷線。

▼這片的大電感線圈固定膠沒有打到位,這就是工廠的問題了。

開關變壓器可能是不修了,直接拆料板的變壓器更換,大電感線圈再補強固定膠即可。

网友A:
老大的Extech CFW-105 AC Power Source 还真不错。
现在二手成色好点的也要1000多¥。类似新款300VA的差不多也这价,但估计质量、用料会差些。
之前也想搞一台来,后来因为这种电源比较大而重,占地方,思前想后,还是继续用咱那台老自耦变压器算了。
没有独立工作间,往好的方向想,强迫自己省了不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的Extech CFW-105 AC Power Source 还真不错。
现在二手成色好点的也要1000多¥。类似新款300VA的差不 ...

我會用AC Source 是早年有接到400Hz 的電源,除非你有調頻率的要求,否則還是用自耦變壓器就好,像我這台AC Source 已經修3次了,都是炸功率管,它裡面好像有20顆TO-3P 的功率管,TO-3P封裝長的很像TO-247。
其中10顆並聯管上半波,另10顆並聯管下半波,因為並聯,所以不會只炸一顆,它裡面有保護雖然很快,不過還是趕不上半導體熱脫控的速度。

如果只要調電壓,我建議用自耦變壓器就好,根本用不壞,如果覺得要隔離才放心,再弄顆隔離變壓器在自耦變壓器前面就行了,只是現在外面賣現成的隔離變壓器應該都是銅包鋁線,想買銅線的一定是下重本,去回收場買看看有沒有舊品都還比新品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會用AC Source 是早年有接到400Hz 的電源,除非你有調頻率的要求,否則還是用自耦變壓器就好,像我這台 ...

老大晚上好!
是的,俺目前是用了一个1000VA的隔离变压器,然后做AC试验时,需要高压再接个自耦变压器。
只是这样的调压电路电压不是那么稳定。
的确,大道至简,能不复杂的就不要让自己为难。像咱这样临时用用,还是可以的。
P.S.:俺特别怕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晚上好!
是的,俺目前是用了一个1000VA的隔离变压器,然后做AC试验时,需要高压再接个自耦变压器。

我忘了前幾天還在跟那位會員聊到這個話題,會想用隔離變壓器最大的原因應該是怕觸電,當然還有其它抗干擾的原因,不瞞你說我也不想被電啊!用AC Source 送電跟電力公司就隔開了,除非AC Source 的L、N我同時接觸,只接其中一條不會觸電。

AC Source 上面也有一台CP-320A 功率表,它後面就是接1500VA 的隔離變壓器,一側接市電,一側接到供待測或待修的機器插座供電,也就是待修物也是跟市電隔開的,跟上面的AC Source 一樣,除非L、N 同時接觸才會觸電,只接其中一條都不會觸電。

為什麼這麼麻煩,我也會怕觸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