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Hitachi CV-CK4T吸塵器無預警斷電維修

楼主(2026-03-16):
這台日立CV-CK4T吸塵器的故障現象是無預警停機,常常使用到一半就停止,馬上按下啟動又可以繼續運作,雖然沒有停擺但使用上有點不便。

注意,560W是吸入功率,並非額定總功率!

首先我懷疑是空氣不順,造成溫度過高跳保護,但是後續集塵袋與過濾網都換過、洗過依然如此。
為了探究原因,第一步先拆再說。本體拆卸相當簡單,就三顆螺絲而已。

上蓋移除後可見控制板與電源線轉盤

控制板上的電容用鑷子電橋測試後並無大礙,但為了排除問題還是把電解電容都換過一遍,可惜情況依舊。

控制板背後有三顆IC,下方有明顯紅膠殘留。我懷疑是紅膠老化造成漏電誤判,但是刮除後還是一樣會無預警停機...

接下來懷疑是溫度開關故障,所以決定把馬達卸下

移除固定馬達後方的橡膠墊即可移出馬達,不需要拆任何螺絲

原廠溫度開關是長閉90度,下面圖是我換過的100度開關。增加10度是為了增加關斷餘裕,但又不敢調高太多,失去保護意義
然而這部分後來證明也是無效的,因為狀況依舊。

就在山窮水盡時經網路上高人指示,Hitachi吸塵器有個通病,就是排風軟管電子接點會因為接觸不良造成停機。這算是重要線索,於是趕緊針對接點做強化。

軟管接口用兩顆螺絲即可卸下

夾片調整一下角度,增加鬆緊度

沒想到做了這麼多努力,最終測試還是無效... 就快要放棄時,突然想到軟管內到底是如何傳遞控制訊號的? 會不會是裡面的問題?
於是就拆下軟管,進行檢查。原來日立是利用滑動觸點來達成360度旋轉,而其中一組銅片與滑軌似乎有氧化問題。
另外由於銅片過薄,其接觸力薄弱,只好將其往內折,增加阻力。

順便用銅油清除氧化物

沒想到經過上述的處理後,無預警停機的狀況不再發生了,因此確定是控制訊號傳導不良所致。當MCU接收不到控制訊號就會關斷Triac,造成停機現象。

機器全速運轉時的功率約1014W,電流約11.4A。這數據與銘牌上的規格是一致的,也證明馬達線圈並無問題。

感想

這台日製Hitachi CV-CK4T吸塵器並不難修理,而這個現象似乎是日立通病,多數使用數年就會發生,感覺上不是很靠譜,屬於設計瑕疵。
建議購買吸塵器可以跳過這個品牌

网友A:
感謝詳細說明以及嚐試各種維修可能
還有清楚的照片解說,家裡的吸塵器就是這一款,一模模一樣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詳細說明以及嚐試各種維修可能
還有清楚的照片解說,家裡的吸塵器就是這一款,一模模一樣樣 ...

你可以拆下來保養一下,這邊是常見的故障點

网友:
感覺還是老電器的外殼設計的較為人性化
現在動不動就是藏螺絲、埋卡榫
反正就是一堆不給拆的設計,硬拆就是斷

网友B:
通篇維修文下來,還是覺得文尾的3332比較吸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篇維修文下來,還是覺得文尾的3332比較吸睛~~~

買一段時間了,這次是第一次用,對我而言用到的場合不多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