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Nikko NI-1403 電鍋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6-03-17):
Nikko NI-1403 電鍋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Nikko NI-1403

2.無電器安全知識的人真可怕!電源線亂換(拿電腦電源線6A/125V代換),亂接(直接剝皮用手扭接)造成發熱燒斷,還好沒有短路造成失火災難。

3.先檢查電熱管(650W)、保溫片(40W)、溫度保險絲(157°C/10A)都是好的,還值得修。
鎖電極的螺絲生鏽卡死,噴WD40浸潤一天依舊無法鬆開,出大力硬轉電極一定會斷掉,所以出動銼刀銼開螺絲。

4.殘渣清理乾淨,補上好的螺絲及墊片。

5.換上2mm² 2C電源線不發熱又耐用,插頭端電線用端子壓接再以螺絲鎖緊不會虛接發熱。

6.另外做了電源進線優化處理,加一條延長線一個陶瓷座防止熱量傳導破壞進線端子。

7.組裝測試保溫模式消耗功率約40W(額定功率40W/110V)

8.燉煮消耗功率約660W(額定功率650W/110V)

网友A:
對!做插頭就是要壓端子再鎖緊,這才是正確的做法。

网友B:
看你修都電器,都有讓人覺得很簡單的錯覺,感覺很療癒.

网友C:
我會在插頭內加矽利康~
可以防水跟防線被拉扯~
有前輩因為插頭內進水被電到~
或線被拉扯導致短路~電線燒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做插頭就是要壓端子再鎖緊,這才是正確的做法。

我還很雞婆~上焊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修都電器,都有讓人覺得很簡單的錯覺,感覺很療癒.

簡單是很簡單,但是要動用很多工具及時間
小螺絲、螺帽平時拆報廢品收集備用
陶瓷套管延長線取自故障加熱片,耐熱耐用。
陶瓷固定座~網拍海巡到特價品,常用到買些當備品。
為了修電鍋特地買一把特殊壓接鉗及專用壓接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會在插頭內加矽利康~
可以防水跟防線被拉扯~
有前輩因為插頭內進水被電到~

矽利康放久乾掉了~
防水是用熱溶膠封住插頭兩面螺絲孔及出線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簡單是很簡單,但是要動用很多工具及時間
小螺絲、螺帽平時拆報廢品收集備用
陶瓷套管延長線取自故障加熱 ...

你漏看了幾個字"讓人覺得很簡單的錯覺",電鍋我也修過,但是沒你修得漂亮,很多時候就只能功能恢復,感覺就是差你一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還很雞婆~上焊錫~

難怪覺得螺絲側黃銅色, 電線端變銀色, 心中 OS : 哪裡買得到雙色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