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FRIGIDAIRE FDH-2431Y 富及第除濕機 C2 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6-03-17):
FRIGIDAIRE FDH-2431Y 富及第除濕機 C2 故障維修實例

1.型號~FRIGIDAIRE FDH-2431Y

2.開機自檢程序完成後循環風扇開始運轉,然後一會兒就出現 C2 故障碼。

3.拆開外殼後內部非常髒污都是黑灰,先做清潔處理。

4.電源板固定黃膠(開始變質)蓋住零件接腳部分挖除

5.顯示控制板正面

6.顯示控制板背面

7.問 AI~ C2 故障碼怎麼修? 回答~濕敏電阻老化故障更新即可。

8.開機濕度檢測正常壓縮機開始運轉

9.天亮後查看已滿水自動停機中

10.完修照一張

网友A:
恭喜完修,W大您買的濕敏電阻還有附塑膠殼,小弟買的是裸片,原殼要移植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W大您買的濕敏電阻還有附塑膠殼,小弟買的是裸片,原殼要移植過去

也太省料了吧!
我買的相對低價一顆14元搭配免運。

网友B:
請教W大, 5.顯示控制板正面當中的開關是感應的吧?是磁阻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太省料了吧!
我買的相對低價一顆14元搭配免運。

可是小弟買的也是1顆14元,運費另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W大, 5.顯示控制板正面當中的開關是感應的吧?是磁阻式嗎?

觸控感應開關(電容式)利用人體作為導體,當手指接近或觸摸感應區域時,會改變電極間的微小電容值。內建晶片檢測到此電容突變,並轉換為開關控制訊號,從而實現燈光或設備的啟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