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會員買這種烙鐵?

楼主(2026-03-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BwxAEoRmI

怎麼覺得這種東西很神奇?我所謂的神奇是指這樣修補過後的塑膠還會牢固嗎?有沒有會員買過來說一下親身經驗?

影片是修補汽車外觀的塑膠,這還得批土、打磨平整、噴漆等等,這除了做汽車板金有需要,一般人會拿它做什麼?

网友:
小弟還真有買

這修護焊接槍  購買時有附多種焊釘  還是紅圈那種多彎曲的焊釘好用
原理是用焊接槍將焊釘加熱使之融入塑膠殼中間 等冷卻而固定
但是焊釘很硬 上端多出的 很難剪斷 用上方方法切割片切斷是最快方法
小弟不是用在修汽車塑膠片 小弟用於電動機車塑膠殼補合而已
沒補土噴漆 如要做補土噴漆 那就直接換塑膠板件 價格跟補土噴漆應該也差不多吧
小弟使用分法是
1. 把破裂的塑膠殼  外邊貼合後 用透明膠帶貼上使其固定
2. 再從裡面打上焊釘使其固定住 在切斷外部多餘部分
3. 再將外邊的透明膠帶撕下而已 沒補土噴漆
因電動機車都是代步工具價格不高 就將就用吧 如客戶不喜歡在換塑膠板件

网友:
服務周到,絕對是生意興隆的保證。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只靠幾支彎曲的釘子熔入會牢靠嗎?
除了汽車、機車等塑膠修補外,一般還有什麼用途?

不過讓我套出海馬有這種工具,你可要收好了。

网友:
我覺得沒問題
如果是 塑膠殼掛耳(鎖螺絲緊固件) 部位才是難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只靠幾支彎曲的釘子熔入會牢靠嗎?
除了汽車、機車等塑膠修補外,一般還有什麼用途?

將焊釘熔入塑膠中 只要不再撞擊到 還沒遇過開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焊釘熔入塑膠中 只要不再撞擊到 還沒遇過開裂的

請問這種工具除了汽車、機車等塑膠修補外,一般還有什麼用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工具除了汽車、機車等塑膠修補外,一般還有什麼用途?

老大應該是想問 塑膠椅破裂能不能補釘吧?
能確定告知 不能 因塑膠椅張力是往下沉的 補釘只能固定住 無法承受壓力

用途  一般塑膠類破裂 只要不是有壓力的 只是固定應該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應該是想問 塑膠椅破裂能不能補釘吧?
能確定告知 不能 因塑膠椅張力是往下沉的 補釘只能固定住 無法 ...

對!我就是要用在塑膠椅子。
這樣的話就要用B計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我就是要用在塑膠椅子。
這樣的話就要用B計劃了。

我在這邊有提過修復塑膠椅子,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064&pid=1007345
修好後,強度和原來一模一樣,

還有脫水機的壓板破裂,也用同樣方法將它修復,

補充內容 (2026-3-19 11:57 AM):
好心提醒:
USB充電線要接4線,提醒2次,
這方法可以修塑膠椅喔,提醒2次,

好心回覆文章,回句謝謝也不會,浪費我時間打字,
以後不再對牛彈琴,

网友B:
我有用過相同方式修我家的電動窗簾
我覺得如果不是要大面積的修復
只是在家DIY修塑膠的話
找一支不要的烙鐵頭+鐵絲就很好用了
我家電動窗簾的塑膠接頭就老化裂開
導致馬達轉動時空轉不會帶動窗簾
我用鐵絲+烙鐵頭讓鐵絲溶在塑膠管上
最後再用烙鐵頭把附近的塑膠溶掉抹在鐵絲上
用好幾年了到現在都沒問題~

楼主:
謝謝,謝謝,謝謝。重要說三次。
我是一個人對眾人,看到訊息馬上要回有困難,你如果當過論壇站長,每天有會員發訊息給你,每篇回復都要回,或許你比較能體會,可能我當時有事得先辦,想說等一下回來再回........就忘了,多包涵。

USB充電線要接4線,提醒2次→你是指小米充氣寶嗎?電路板上D-、D+的銅箔是空的,ID 腳是直接落地,這在Part Ⅰ 有說過了,你該不會覺得我不懂有沒有接的差別吧!

這方法可以修塑膠椅喔,提醒2次→你應是指烏骨雞學姐的小椅子吧!小椅子用很多年了,修補好東,過陣子西就破裂,最後破太多處就只能回收了。

好心回覆文章,回句謝謝也不會,浪費我時間打字,以後不再對牛彈琴........

上面我解釋過了,我覺得我也不可能做到以後就都會回覆,如果你很在意這些,我就不勉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用過相同方式修我家的電動窗簾
我覺得如果不是要大面積的修復
只是在家DIY修塑膠的話

我看影片有的是用鐵網,再用烙鐵把鐵網熔到塑膠裡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影片有的是用鐵網,再用烙鐵把鐵網熔到塑膠裡面。

鐵網我也有看過,就看要修補的面積有多大~
我那個轉軸只是一截短短的塑膠套管,只能用細鐵絲補
但是補過的確是很夠用了,但是塑膠椅的話我就不敢確定
要不總舵主看能不能拍張照來看看
讓各位神通廣大的網友來幫出主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謝謝,謝謝。重要說三次。
我是一個人對眾人,看到訊息馬上要回有困難,你如果當過論壇站長,每天 ...

哎呀, wish大,誤會你了,
我錯了,sorry sorry, 別放心上,
謝謝回覆,

我用熨斗烙鐵頭,的確修好塑膠椅面,
把烙鐵頭像抹奶油,在椅面的底面(坐墊的反面),
加熱來回抹動,讓裂縫處的塑膠完全融在一起,
裂縫就會重新接合,
但要小心,不要融過頭,把坐墊正面給融出凹痕,
就是控制融化的只有坐墊底面,保持坐墊上面的美觀與完整,

建議拿個廢棄的塑膠製品,感受一下塑膠融化重新接合塑型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呀, wish大,誤會你了,
我錯了,sorry sorry, 別放心上,
謝謝回覆,

大家都成年人,有話直說是個很好的溝通方式,不用拐彎抹角猜對方的意思,其實不管你能不能理解,我都不會放在心上,你也不要放在心上。

還是說塑膠椅子好了,一般人應該是新買個椅子,沒有人去修補椅子裂痕,因為很有可因修補不到位,在使用中被"夾到",還可能受傷,我有時候就喜歡亂搗股,尤其是當手上沒有工作的時候。

看到把彎曲鐵針熔入塑膠的影片,只是覺得很神奇,這樣真的會牢固?海馬說的應該是沒錯的,修補過的塑膠椅子應該無法承受屁股坐下的力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都成年人,有話直說是個很好的溝通方式,不用拐彎抹角猜對方的意思,其實不管你能不能理解,我都不會 ...

只用彎曲鐵針熔入塑膠可以抗"拉力",
但無法抗"剪力",(椅面坐下時會產生"剪力+拉力",)
discovery的老車翻修節目,確實是這樣修保險桿,
也有用不鏽鋼網焊進保險桿的,
(不鏽鋼網在淘寶有賣,標題就是寫保險桿維修鋼網,)

"用熨斗烙鐵頭像抹奶油,在椅面的底面(坐墊的反面),
加熱來回抹動,讓裂縫處的塑膠完全融在一起,裂縫就會重新接合,"
我在原裂縫背面加上塑膠焊料,背面完全融合,
正面裂痕幾乎消失,看起來會像一道細微刮痕,
可以乘坐承重,椅子在老家正常使用中,
連假回家再拍實體照片,

另外,塑膠熔接的過程,挺有療癒感,
(當然,記得要在通風好的地方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彎曲鐵針熔入塑膠可以抗"拉力",
但無法抗"剪力",(椅面坐下時會產生"剪力+拉力",)
discovery的老車 ...

那我決定拿去給海馬弄,我也不用買工具了,還有香蕉可以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決定拿去給海馬弄,我也不用買工具了,還有香蕉可以拿~~~

拿來給我弄(丟掉)
我只有焊槍與切割機而已
我沒平頭電烙鐵去修整平面 我只固定不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修這個椅子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383-1-1.html

這椅子後來就東補一塊,西補一塊,已經無法再補了,現在又換一個塑膠椅剛開裂一道痕。

网友B:
總舵主~我今天去我家附近的海德沃福剛好看到他有賣捏~
整套才賣150~超便宜的!!!
小弟我實在用不到,所以就沒下手了~

正面

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總舵主~我今天去我家附近的海德沃福剛好看到他有賣捏~
整套才賣150~超便宜的!!!
小弟我實在用不到,所以就 ...

會買這種工具的人應該就是要修補塑膠,好像也沒有第二種用途,插市電的都很便宜,充電的就比較貴了。

网友E:
修塑膠椅子這一事~我還是囉嗦一下~
當你椅子會裂~代表你這椅子用的料強度不夠~
應該是碳酸鈣加得夠多(這樣賺得才多)..物性差
就算你用啥法子接起來~再破的機率很大~
再者~站內大家都有歲數了~萬一使用當下有啥閃失~
那可不是開玩笑的~
塑膠板如果折ˋ30度~發現折邊會變白且無法恢復原狀~差不多可以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塑膠椅子這一事~我還是囉嗦一下~
當你椅子會裂~代表你這椅子用的料強度不夠~
應該是碳酸鈣加得夠多(這樣 ...

有時候只是玩一玩,塑膠椅是要坐的,就算黏好了,也會因承重太大不耐用。
不過這種工具還能做什麼用途我就比較有興趣了,當然我指的不是汽機車的外裝飾板。

网友:
修機車外殼~~真的一級棒~